为什么我的ADC0804的8个数据口DB0-DB7的电压始终都是0.91V

楼主(2015-10-25):
不论Vin+的输入电压怎么变,数据口的电压都不变,是不是 ADC坏了?

楼主:
求帮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ADC没工作啊

网友A:
电压多少之间变化啊

网友B:
换一个新的芯片元件,可能坏了

网友C(2016-12-19):
ad选定,启动查看下。芯片一般不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