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的封装

楼主(2015-10-25):
rotel 99 se 常用器件封装

元件类别                元件库中名称                   常用封装

电阻                     RES1 、 RES2                   AXIAL0.3 - AXIAL1.0

电阻排                  RESPACK3 、 RESPACK4            DIP16

滑线变阻器              POT1 、 POT2                   VR1 - VR5

无极性电容              CAP                            RAD0.1 - RAD0.4

电解电容                ELECTRO1 、 ELECTRO2            RB.2/.4 - RB.5/1.0

(一般 <100uF 用 RB.1/.2 , 100uF-470uF 用 RB.2/.4 , >470uF 用 RB.3/.6 )

电感                     INDUCTOR                        AXIAL0.3

二极管                   DIODE         DIODE0.4 (小功率)、 DIODE0.7 (大功率)

发光二极管              LED                             SIP2 或 DIODE0.4

光敏二极管              PHOTO                           DIODE0.7

三极管                  NPN 、 NPN1 、 PNP 、 PNP1     TO- 系列

大功率三极管            T0-3

中功率三极管            如果是扁平的用 TO-220 ,如果是金属壳的用 TO-66

小功率三极管            TO-5 , TO-46 , TO-92A , TO-92B

场效应管、             MOS管、JFET 、MOSFET       可以用跟三极管一样的封装

光电耦合器              OPTOISO1                        DIP4

光电耦合器              OPTOISO2                        BNC

晶闸管                  SCR                             TO-46

稳压管                  DIODE SCHOTTKY                  DIODE0.4

电源稳压块              78 系列如 7805 , 7812 等      TO-126 、 TO-220

79 系列有 7905 , 7912 , 7920 等

晶振                    CRYSTAL                         XTAL1

整流桥                  BRIDGE1 、 BRIDGE2               FLY4

74 系列集成块           74*              DIP4- - DIP64( 数字为不连续偶数 )

双列直插元件            DIP4-  - DIP64( 数字为不连续偶数 )

555 定时器              555                             DIP8

熔断器                  FUSE1 、 FUSE2                   FUSE

单排多针插座          CON1 —  CON50 (不连续)          SIP2 — SIP20 (不连续)

PIN 连接器(双排)    16PIN — 50PIN (不连续)        IDC16 — IDC50 (不连续)

4 端单列插头            HEADER4                         POWER4

双列插头                HEADER8 × 2                    IDC16

D 型连接器              DB9 、 DB15 、 D25 、  D37   DB9 、  DB15 、 D25 、 D37

变压器                  TRANS*                          封装在 Transformers.lib 库中

继电器                  RELAY-*                         DIP* 、 SIP* 等

单刀单掷开关            SW-SPST                         RAD*

按钮                    SW-PB                           DIP4

电池                     BATTERY                          RAD0.4

电铃                    BELL                             RAD0.4

扬声器                  SPEAKER                         RAD0.3

贴片电阻、贴片电容      0402 、 0603 等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通常: 0201 <  — >1/20W ; 0402< — > 1/16W ; 0603< — > 1/10W ; 0805 < —  >1/8W ; 1206 < — >1/4W

(1)电阻的封装系列名称为AXIALxxx,xxx表示数字。后缀数字越大,则形状越大。如AXIAL0.4
(2)串并口连接器的封装系列名称为DBxxx,xxx同样表示数字,数字越大,针数越大。
(3)二极管为DIODExxx,数字表示功率。
(4)熔丝为FUSExxx
(5)双列直插式元件的封装DIPxxx,数字表示管脚。
(6)电位器元件的封装为VRxxx,数字表示管脚形状。
(7)电容元气件的封装为RADxxx或RB.x/x,xxx或.x/.x表示外型尺寸。
(8)三极管元气件TOxxx,数字表示三极管的类型,包括一般三极管,大功率管等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电源稳压块7879系列TO126HTO-126V
整流桥 D44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B.1/.2,100uF-470uFB.2/.4,>470uF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1/20W   0402 1/16W   06031/10W   0805 1/8W   1206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PNP之分,但实际上,如果它是NPN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2N3054,则有可能是铁壳的TO-66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RES2,不管它是100Ω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
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VR1-VR5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Protel 99元件封装列表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电阻              R                AXIAL0.3
电阻              R                AXIAL0.4
电阻              R                AXIAL0.5
电阻              R                AXIAL0.6
电阻              R                AXIAL0.7
电阻              R                AXIAL0.8
电阻              R                AXIAL0.9
电阻              R                AXIAL1.0
电容              C                RAD0.1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2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3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4              方型电容
电容              C                RB.2/.4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3/.6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4/.8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5/1.0            电解电容
保险丝            FUSE              FUSE
二极管            D                DIODE0.4              IN4148
二极管            D                DIODE0.7              IN5408
三极管            Q                T0-126
三极管            Q                  TO-3                3DD15
三极管            Q                T0-66                3DD6
三极管              Q              TO-220                TIP42
电位器            VR                    VR1
电位器    VR          VR2
电位器    VR          VR3
电位器    VR          VR4
电位器    VR          VR5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插座  CON2  SIP2  2脚
插座  CON3  SIP3  3
插座  CON4  SIP4  4
插座  CON5  SIP5  5
插座  CON6  SIP6  6
DIP
插座  CON16  SIP16  16
插座  CON20  SIP20  20
整流桥堆D  D-37R  1A直角封装
整流桥堆D  D-38  3A四脚封装
整流桥堆D  D-44  3A直线封装
整流桥堆D  D-46  10A四脚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16(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20(D)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4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8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1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20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ZIP-15H  TDA7294
集成电路U  ZIP-11H
Dual In-line Package
双列直插封装
QFP
Quad Flat Package
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PQFP
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
塑料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SQFP
Shorten Quad Flat Package
缩小型细引脚间距QFP
BGA
Ball Grid Array Package
球栅阵列封装
PGA
Pin Grid Array Package
针栅阵列封装
CPGA
Ceramic Pin Grid Array
陶瓷针栅阵列矩阵
PLCC
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塑料有引线芯片载体
CLCC
Ceramic Leaded Chip Carrier
塑料无引线芯片载体
SOP
Small Outline Package
小尺寸封装
TSOP
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
薄小外形封装
SOT
Small Outline Transistor
小外形晶体管
SOJ
Small Outline J-lead Package
J形引线小外形封装
SOIC
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 Package
小外形集成电路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