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15-10-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wr=P3^6;
sbit lcd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table1[]="nihao";
//uchar table2[]="WWW:51hei:COM";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些命令,RS=0
{
        P0=com;
           wr=0;
        rs=0;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RS=1
{
        P0=dat;
        wr=0;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1602初始化
        write_com(0x80);  //设置所要显示字符的位置为第一行第一列
        a=0;
        while(table1[a]!='\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这是写字符的第一种方法,用while循环。
                write_data(table1[a]);
                a++;
                }
//        write_com(0x80+0x40);  //设置第二行首字符显示的位置,为第二行,第一列
//        a=0;
//        for(a=0;a<13;a++)           //总共要显示13个字符,故循环十三次。
//        {                                           //这是写字符的第二种方法,用for循环
//        write_data(table2[a]);
//        delay(10);
//        }
        while(1);
}

网友A:
不错的程序,简洁明了,

网友B(2016-03-08):
为什么只显示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