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CH375这个芯片做ISP下载线呢?

楼主:
目前手中没有CH340G和PL2303芯片,想做一个ISP下载线,自己用MAX232焊了一个U转串的    插到电脑上没反应  用起来还麻烦,麻烦高手看一下怎么用CH375做一个

网友A(2015-10-26):
这个是引脚图

网友A:
额   只想把写好的程序给下载到单片机里不用这么多线吧?

网友B:
市场上有现成的啊,挺便宜的

网友C:
“用MAX232焊了一个U转串”?  这个怎么转??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