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 LCD1602显示温湿度,容易

楼主(2015-10-26):
       网上弄了个DHT11模块,第一次用1602屏。。网上找了几个程序,折腾了一个下午(主要是调整编译)。。今天中午弄好了。。

.c文件 1个

网友A:
做得不错,很漂亮,加分

网友B:
谢谢了,有没有加入无线在里面呢??

网友C:
我也做过类似的,用的1602,但是没成功。学习了

网友D(2016-03-07):
新手正在学习

网友E:
新人正在学习

网友F:
正在作 不知道是 传感器的问题  无显示 LCD

网友G:
正在学这个

网友H(2016-04-16):
有仿真吗?

网友I:
为什么我做的用串口模拟得到的数值都是0

网友J:
我毕设也是做这个,PID算法一头雾水,目前就弄了一个双位控制T T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我折腾了一天也调好偏译,好气恼。

网友L(2016-06-19):
下载后编译出错

网友M:
板子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N(2016-07-25):
自己有一个DHT11,打算参考楼主代码试试

网友O(2016-10-23):
被注释掉的P1是什么?

网友P(2017-04-25):
大神啊,单片机不好学的说

网友Q:
错误,什么鬼

网友R:
直接打不开程序

网友S:
我也是做这个,可是为啥我得程序连lcd初始化都不行

网友T:
我也做过类似的,用的1602,但是没成功

网友U(2017-09-07):
现在正在做但是没办法,现在编译没有问题可是烤到单片机里面只能实现显示 welcome to use

网友V:
厉害啊大哥  有没有远程啊

网友W:
最近在试着用OLED来显示温湿度

网友X(2018-01-11):
打开完全没见过啊
错码

网友Y(2018-02-26):
电路图?仿真图?新人不好搞

网友Z(2018-03-28):
佬拿到代码了吗  拿到了能给我一份嘛谢谢!!!!!!

网友AA:
楼主在吗?能不能加一个ESP8266的功能

网友AB(2018-05-13):
大佬,能问一下者里面的P2_1是做什么的吗,P2_0是dht11的数据端口是吧

网友AB:
大佬,把头文件给成reg51.h的话,51单片机能用吗

网友AB:
还有里面定义了一个sbit dula=P3^7;是做什么用的啊,没看懂

网友AC(2018-07-12):
感谢分享啊 我要下载看看

网友AD(2018-10-22):
学习下,正在用1602

网友AE:
DHT11精度一般,建议选用那种电容型的湿度传感器

网友AF(2019-04-13):
引用 网友W:
最近在试着用OLED来显示温湿度

请问做出来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3369906187@qq.com,新手最近在了解OLED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楼主在吗?能不能加一个ESP8266的功能

可以的。#ifndef ESP8266
while (!Serial);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endif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有没有加入无线在里面呢??

#ifndef ESP8266
while (!Serial);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endif
加入这三行就行

网友AH:
可以显示零下的温度吗?

网友AI:
单片机是stc89c52吗

网友AJ(2020-06-21):
报错 打不开 浪费我的黑币了

网友AK:
我的还没成功

网友AL:
我弄不出来,数据弄不上去

网友AM:
我也做过相似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温度值读出送显示没有,不知道是读出有问题还是送显示问题,不太明白

网友AN(2020-08-02):
引脚对应的是啥啊,p21跟p20,没说清楚呀

网友AO(2020-09-02):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有没有加入无线在里面呢??

加菜来得实惠一些!

网友AP(2021-05-27):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做的用串口模拟得到的数值都是0

是不是串口的代码错误

网友AQ:
这个主芯片是STC12系列的,不是51系列

网友AR:
程序有问题,出错了,,,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