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求救,元件是什么鬼

网友A(2015-10-27):
可能是电感吧,

网友B: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C:
貌似是一个灯

网友D:
是一个灯吧

网友E:
貌似是白炽灯

网友F:
必须是电感嘛

网友G:
图片不是太清楚,但感觉好像是电感线圈

网友H:
电感  或BZ吧,不清

网友I:
白炽灯吧

网友J:
确切的说是白炽灯的符号,与电感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K:
电感,你可以查下元件图例

网友L:
应该是个电灯泡

网友M:
我觉得是电感

网友N:
那是电感

网友O:
电感器,不要有个黑圈就认不得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电感啊

好像是电感

网友R:
电感应该是

网友S:
不要让大家猜了,直接说用在哪里的,应该一看就知道。

网友T:
是电感,没错

网友U:
电感把,上面有线圈

网友V:
一个灯,你这个是在仿真软件中打开的,你直接用电源驱动点击仿真,看它的反应

网友W:
应该是个灯

网友X:
是一个灯。

网友Y:
好像是电感

网友Z:
这个应该是个灯

网友AA:
很像的电感

网友AB:
proteus里是个灯

网友AC:
应该是一个电感

网友AD:
这个图标,肯定是电感

网友AE:
电感器件

网友AF:
应该是灯泡

网友AF:
proteus里是个灯泡

网友AG:
我看着 这是电感

网友AH:
电感元器件

网友AH:
电感元器件!!!

网友AI:
当然是灯啦

网友AJ:
光敏电阻

网友AK:
蜂鸣器或继电器

网友AL(2016-03-06):
一个普通的白炽灯

网友AM:
PROTEUS里仿真用的灯泡

网友AN:
电阻丝发热灯吧!!??。

网友AO:
看着像电感

网友AP(2016-05-02):
真有意思!像猜灯迷!我赞同楼上永康DQ的覌点,楼主应把相关电路多传上一些来!供大家来共同分晰,按楼上各位描述我觉得你们各自都有理!还请楼主传上大图后大家一块分晰吧!

网友AQ:
觉得也是电感

网友AR:
白炽灯的符号

网友AS:
电感,只是换了形式

网友AT:
图片有点模糊,看着应该是电感

网友AU:
看起来像电感

网友AV:
应该是电感

网友AW:
可能是一个灯

网友AX:
个人感觉是电感

网友AY:
这是一个小灯泡

网友AY:
在仿真软件元件库里查找"light"就可以找到

网友AZ:
估计是个灯

网友BA:
这是电感

网友BB:
这像是仿真软件里面的灯泡

网友BC:
有清晰一点的图片么?

网友BD:
电感,应该是

网友BE:
双击原件会看到一个 LAMP  该原件是一个灯

网友BF:
LAMP,钨丝型灯泡,通常作为负载元器件或者发光、指示元器件,现在多用发光二极管代替

网友BG:
电感,这个应该是在PROTUES仿真软件的中出现的物件

网友BH:
灯泡,应该是的

网友BI:
应该是加热电阻吧

网友BJ:
光敏电阻吗?能不能上传一个清楚的图片啊

网友BK:
是个灯吧

网友BL:
是灯的可能较大

网友BM:
电感,可以根据标识读出具体感值或者万用表测量

网友BN:
是灯,白炽灯,发热过后亮

网友BO:
可能是电灯泡

网友BP:
这个是电感吧

网友BQ:
是个灯,不是电感

网友BR:
不太清楚

网友BS:
电感或白炽灯吧

网友BT:
一个灯吧

网友BU:
应该是一个灯

网友BV:
图片不是很清楚,有封装吗?

网友BW:
电感把应该

网友BX:
画的有点丑! 应该是电感!

网友BY:
但感觉好像是电感线圈

网友BZ:
你点到该元件,会出现元件的标识符

网友CA:
磁珠电感。

网友CB:
貌似是电感

网友CC(2016-12-22):
灯吧  电感的话没有外壳那层

网友CD:
是电感元件

网友CE:
好像电感,图片不清

网友CF:
我觉得是点感吧,拉低电平看看

网友CG:
貌似是个灯吧

网友CH:
这是电灯泡,LAMP

网友CI:
电路的电感

网友CJ:
电感线圈

网友CK:
电感线圈应该是

网友CL:
电感或者发热丝

网友CM:
电感,应该是的吧。

网友CN:
就是一个线圈,可以表示电感L

网友CO:
电感吧,看起来像

网友CP:
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CQ:
好像是一个灯吧

网友CR:
楼主故意考验我们把。一个局部的图片实在看不清。应该是电感

网友CS:
protues里面的灯,双击可以看到详细信息

网友CT:
步进电机吧

网友CU: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是新手

网友CV:
电感无疑

网友CW:
我感觉是电感

网友CX:
没见过同问1111

网友CY:
电感标识

网友CZ:
proteus中应该是灯泡

网友DA:
仿真软件中的灯泡

网友DB:
是不是电感

网友DC:
这个图是从仿真电路中截的吗?是电感还是灯泡,用一个简单的电路仿真测试一下就知道。我觉得是电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D:
这用来干嘛的

网友DE:
我绝世的电容呀

网友DF:
应该是一个灯吧

网友DG:
proteus里面的 是不是 lamp    如果是 那就是 灯  会亮的

网友DH:
貌似是电感元件

网友DI:
电感是不是啊

网友DJ:
钨丝灯或类似的,反正灯可能性大

网友DK:
好像是一个灯

网友J: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就随便就说是电感呢?希望先查一查再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误人子弟啊。

网友DL:
目测是电感

网友DM:
电感线圈吧

网友DN:
大概是电感吧

网友DO:
应该是灯吧,电感没有交叉的

网友DP: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网友DQ:
Proteus仿真软件中的白炽灯

网友DR:
电感就是电感

网友DS:
proteus里面的灯泡

网友DT:
呵呵,貌似是从PROtues里面截图出来的,没猜错的话是表示一个灯了

网友DU:
肯定是电感

网友DV:
这是灯泡吧

网友DW:
电感,软件的元器件库可能比较老了

网友DX:
应该是灯

网友DY:
你好,这是一种指示灯的模型

网友DZ:
不是电感就是白炽灯

网友EA:
电感元件

网友EB:
proteus中的一个LED灯。

网友EC:
应该就是个电感的标志吧

网友CE:
仿真软件里面是一个灯泡

网友CE:
请问楼主用在那里,什么用途

网友ED:
就是电感

网友EE:
这是仿真软件里面的吧,知道英文名的话可以搜一下

网友EF:
绝对是 LAMP( 灯泡 )。

网友EG:
你好!是电感

网友EH:
我也想知道超声波仿真里的

网友EI:
电感,当电流改变时,因电磁感应而产生抵抗电流改变的电动势

网友EF:
在Proteus里面,灯泡英文是LAMP,形状如下图:

电感线圈的英文是Inductors,形状如下图:

网友EJ:
这是一个电感

网友EK:
电感的符号吧

网友EL:
proteus仿真软件中是白炽灯泡元件。

网友EM(2018-07-13):
图片 看不清楚

网友EN:
是灯,白炽灯

网友EO:
应该是个电感磁珠之类的

网友EP:
像一个灯丝

网友EQ:
电感或者灯

网友ER:
是一个灯吧,带灯丝的,你试试给他通电

网友ES:
不是灯就是电感!

网友ET:
这是灯吧

网友EU:
可能是电感

网友EV:
太花了  可能是电感

网友EW:
据我所知是电感吧

网友EX:
在PROTEUS L里是灯泡

网友EY:
灯丝灯泡啊

网友EY:
那些说电感的,你们见过哪个电感符号有螺旋线的?中学物理没学过??

网友EZ:
应该是一个灯,里面的是电阻

网友FA:
因为有一个圆形  和内部的线圈  首先排除电感     是个发光元器件

网友FB:
这个元件像是电感啊,不知道你可以点开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FC:
灯泡 ;proteus中的符号为bulb

网友FD:
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FE:
电感吧应该

网友FF:
应该是一个特殊的电感

网友FG:
没错,就是电感

网友FH:
带着黑圈的电感

网友FI:
引用 网友S:
不要让大家猜了,直接说用在哪里的,应该一看就知道。

同意!真没见过这个图标,有原理图或许能推理出来。

网友FJ:
小小电感件

网友FK:
看着是电感

网友FL:
应该是电感线圈

网友FM:
电感可能性大点

网友FN:
电感线圈的符号呀

网友FO:
热敏电阻吧

网友FP:
你用软件测试一下呗。我感觉是电感

网友FQ:
二极管吧

网友FR:
proteus 里的灯吧

网友FS:
这是一个灯,元器件名称是 lamp    库是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