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两端电压始终是2v,而单片机p1.0口与vcc间电压却改变了呢,菜鸟遇到的菜问题

楼主(2015-10-27):
    刚开始学单片机,用的STC12C2052AD,做第一个程序“点亮一个led”时,led负极接P1.0,正极接vcc5v,忘记在led上串联一个电阻,结果发现led亮度很正常,没有烧毁的迹象,万用表测led两端电压2.03v(即vcc与p1.0间2.03)。然后vcc与led间串一个100欧电阻,测vcc与p1.0间电压居然变成了4.05v,led两端电压几乎无变化,仍然2.01v,好奇怪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刚才换p1.7试了一下,l仍有这个现象。
没有人回答吗
   为什么led两端电压始终是2v,而单片机p1.0口与vcc间电压却改变了呢,很困惑啊,请高手解答,十分感激啊

第一次电路

vcc----led----p1.0    ,测得vcc与p1.0间电压2.03v

第二次电路

vcc----100欧电阻----led----p1.0  ,测得 vcc与p1.0间电压4.05v,led两端电压2.01v

网友A:
建议电阻,增加到1k在测试一下

网友B:
串一个陷流电阻就可以了,正常亮就可以了

网友C:
把led正级接P1.0口,负极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led正级接P1.0口,负极接地,试试

电压为0,led无电流通过,请问这么接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阻,增加到1k在测试一下

led两端电压1.88,vcc与p1.0间电压4.8

网友D:
STC就不要电阻了,ATMEGA,STM8例外

电压跟电流有关,电流,电阻是绝定器件两端电压的根本原因

电流不变,器件两端电压就一定,电压跟它没关系(注:电流不变,就不存在电压源;电压不变也一样,不要扯电压源)

STC的IO口是恒流模式,故因此绝不可能恒压了,也就是说因此IO口输出的电压可浮动

多的哪去了,多的内部消耗了

网友E(2016-01-11):
LED电压基本固定在2V左右,单片机电源为5V或3.3V,分压电阻太小,电源消耗增大,电阻增大,分压分流消耗功率减少。建议在10K为最佳。

网友F:
加个限流1k电阻

网友G:
这是由LED的伏安特性决定的,它跟普通二极管类似,只是导通电压较高,电压-电流关系(伏安特性)呈指数曲线特征,,即使电流变化很大,其正向压降也只有一点点改变,其它电压由串联电阻吸收。(请参考二极管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