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并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10-28):
步进电机任意角度控制并显示
/*****************************************************
                                    程序说明
    通过改变脉冲个数改变步进电机的角度,通过按键可以让步进
电机停在任意角度及正反转 并在数码管显示,正转显示1,反转显示2

        单片机        :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HZ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ULN2003A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5年6月5日
        八拍方式驱动    :顺序为A AB B BC C CD D DA
zhengzhua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fanzhuan[]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include<12c5a.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0; //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方向
sbit key1=P1^1; //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反转方向
sbit dula  =P0^7;    //段锁存使能
sbit wela  =P0^6;    //位锁存使能

uchar code zhengzhua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fanzhuan[]={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共阳段码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89};

uchar code tab_f[]={0x0c,0x06,0x03,0x09,
                                                0x0c,0x06,0x03,0x09};//2相励磁 反传
uchar code tab_z[]={0x09,0x03,0x06,0x0c,
                                                0x09,0x03,0x06,0x0c};//2相励磁 正传

void Delay( uint i)//延时
{
        uint x,y;
        for(x=i;x>0;x--)
        for(y=300;y>0;y--);

}
void display()
{
        wela=1;
        P2=0xfe;
        wela=0;
        dula  =1;
        P2=0xf9;//正转显示1
        Delay( 10);

        P2=0xff;
        dula  =0;
}
void display1()
{
        wela=1;
        P2=0xf7;
        wela=0;
        dula  =1;
        P2=0xa4;//反转显示2
        Delay( 10);

        P2=0xff;
        dula  =0;
}
void main()
{
   uint i,j;//j代表脉冲.i代表数据
        P0M1=0;        //设置P0口为强推免输出模式,下同
        P0M0=0XFF;
        while(1)
        {

                //j等于13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改变j的值就会改变电机的角度
                for(j=3;j>0;j--)//正转4分之一周
                {
                        for(i=0;i<8;i++)
                          {
                                display();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5);//5秒旋转一周 改变延时改变速度
                        }
                }
                Delay(200);//正反转之间延时
                for(j=3;j>0;j--)//反转4分之一周
                {
                        for(i=0;i<8;i++)
                          {
                                display1();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5);//5秒旋转一周 改变延时改变速度
                        }
                }
                Delay(200);
        }
/********下面程序都正常控制步进电机状态*****************/
/*        while(1)
        {
                if(!key)
                Delay(10);
                {
                        if(!key)
                        {
                                display();
                                Delay(10);
                                for(j=7;j>0;j--)//j=7个脉冲,正转半周
                                {
                                        for(i=0;i<8;i++)
                                          {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10);
                                        }
                                }
                        }
                        while(!key);
                }

                if(!key1)
                Delay(10);
                {
                        if(!key1)

                        {
                                display1();
                                Delay(10);
                                for(j=7;j>0;j--)//j=7个脉冲,反转半周
                                {
                                        for(i=0;i<8;i++)
                                          {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10);
                                        }
                                }
                        }
                        while(!key1);
                }

        }*/
/*        while(1)
        {

                //j等于13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改变j的值就会改变电机的角度
                for(j=13;j>0;j--)//正转一周
                {
                        for(i=0;i<8;i++)
                          {
                                display();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5);//6秒旋转一周
                        }
                }
                Delay(2000);
                for(j=13;j>0;j--)//反转一周
                {
                        for(i=0;i<8;i++)
                          {
                                display1();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5);//6秒旋转一周
                        }
                }
                Delay(2000);
        }
        */

/*        while(1)
        {

                //j等于13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改变j的值就会改变电机的角度
                for(j=25;j>0;j--)//正转二周
                {
                        for(i=0;i<8;i++)
                          {
                                display();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3);

                        }
                }
                Delay(2000);
                for(j=25;j>0;j--)//反转一周
                {
                        for(i=0;i<8;i++)
                          {
                                display1();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3);

                        }
                }
                Delay(2000);
        }*/

/*        while(1)
        {

                //j等于13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改变j的值就会改变电机的角度
                for(j=250;j>0;j--)//正转二十周
                {
                        for(i=0;i<8;i++)
                          {
                                display();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6);        //延时控制转速不能小于500

                        }
                }
                Delay(2000);
                for(j=250;j>0;j--)//反转二十周
                {
                        for(i=0;i<8;i++)
                          {
                                display1();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6);        //延时控制转速不能小于500

                        }
                }
                Delay(20000);
        }*/

/* while(1)
  {

           for(i=0;i<8;i++)
          {
                  if(key)       //按键未按下,正转
                 {
                           P0=zhengzhuan[i];//正转数组
                           Delay(8);
                   }
           else      //按键按下,反转
                 {
                          P0=fanzhuan[i];//反转数组
                           Delay(8);
                  }
            }
   }*/
}

网友A(2020-03-24):
请问有没有仿真图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