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字符5X7点阵表

楼主(2015-10-28):
ASCII字符5X7点阵表

格式一:逐行扫描式,每个字节的后5位有效,每个字符7行

C语言版:
// Declare and Init the font array data
int const Font1[32][7]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0x20, Space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0, 0x04,}   // 0x21, !
   {0x09, 0x09, 0x12, 0x00, 0x00, 0x00, 0x00,}   // 0x22, "
   {0x0a, 0x0a, 0x1f, 0x0a, 0x1f, 0x0a, 0x0a,}   // 0x23, #
   {0x04, 0x0f, 0x14, 0x0e, 0x05, 0x1e, 0x04,}   // 0x24, $
   {0x19, 0x19, 0x02, 0x04, 0x08, 0x13, 0x13,}   // 0x25, %
   {0x04, 0x0a, 0x0a, 0x0a, 0x15, 0x12, 0x0d,}   // 0x26, &
   {0x04, 0x04,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 0x27, '
   {0x02, 0x04, 0x08, 0x08, 0x08, 0x04, 0x02,}   // 0x28, (
   {0x08, 0x04, 0x02, 0x02, 0x02, 0x04, 0x08,}   // 0x29, )
   {0x04, 0x15, 0x0e, 0x1f, 0x0e, 0x15, 0x04,}   // 0x2a, *
   {0x00, 0x04, 0x04, 0x1f, 0x04, 0x04, 0x00,}   // 0x2b,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4, 0x04, 0x08,}   // 0x2c, ,
   {0x00, 0x00, 0x00, 0x1f, 0x00, 0x00, 0x00,}   // 0x2d,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c, 0x0c,}   // 0x2e, .
   {0x01,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10,}   // 0x2f, /
   {0x0e, 0x11, 0x13, 0x15, 0x19, 0x11, 0x0e,}   // 0x30, 0
   {0x04, 0x0c, 0x04, 0x04, 0x04, 0x04, 0x0e,}   // 0x31, 1
   {0x0e, 0x11, 0x01, 0x02, 0x04, 0x08, 0x1f,}   // 0x32, 2
   {0x0e, 0x11, 0x01, 0x06, 0x01, 0x11, 0x0e,}   // 0x33, 3
   {0x02, 0x06, 0x0a, 0x12, 0x1f, 0x02, 0x02,}   // 0x34, 4
   {0x1f, 0x10, 0x1e, 0x01, 0x01, 0x11, 0x0e,}   // 0x35, 5
   {0x06, 0x08, 0x10, 0x1e, 0x11, 0x11, 0x0e,}   // 0x36, 6
   {0x1f, 0x01, 0x02, 0x04, 0x08, 0x08, 0x08,}   // 0x37, 7
   {0x0e, 0x11, 0x11, 0x0e, 0x11, 0x11, 0x0e,}   // 0x38, 8
   {0x0e, 0x11, 0x11, 0x0f, 0x01, 0x02, 0x0c,}   // 0x39, 9
   {0x00, 0x0c, 0x0c, 0x00, 0x0c, 0x0c, 0x00,}   // 0x3a, :
   {0x00, 0x0c, 0x0c, 0x00, 0x0c, 0x04, 0x08,}   // 0x3b, ;
   {0x02, 0x04, 0x08, 0x10, 0x08, 0x04, 0x02,}   // 0x3c, <
   {0x00, 0x00, 0x1f, 0x00, 0x1f, 0x00, 0x00,}   // 0x3d, =
   {0x08,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0x08,}   // 0x3e, >
   {0x0e, 0x11, 0x01, 0x02, 0x04, 0x00, 0x04,}   // 0x3f, ?
   };

int const Font2[32][7] = {
   {0x0e, 0x11, 0x17, 0x15, 0x17, 0x10, 0x0f,}   // 0x40, @
   {0x04, 0x0a, 0x11, 0x11, 0x1f, 0x11, 0x11,}   // 0x41, A
   {0x1e, 0x11, 0x11, 0x1e, 0x11, 0x11, 0x1e,}   // 0x42, B
   {0x0e, 0x11, 0x10, 0x10, 0x10, 0x11, 0x0e,}   // 0x43, C
   {0x1e, 0x09, 0x09, 0x09, 0x09, 0x09, 0x1e,}   // 0x44, D
   {0x1f, 0x10, 0x10, 0x1c, 0x10, 0x10, 0x1f,}   // 0x45, E
   {0x1f, 0x10, 0x10, 0x1f, 0x10, 0x10, 0x10,}   // 0x46, F
   {0x0e, 0x11, 0x10, 0x10, 0x13, 0x11, 0x0f,}   // 0x37, G
   {0x11, 0x11, 0x11, 0x1f, 0x11, 0x11, 0x11,}   // 0x48, H
   {0x0e,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e,}   // 0x49, I
   {0x1f, 0x02, 0x02, 0x02, 0x02, 0x12, 0x0c,}   // 0x4a, J
   {0x11, 0x12, 0x14, 0x18, 0x14, 0x12, 0x11,}   // 0x4b, K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f,}   // 0x4c, L
   {0x11, 0x1b, 0x15, 0x11, 0x11, 0x11, 0x11,}   // 0x4d, M
   {0x11, 0x11, 0x19, 0x15, 0x13, 0x11, 0x11,}   // 0x4e, N
   {0x0e,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0e,}   // 0x4f, O
   {0x1e, 0x11, 0x11, 0x1e, 0x10, 0x10, 0x10,}   // 0x50, P
   {0x0e, 0x11, 0x11, 0x11, 0x15, 0x12, 0x0d,}   // 0x51, Q
   {0x1e, 0x11, 0x11, 0x1e, 0x14, 0x12, 0x11,}   // 0x52, R
   {0x0e, 0x11, 0x10, 0x0e, 0x01, 0x11, 0x0e,}   // 0x53, S
   {0x1f,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 0x54, T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0e,}   // 0x55, U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0a, 0x04,}   // 0x56, V
   {0x11, 0x11, 0x11, 0x15, 0x15, 0x1b, 0x11,}   // 0x57, W
   {0x11, 0x11, 0x0a, 0x04, 0x0a, 0x11, 0x11,}   // 0x58, X
   {0x11, 0x11, 0x0a, 0x04, 0x04, 0x04, 0x04,}   // 0x59, Y
   {0x1f,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1f,}   // 0x5a, Z
   {0x0e,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e,}   // 0x5b, [
   {0x1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0x01,}   // 0x5c, \
   {0x0e,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e,}   // 0x5d, ]
   {0x04, 0x0a, 0x11, 0x00, 0x00, 0x00, 0x00,}   // 0x5e,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f,}   // 0x5f, _
   };

int const Font3[32][7] = {
   {0x04, 0x04,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 0x60, `
   {0x00, 0x0e, 0x01, 0x0d, 0x13, 0x13, 0x0d,}   // 0x61, a
   {0x10, 0x10, 0x10, 0x1c, 0x12, 0x12, 0x1c,}   // 0x62, b
   {0x00, 0x00, 0x00, 0x0e, 0x10, 0x10, 0x0e,}   // 0x63, c
   {0x01, 0x01, 0x01, 0x07, 0x09, 0x09, 0x07,}   // 0x64, d
   {0x00, 0x00, 0x0e, 0x11, 0x1f, 0x10, 0x0f,}   // 0x65, e
   {0x06, 0x09, 0x08, 0x1c, 0x08, 0x08, 0x08,}   // 0x66, f
   {0x0e, 0x11, 0x13, 0x0d, 0x01, 0x01, 0x0e,}   // 0x67, g
   {0x10, 0x10, 0x10, 0x16, 0x19, 0x11, 0x11,}   // 0x68, h
   {0x00, 0x04, 0x00, 0x0c, 0x04, 0x04, 0x0e,}   // 0x69, i
   {0x02, 0x00, 0x06, 0x02, 0x02, 0x12, 0x0c,}   // 0x6a, j
   {0x10, 0x10, 0x12, 0x14, 0x18, 0x14, 0x12,}   // 0x6b, k
   {0x0c,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 0x6c, l
   {0x00, 0x00, 0x0a, 0x15, 0x15, 0x11, 0x11,}   // 0x6d, m
   {0x00, 0x00, 0x16, 0x19, 0x11, 0x11, 0x11,}   // 0x6e, n
   {0x00, 0x00, 0x0e, 0x11, 0x11, 0x11, 0x0e,}   // 0x6f, o
   {0x00, 0x1c, 0x12, 0x12, 0x1c, 0x10, 0x10,}   // 0x70, p
   {0x00, 0x07, 0x09, 0x09, 0x07, 0x01, 0x01,}   // 0x71, q
   {0x00, 0x00, 0x16, 0x19, 0x10, 0x10, 0x10,}   // 0x72, r
   {0x00, 0x00, 0x0f, 0x10, 0x0e, 0x01, 0x1e,}   // 0x73, s
   {0x08, 0x08, 0x1c, 0x08, 0x08, 0x09, 0x06,}   // 0x74, t
   {0x00, 0x00, 0x11, 0x11, 0x11, 0x13, 0x0d,}   // 0x75, u
   {0x00, 0x00, 0x11, 0x11, 0x11, 0x0a, 0x04,}   // 0x76, v
   {0x00, 0x00, 0x11, 0x11, 0x15, 0x15, 0x0a,}   // 0x77, w
   {0x00, 0x00, 0x11, 0x0a, 0x04, 0x0a, 0x11,}   // 0x78, x
   {0x00, 0x11, 0x11, 0x0f, 0x01, 0x11, 0x0e,}   // 0x79, y
   {0x00, 0x00, 0x1f, 0x02, 0x04, 0x08, 0x1f,}   // 0x7a, z
   {0x06, 0x08, 0x08, 0x10, 0x08, 0x08, 0x06,}   // 0x7b, {
   {0x04, 0x04, 0x04, 0x00, 0x04, 0x04, 0x04,}   // 0x7c, |
   {0x0c, 0x02, 0x02, 0x01, 0x02, 0x02, 0x0c,}   // 0x7d, }
   {0x08, 0x15,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 0x7e, ~
   {0x1f, 0x1f, 0x1f, 0x1f, 0x1f, 0x1f, 0x1f,}   // 0x7f, DEL
   };

ASM51语言版: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 ; 0x20, Space
   DB 04H,04H,04H,04H,04H,00H,04H ; 0x21, !
   DB 09H,09H,12H,00H,00H,00H,00H ; 0x22, "
   DB 0aH,0aH,1fH,0aH,1fH,0aH,0aH ; 0x23, #
   DB 04H,0fH,14H,0eH,05H,1eH,04H ; 0x24, $
   DB 19H,19H,02H,04H,08H,13H,13H ; 0x25, %
   DB 04H,0aH,0aH,0aH,15H,12H,0dH ; 0x26, &
   DB 04H,04H,08H,00H,00H,00H,00H ; 0x27, '
   DB 02H,04H,08H,08H,08H,04H,02H ; 0x28, (
   DB 08H,04H,02H,02H,02H,04H,08H ; 0x29, )
   DB 04H,15H,0eH,1fH,0eH,15H,04H ; 0x2a, *
   DB 00H,04H,04H,1fH,04H,04H,00H ; 0x2b, +
   DB 00H,00H,00H,00H,04H,04H,08H ; 0x2c, ,
   DB 00H,00H,00H,1fH,00H,00H,00H ; 0x2d, -
   DB 00H,00H,00H,00H,00H,0cH,0cH ; 0x2e, .
   DB 01H,01H,02H,04H,08H,10H,10H ; 0x2f, /
   DB 0eH,11H,13H,15H,19H,11H,0eH ; 0x30, 0
   DB 04H,0cH,04H,04H,04H,04H,0eH ; 0x31, 1
   DB 0eH,11H,01H,02H,04H,08H,1fH ; 0x32, 2
   DB 0eH,11H,01H,06H,01H,11H,0eH ; 0x33, 3
   DB 02H,06H,0aH,12H,1fH,02H,02H ; 0x34, 4
   DB 1fH,10H,1eH,01H,01H,11H,0eH ; 0x35, 5
   DB 06H,08H,10H,1eH,11H,11H,0eH ; 0x36, 6
   DB 1fH,01H,02H,04H,08H,08H,08H ; 0x37, 7
   DB 0eH,11H,11H,0eH,11H,11H,0eH ; 0x38, 8
   DB 0eH,11H,11H,0fH,01H,02H,0cH ; 0x39, 9
   DB 00H,0cH,0cH,00H,0cH,0cH,00H ; 0x3a, :
   DB 00H,0cH,0cH,00H,0cH,04H,08H ; 0x3b, ;
   DB 02H,04H,08H,10H,08H,04H,02H ; 0x3c, <
   DB 00H,00H,1fH,00H,1fH,00H,00H ; 0x3d, =
   DB 08H,04H,02H,01H,02H,04H,08H ; 0x3e, >
   DB 0eH,11H,01H,02H,04H,00H,04H ; 0x3f, ?

   DB 0eH,11H,17H,15H,17H,10H,0fH ; 0x40, @
   DB 04H,0aH,11H,11H,1fH,11H,11H ; 0x41, A
   DB 1eH,11H,11H,1eH,11H,11H,1eH ; 0x42, B
   DB 0eH,11H,10H,10H,10H,11H,0eH ; 0x43, C
   DB 1eH,09H,09H,09H,09H,09H,1eH ; 0x44, D
   DB 1fH,10H,10H,1cH,10H,10H,1fH ; 0x45, E
   DB 1fH,10H,10H,1fH,10H,10H,10H ; 0x46, F
   DB 0eH,11H,10H,10H,13H,11H,0fH ; 0x37, G
   DB 11H,11H,11H,1fH,11H,11H,11H ; 0x48, H
   DB 0eH,04H,04H,04H,04H,04H,0eH ; 0x49, I
   DB 1fH,02H,02H,02H,02H,12H,0cH ; 0x4a, J
   DB 11H,12H,14H,18H,14H,12H,11H ; 0x4b, K
   DB 10H,10H,10H,10H,10H,10H,1fH ; 0x4c, L
   DB 11H,1bH,15H,11H,11H,11H,11H ; 0x4d, M
   DB 11H,11H,19H,15H,13H,11H,11H ; 0x4e, N
   DB 0eH,11H,11H,11H,11H,11H,0eH ; 0x4f, O
   DB 1eH,11H,11H,1eH,10H,10H,10H ; 0x50, P
   DB 0eH,11H,11H,11H,15H,12H,0dH ; 0x51, Q
   DB 1eH,11H,11H,1eH,14H,12H,11H ; 0x52, R
   DB 0eH,11H,10H,0eH,01H,11H,0eH ; 0x53, S
   DB 1fH,04H,04H,04H,04H,04H,04H ; 0x54, T
   DB 11H,11H,11H,11H,11H,11H,0eH ; 0x55, U
   DB 11H,11H,11H,11H,11H,0aH,04H ; 0x56, V
   DB 11H,11H,11H,15H,15H,1bH,11H ; 0x57, W
   DB 11H,11H,0aH,04H,0aH,11H,11H ; 0x58, X
   DB 11H,11H,0aH,04H,04H,04H,04H ; 0x59, Y
   DB 1fH,01H,02H,04H,08H,10H,1fH ; 0x5a, Z
   DB 0eH,08H,08H,08H,08H,08H,0eH ; 0x5b, [
   DB 10H,10H,08H,04H,02H,01H,01H ; 0x5c, \
   DB 0eH,02H,02H,02H,02H,02H,0eH ; 0x5d, ]
   DB 04H,0aH,11H,00H,00H,00H,00H ; 0x5e, ^
   DB 00H,00H,00H,00H,00H,00H,1fH ; 0x5f, _

   DB 04H,04H,02H,00H,00H,00H,00H ; 0x60, `
   DB 00H,0eH,01H,0dH,13H,13H,0dH ; 0x61, a
   DB 10H,10H,10H,1cH,12H,12H,1cH ; 0x62, b
   DB 00H,00H,00H,0eH,10H,10H,0eH ; 0x63, c
   DB 01H,01H,01H,07H,09H,09H,07H ; 0x64, d
   DB 00H,00H,0eH,11H,1fH,10H,0fH ; 0x65, e
   DB 06H,09H,08H,1cH,08H,08H,08H ; 0x66, f
   DB 0eH,11H,13H,0dH,01H,01H,0eH ; 0x67, g
   DB 10H,10H,10H,16H,19H,11H,11H ; 0x68, h
   DB 00H,04H,00H,0cH,04H,04H,0eH ; 0x69, i
   DB 02H,00H,06H,02H,02H,12H,0cH ; 0x6a, j
   DB 10H,10H,12H,14H,18H,14H,12H ; 0x6b, k
   DB 0cH,04H,04H,04H,04H,04H,04H ; 0x6c, l
   DB 00H,00H,0aH,15H,15H,11H,11H ; 0x6d, m
   DB 00H,00H,16H,19H,11H,11H,11H ; 0x6e, n
   DB 00H,00H,0eH,11H,11H,11H,0eH ; 0x6f, o
   DB 00H,1cH,12H,12H,1cH,10H,10H ; 0x70, p
   DB 00H,07H,09H,09H,07H,01H,01H ; 0x71, q
   DB 00H,00H,16H,19H,10H,10H,10H ; 0x72, r
   DB 00H,00H,0fH,10H,0eH,01H,1eH ; 0x73, s
   DB 08H,08H,1cH,08H,08H,09H,06H ; 0x74, t
   DB 00H,00H,11H,11H,11H,13H,0dH ; 0x75, u
   DB 00H,00H,11H,11H,11H,0aH,04H ; 0x76, v
   DB 00H,00H,11H,11H,15H,15H,0aH ; 0x77, w
   DB 00H,00H,11H,0aH,04H,0aH,11H ; 0x78, x
   DB 00H,11H,11H,0fH,01H,11H,0eH ; 0x79, y
   DB 00H,00H,1fH,02H,04H,08H,1fH ; 0x7a, z
   DB 06H,08H,08H,10H,08H,08H,06H ; 0x7b, {
   DB 04H,04H,04H,00H,04H,04H,04H ; 0x7c, |
   DB 0cH,02H,02H,01H,02H,02H,0cH ; 0x7d, }
   DB 08H,15H,02H,00H,00H,00H,00H ; 0x7e, ~
   DB 1fH,1fH,1fH,1fH,1fH,1fH,1fH ; 0x7f, DEL

AVR汇编语言版:
   DB $00, $00, $00, $00, $00, $00, $00   ; // 0x20, Space
   DB $04, $04, $04, $04, $04, $00, $04   ; // 0x21, !
   DB $09, $09, $12, $00, $00, $00, $00   ; // 0x22, "
   DB $0a, $0a, $1f, $0a, $1f, $0a, $0a   ; // 0x23, #
   DB $04, $0f, $14, $0e, $05, $1e, $04   ; // 0x24, $
   DB $19, $19, $02, $04, $08, $13, $13   ; // 0x25, %
   DB $04, $0a, $0a, $0a, $15, $12, $0d   ; // 0x26, &
   DB $04, $04, $08, $00, $00, $00, $00   ; // 0x27, '
   DB $02, $04, $08, $08, $08, $04, $02   ; // 0x28, (
   DB $08, $04, $02, $02, $02, $04, $08   ; // 0x29, )
   DB $04, $15, $0e, $1f, $0e, $15, $04   ; // 0x2a, *
   DB $00, $04, $04, $1f, $04, $04, $00   ; // 0x2b, +
   DB $00, $00, $00, $00, $04, $04, $08   ; // 0x2c, ,
   DB $00, $00, $00, $1f, $00, $00, $00   ; // 0x2d, -
   DB $00, $00, $00, $00, $00, $0c, $0c   ; // 0x2e, .
   DB $01, $01, $02, $04, $08, $10, $10   ; // 0x2f, /
   DB $0e, $11, $13, $15, $19, $11, $0e   ; // 0x30, 0
   DB $04, $0c, $04, $04, $04, $04, $0e   ; // 0x31, 1
   DB $0e, $11, $01, $02, $04, $08, $1f   ; // 0x32, 2
   DB $0e, $11, $01, $06, $01, $11, $0e   ; // 0x33, 3
   DB $02, $06, $0a, $12, $1f, $02, $02   ; // 0x34, 4
   DB $1f, $10, $1e, $01, $01, $11, $0e   ; // 0x35, 5
   DB $06, $08, $10, $1e, $11, $11, $0e   ; // 0x36, 6
   DB $1f, $01, $02, $04, $08, $08, $08   ; // 0x37, 7
   DB $0e, $11, $11, $0e, $11, $11, $0e   ; // 0x38, 8
   DB $0e, $11, $11, $0f, $01, $02, $0c   ; // 0x39, 9
   DB $00, $0c, $0c, $00, $0c, $0c, $00   ; // 0x3a, :
   DB $00, $0c, $0c, $00, $0c, $04, $08   ; // 0x3b, ;
   DB $02, $04, $08, $10, $08, $04, $02   ; // 0x3c, <
   DB $00, $00, $1f, $00, $1f, $00, $00   ; // 0x3d, =
   DB $08, $04, $02, $01, $02, $04, $08   ; // 0x3e, >
   DB $0e, $11, $01, $02, $04, $00, $04   ; // 0x3f, ?

   DB $0e, $11, $17, $15, $17, $10, $0f   ; // 0x40, @
   DB $04, $0a, $11, $11, $1f, $11, $11   ; // 0x41, A
   DB $1e, $11, $11, $1e, $11, $11, $1e   ; // 0x42, B
   DB $0e, $11, $10, $10, $10, $11, $0e   ; // 0x43, C
   DB $1e, $09, $09, $09, $09, $09, $1e   ; // 0x44, D
   DB $1f, $10, $10, $1c, $10, $10, $1f   ; // 0x45, E
   DB $1f, $10, $10, $1f, $10, $10, $10   ; // 0x46, F
   DB $0e, $11, $10, $10, $13, $11, $0f   ; // 0x37, G
   DB $11, $11, $11, $1f, $11, $11, $11   ; // 0x48, H
   DB $0e, $04, $04, $04, $04, $04, $0e   ; // 0x49, I
   DB $1f, $02, $02, $02, $02, $12, $0c   ; // 0x4a, J
   DB $11, $12, $14, $18, $14, $12, $11   ; // 0x4b, K
   DB $10, $10, $10, $10, $10, $10, $1f   ; // 0x4c, L
   DB $11, $1b, $15, $11, $11, $11, $11   ; // 0x4d, M
   DB $11, $11, $19, $15, $13, $11, $11   ; // 0x4e, N
   DB $0e, $11, $11, $11, $11, $11, $0e   ; // 0x4f, O
   DB $1e, $11, $11, $1e, $10, $10, $10   ; // 0x50, P
   DB $0e, $11, $11, $11, $15, $12, $0d   ; // 0x51, Q
   DB $1e, $11, $11, $1e, $14, $12, $11   ; // 0x52, R
   DB $0e, $11, $10, $0e, $01, $11, $0e   ; // 0x53, S
   DB $1f, $04, $04, $04, $04, $04, $04   ; // 0x54, T
   DB $11, $11, $11, $11, $11, $11, $0e   ; // 0x55, U
   DB $11, $11, $11, $11, $11, $0a, $04   ; // 0x56, V
   DB $11, $11, $11, $15, $15, $1b, $11   ; // 0x57, W
   DB $11, $11, $0a, $04, $0a, $11, $11   ; // 0x58, X
   DB $11, $11, $0a, $04, $04, $04, $04   ; // 0x59, Y
   DB $1f, $01, $02, $04, $08, $10, $1f   ; // 0x5a, Z
   DB $0e, $08, $08, $08, $08, $08, $0e   ; // 0x5b, [
   DB $10, $10, $08, $04, $02, $01, $01   ; // 0x5c, \
   DB $0e, $02, $02, $02, $02, $02, $0e   ; // 0x5d, ]
   DB $04, $0a, $11, $00, $00, $00, $00   ; // 0x5e, ^
   DB $00, $00, $00, $00, $00, $00, $1f   ; // 0x5f, _

   DB $04, $04, $02, $00, $00, $00, $00   ; // 0x60, `
   DB $00, $0e, $01, $0d, $13, $13, $0d   ; // 0x61, a
   DB $10, $10, $10, $1c, $12, $12, $1c   ; // 0x62, b
   DB $00, $00, $00, $0e, $10, $10, $0e   ; // 0x63, c
   DB $01, $01, $01, $07, $09, $09, $07   ; // 0x64, d
   DB $00, $00, $0e, $11, $1f, $10, $0f   ; // 0x65, e
   DB $06, $09, $08, $1c, $08, $08, $08   ; // 0x66, f
   DB $0e, $11, $13, $0d, $01, $01, $0e   ; // 0x67, g
   DB $10, $10, $10, $16, $19, $11, $11   ; // 0x68, h
   DB $00, $04, $00, $0c, $04, $04, $0e   ; // 0x69, i
   DB $02, $00, $06, $02, $02, $12, $0c   ; // 0x6a, j
   DB $10, $10, $12, $14, $18, $14, $12   ; // 0x6b, k
   DB $0c, $04, $04, $04, $04, $04, $04   ; // 0x6c, l
   DB $00, $00, $0a, $15, $15, $11, $11   ; // 0x6d, m
   DB $00, $00, $16, $19, $11, $11, $11   ; // 0x6e, n
   DB $00, $00, $0e, $11, $11, $11, $0e   ; // 0x6f, o
   DB $00, $1c, $12, $12, $1c, $10, $10   ; // 0x70, p
   DB $00, $07, $09, $09, $07, $01, $01   ; // 0x71, q
   DB $00, $00, $16, $19, $10, $10, $10   ; // 0x72, r
   DB $00, $00, $0f, $10, $0e, $01, $1e   ; // 0x73, s
   DB $08, $08, $1c, $08, $08, $09, $06   ; // 0x74, t
   DB $00, $00, $11, $11, $11, $13, $0d   ; // 0x75, u
   DB $00, $00, $11, $11, $11, $0a, $04   ; // 0x76, v
   DB $00, $00, $11, $11, $15, $15, $0a   ; // 0x77, w
   DB $00, $00, $11, $0a, $04, $0a, $11   ; // 0x78, x
   DB $00, $11, $11, $0f, $01, $11, $0e   ; // 0x79, y
   DB $00, $00, $1f, $02, $04, $08, $1f   ; // 0x7a, z
   DB $06, $08, $08, $10, $08, $08, $06   ; // 0x7b, {
   DB $04, $04, $04, $00, $04, $04, $04   ; // 0x7c, |
   DB $0c, $02, $02, $01, $02, $02, $0c   ; // 0x7d, }
   DB $08, $15, $02, $00, $00, $00, $00   ; // 0x7e, ~
   DB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x7f, DEL

格式二:逐列扫描式,每个字节的后7位有效(最低位对应字符顶端),每个字符5列

C语言版:

// standard ascii 5x7 font
// defines ascii characters 0x20-0x7f (32-127)
//static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Fonts[][5]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5F, 0x00, 0x00,// !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24, 0x2A, 0x07, 0x2A, 0x12,// $
    0x23, 0x13, 0x08, 0x64, 0x62,// %
        0x37,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8, 0x2A, 0x1C, 0x2A, 0x08,// *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50, 0x30, 0x00, 0x00,//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41, 0x22, 0x14, 0x08, 0x00,// >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32, 0x49, 0x79, 0x41, 0x3E,// @
        0x7E, 0x11, 0x11, 0x11, 0x7E,// A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7F, 0x09, 0x09, 0x01, 0x01,// F
        0x3E, 0x41, 0x41, 0x51, 0x32,// G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7F, 0x02, 0x04, 0x02, 0x7F,// M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7F, 0x20, 0x18, 0x20, 0x7F,// W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3, 0x04, 0x78, 0x04, 0x03,// Y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
        0x41, 0x41, 0x7F, 0x00, 0x00,// ]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8, 0x14, 0x54, 0x54, 0x3C,// g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20, 0x40, 0x44, 0x3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k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7C, 0x14, 0x14, 0x14, 0x08,// p
        0x08, 0x14, 0x14, 0x18, 0x7C,// q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C, 0x50, 0x50, 0x50, 0x3C,// y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
        0x00, 0x00, 0x7F, 0x00, 0x00,// |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
        0x02, 0x01, 0x02, 0x04, 0x02,// ~
        0x7f, 0x7f, 0x7f, 0x7f, 0x7f // DEL
};

ASM51语言版:
      DB 00H,  00H,  00H,  00H,  00H ;     " "Space,0x20        ,32
      DB 00H,  00H,  5FH,  00H,  00H ;     !        ,0x21        ,33
      DB 00H,  07H,  00H,  07H,  00H ;     "        ,0x22        ,34
      DB 14H,  7FH,  14H,  7FH,  14H ;     #        ,0x23        ,35
      DB 24H,  2AH,  07H,  2AH,  12H ;     $        ,0x24        ,36
      DB 23H,  13H,  08H,  64H,  62H ;     %        ,0x25        ,37
      DB 37H,  49H,  55H,  22H,  50H ;     &        ,0x26        ,38
      DB 00H,  05H,  03H,  00H,  00H ;     '        ,0x27        ,39
      DB 00H,  1CH,  22H,  41H,  00H ;     (        ,0x28        ,40
      DB 00H,  41H,  22H,  1CH,  00H ;     )        ,0x29        ,41
      DB 08H,  2AH,  1CH,  2AH,  08H ;     *        ,0x2A        ,42
      DB 08H,  08H,  3EH,  08H,  08H ;     +        ,0x2B        ,43
      DB 00H,  50H,  30H,  00H,  00H ;     ,        ,0x2C        ,44
      DB 08H,  08H,  08H,  08H,  08H ;     -        ,0x2D        ,45
      DB 00H,  60H,  60H,  00H,  00H ;     .        ,0x2E        ,46
      DB 20H,  10H,  08H,  04H,  02H ;     /        ,0x2F        ,47
      DB 3EH,  51H,  49H,  45H,  3EH ;     0        ,0x30        ,48
      DB 00H,  42H,  7FH,  40H,  00H ;     1        ,0x31        ,49
      DB 42H,  61H,  51H,  49H,  46H ;     2        ,0x32        ,50
      DB 21H,  41H,  45H,  4BH,  31H ;     3        ,0x33        ,51
      DB 18H,  14H,  12H,  7FH,  10H ;     4        ,0x34        ,52
      DB 27H,  45H,  45H,  45H,  39H ;     5        ,0x35        ,53
      DB 3CH,  4AH,  49H,  49H,  30H ;     6        ,0x36        ,54
      DB 01H,  71H,  09H,  05H,  03H ;     7        ,0x37        ,55
      DB 36H,  49H,  49H,  49H,  36H ;     8        ,0x38        ,56
      DB 06H,  49H,  49H,  29H,  1EH ;     9        ,0x39        ,57
      DB 00H,  36H,  36H,  00H,  00H ;     :        ,0x3A        ,58
      DB 00H,  56H,  36H,  00H,  00H ;     ;          ,0x3B        ,59
      DB 00H,  08H,  14H,  22H,  41H ;     <        ,0x3C        ,60
      DB 14H,  14H,  14H,  14H,  14H ;     =        ,0x3D        ,61
      DB 41H,  22H,  14H,  08H,  00H ;     >        ,0x3E        ,62
      DB 02H,  01H,  51H,  09H,  06H ;     ?        ,0x3F        ,63
      DB 32H,  49H,  79H,  41H,  3EH ;     @        ,0x40        ,64
      DB 7EH,  11H,  11H,  11H,  7EH ;     A        ,0x41        ,65
      DB 7FH,  49H,  49H,  49H,  36H ;     B        ,0x42        ,66
      DB 3EH,  41H,  41H,  41H,  22H ;     C        ,0x43        ,67
      DB 7FH,  41H,  41H,  22H,  1CH ;     D        ,0x44        ,68
      DB 7FH,  49H,  49H,  49H,  41H ;     E        ,0x45        ,69
      DB 7FH,  09H,  09H,  01H,  01H ;     F        ,0x46        ,70
      DB 3EH,  41H,  41H,  51H,  32H ;     G        ,0x47        ,71
      DB 7FH,  08H,  08H,  08H,  7FH ;     H        ,0x48        ,72
      DB 00H,  41H,  7FH,  41H,  00H ;     I        ,0x49        ,73
      DB 20H,  40H,  41H,  3FH,  01H ;     J        ,0x4A        ,74
      DB 7FH,  08H,  14H,  22H,  41H ;     K        ,0x4B        ,75
      DB 7FH,  40H,  40H,  40H,  40H ;     L        ,0x4C        ,76
      DB 7FH,  02H,  04H,  02H,  7FH ;     M        ,0x4D        ,77
      DB 7FH,  04H,  08H,  10H,  7FH ;     N        ,0x4E        ,78
      DB 3EH,  41H,  41H,  41H,  3EH ;     O        ,0x4F        ,79
      DB 7FH,  09H,  09H,  09H,  06H ;     P        ,0x50        ,80
      DB 3EH,  41H,  51H,  21H,  5EH ;     Q        ,0x51        ,81
      DB 7FH,  09H,  19H,  29H,  46H ;     R        ,0x52        ,82
      DB 46H,  49H,  49H,  49H,  31H ;     S        ,0x53        ,83
      DB 01H,  01H,  7FH,  01H,  01H ;     T        ,0x54        ,84
      DB 3FH,  40H,  40H,  40H,  3FH ;     U        ,0x55        ,85
      DB 1FH,  20H,  40H,  20H,  1FH ;     V        ,0x56        ,86
      DB 7FH,  20H,  18H,  20H,  7FH ;     W        ,0x57        ,87
      DB 63H,  14H,  08H,  14H,  63H ;     X        ,0x58        ,88
      DB 03H,  04H,  78H,  04H,  03H ;     Y        ,0x59        ,89
      DB 61H,  51H,  49H,  45H,  43H ;     Z        ,0x5A        ,90
      DB 00H,  00H,  7FH,  41H,  41H ;     [        ,0x5B        ,91
      DB 02H,  04H,  08H,  10H,  20H ;     "\"        ,0x5C        ,92
      DB 41H,  41H,  7FH,  00H,  00H ;     ]        ,0x5D        ,93
      DB 04H,  02H,  01H,  02H,  04H ;     ^        ,0x5E        ,94
      DB 40H,  40H,  40H,  40H,  40H ;     _        ,0x5F        ,95
      DB 00H,  01H,  02H,  04H,  00H ;     `        ,0x60        ,96
      DB 20H,  54H,  54H,  54H,  78H ;     a        ,0x61        ,97
      DB 7FH,  48H,  44H,  44H,  38H ;     b        ,0x62        ,98
      DB 38H,  44H,  44H,  44H,  20H ;     c        ,0x63        ,99
      DB 38H,  44H,  44H,  48H,  7FH ;     d        ,0x64        ,100
      DB 38H,  54H,  54H,  54H,  18H ;     e        ,0x65        ,101
      DB 08H,  7EH,  09H,  01H,  02H ;     f        ,0x66        ,102
      DB 08H,  14H,  54H,  54H,  3CH ;     g        ,0x67        ,103
      DB 7FH,  08H,  04H,  04H,  78H ;     h        ,0x68        ,104
      DB 00H,  44H,  7DH,  40H,  00H ;     i        ,0x69        ,105
      DB 20H,  40H,  44H,  3DH,  00H ;     j        ,0x6A        ,106
      DB 00H,  7FH,  10H,  28H,  44H ;     k        ,0x6B        ,107
      DB 00H,  41H,  7FH,  40H,  00H ;     l        ,0x6C        ,108
      DB 7CH,  04H,  18H,  04H,  78H ;     m        ,0x6D        ,109
      DB 7CH,  08H,  04H,  04H,  78H ;     n        ,0x6E        ,110
      DB 38H,  44H,  44H,  44H,  38H ;     o        ,0x6F        ,111
      DB 7CH,  14H,  14H,  14H,  08H ;     p        ,0x70        ,112
      DB 08H,  14H,  14H,  18H,  7CH ;     q        ,0x71        ,113
      DB 7CH,  08H,  04H,  04H,  08H ;     r        ,0x72        ,114
      DB 48H,  54H,  54H,  54H,  20H ;     s        ,0x73        ,115
      DB 04H,  3FH,  44H,  40H,  20H ;     t        ,0x74        ,116
      DB 3CH,  40H,  40H,  20H,  7CH ;     u        ,0x75        ,117
      DB 1CH,  20H,  40H,  20H,  1CH ;     v        ,0x76        ,118
      DB 3CH,  40H,  30H,  40H,  3CH ;     w        ,0x77        ,119
      DB 44H,  28H,  10H,  28H,  44H ;     x        ,0x78        ,120
      DB 0CH,  50H,  50H,  50H,  3CH ;     y        ,0x79        ,121
      DB 44H,  64H,  54H,  4CH,  44H ;     z        ,0x7A        ,122
      DB 00H,  08H,  36H,  41H,  00H ;     {        ,0x7B        ,123
      DB 00H,  00H,  7FH,  00H,  00H ;     |        ,0x7C        ,124
      DB 00H,  41H,  36H,  08H,  00H ;     }        ,0x7D        ,125
      DB 02H,  01H,  02H,  04H,  02H ;     ~        ,0x7E        ,126
      DB 7fH,  7fH,  7fH,  7fH,  7fH ;     del        ,0x7F        ,127

AVR汇编语言版:
      DB $00, $00, $00, $00, $00  ;  " "Space        ,0x20        ,32
      DB $00, $00, $5F, $00, $00  ;  !        ,0x21        ,33
      DB $00, $07, $00, $07, $00  ;  "        ,0x22        ,34
      DB $14, $7F, $14, $7F, $14  ;  #        ,0x23        ,35
      DB $24, $2A, $07, $2A, $12  ;  $        ,0x24        ,36
      DB $23, $13, $08, $64, $62  ;  %        ,0x25        ,37
      DB $37, $49, $55, $22, $50  ;  &        ,0x26        ,38
      DB $00, $05, $03, $00, $00  ;  '        ,0x27        ,39
      DB $00, $1C, $22, $41, $00  ;  (        ,0x28        ,40
      DB $00, $41, $22, $1C, $00  ;  )        ,0x29        ,41
      DB $08, $2A, $1C, $2A, $08  ;  *        ,0x2A        ,42
      DB $08, $08, $3E, $08, $08  ;  +        ,0x2B        ,43
      DB $00, $50, $30, $00, $00  ;  ,        ,0x2C        ,44
      DB $08, $08, $08, $08, $08  ;  -        ,0x2D        ,45
      DB $00, $60, $60, $00, $00  ;  .        ,0x2E        ,46
      DB $20, $10, $08, $04, $02  ;  /        ,0x2F        ,47
      DB $3E, $51, $49, $45, $3E  ;  0        ,0x30        ,48
      DB $00, $42, $7F, $40, $00  ;  1        ,0x31        ,49
      DB $42, $61, $51, $49, $46  ;  2        ,0x32        ,50
      DB $21, $41, $45, $4B, $31  ;  3        ,0x33        ,51
      DB $18, $14, $12, $7F, $10  ;  4        ,0x34        ,52
      DB $27, $45, $45, $45, $39  ;  5        ,0x35        ,53
      DB $3C, $4A, $49, $49, $30  ;  6        ,0x36        ,54
      DB $01, $71, $09, $05, $03  ;  7        ,0x37        ,55
      DB $36, $49, $49, $49, $36  ;  8        ,0x38        ,56
      DB $06, $49, $49, $29, $1E  ;  9        ,0x39        ,57
      DB $00, $36, $36, $00, $00  ;  :        ,0x3A        ,58
      DB $00, $56, $36, $00, $00  ;  ;        ,0x3B        ,59
      DB $00, $08, $14, $22, $41  ;  <        ,0x3C        ,60
      DB $14, $14, $14, $14, $14  ;  =        ,0x3D        ,61
      DB $41, $22, $14, $08, $00  ;  >        ,0x3E        ,62
      DB $02, $01, $51, $09, $06  ;  ?        ,0x3F        ,63
      DB $32, $49, $79, $41, $3E  ;  @        ,0x40        ,64
      DB $7E, $11, $11, $11, $7E  ;  A        ,0x41        ,65
      DB $7F, $49, $49, $49, $36  ;  B        ,0x42        ,66
      DB $3E, $41, $41, $41, $22  ;  C        ,0x43        ,67
      DB $7F, $41, $41, $22, $1C  ;  D        ,0x44        ,68
      DB $7F, $49, $49, $49, $41  ;  E        ,0x45        ,69
      DB $7F, $09, $09, $01, $01  ;  F        ,0x46        ,70
      DB $3E, $41, $41, $51, $32  ;  G        ,0x47        ,71
      DB $7F, $08, $08, $08, $7F  ;  H        ,0x48        ,72
      DB $00, $41, $7F, $41, $00  ;  I        ,0x49        ,73
      DB $20, $40, $41, $3F, $01  ;  J        ,0x4A        ,74
      DB $7F, $08, $14, $22, $41  ;  K        ,0x4B        ,75
      DB $7F, $40, $40, $40, $40  ;  L        ,0x4C        ,76
      DB $7F, $02, $04, $02, $7F  ;  M        ,0x4D        ,77
      DB $7F, $04, $08, $10, $7F  ;  N        ,0x4E        ,78
      DB $3E, $41, $41, $41, $3E  ;  O        ,0x4F        ,79
      DB $7F, $09, $09, $09, $06  ;  P        ,0x50        ,80
      DB $3E, $41, $51, $21, $5E  ;  Q        ,0x51        ,81
      DB $7F, $09, $19, $29, $46  ;  R        ,0x52        ,82
      DB $46, $49, $49, $49, $31  ;  S        ,0x53        ,83
      DB $01, $01, $7F, $01, $01  ;  T        ,0x54        ,84
      DB $3F, $40, $40, $40, $3F  ;  U        ,0x55        ,85
      DB $1F, $20, $40, $20, $1F  ;  V        ,0x56        ,86
      DB $7F, $20, $18, $20, $7F  ;  W        ,0x57        ,87
      DB $63, $14, $08, $14, $63  ;  X        ,0x58        ,88
      DB $03, $04, $78, $04, $03  ;  Y        ,0x59        ,89
      DB $61, $51, $49, $45, $43  ;  Z        ,0x5A        ,90
      DB $00, $00, $7F, $41, $41  ;  [        ,0x5B        ,91
      DB $02, $04, $08, $10, $20  ;  \        ,0x5C        ,92
      DB $41, $41, $7F, $00, $00  ;  ]        ,0x5D        ,93
      DB $04, $02, $01, $02, $04  ;  ^        ,0x5E        ,94
      DB $40, $40, $40, $40, $40  ;  _        ,0x5F        ,95
      DB $00, $01, $02, $04, $00  ;  `        ,0x60        ,96
      DB $20, $54, $54, $54, $78  ;  a        ,0x61        ,97
      DB $7F, $48, $44, $44, $38  ;  b        ,0x62        ,98
      DB $38, $44, $44, $44, $20  ;  c        ,0x63        ,99
      DB $38, $44, $44, $48, $7F  ;  d        ,0x64        ,100
      DB $38, $54, $54, $54, $18  ;  e        ,0x65        ,101
      DB $08, $7E, $09, $01, $02  ;  f        ,0x66        ,102
      DB $08, $14, $54, $54, $3C  ;  g        ,0x67        ,103
      DB $7F, $08, $04, $04, $78  ;  h        ,0x68        ,104
      DB $00, $44, $7D, $40, $00  ;  i        ,0x69        ,105
      DB $20, $40, $44, $3D, $00  ;  j        ,0x6A        ,106
      DB $00, $7F, $10, $28, $44  ;  k        ,0x6B        ,107
      DB $00, $41, $7F, $40, $00  ;  l        ,0x6C        ,108
      DB $7C, $04, $18, $04, $78  ;  m        ,0x6D        ,109
      DB $7C, $08, $04, $04, $78  ;  n        ,0x6E        ,110
      DB $38, $44, $44, $44, $38  ;  o        ,0x6F        ,111
      DB $7C, $14, $14, $14, $08  ;  p        ,0x70        ,112
      DB $08, $14, $14, $18, $7C  ;  q        ,0x71        ,113
      DB $7C, $08, $04, $04, $08  ;  r        ,0x72        ,114
      DB $48, $54, $54, $54, $20  ;  s        ,0x73        ,115
      DB $04, $3F, $44, $40, $20  ;  t        ,0x74        ,116
      DB $3C, $40, $40, $20, $7C  ;  u        ,0x75        ,117
      DB $1C, $20, $40, $20, $1C  ;  v        ,0x76        ,118
      DB $3C, $40, $30, $40, $3C  ;  w        ,0x77        ,119
      DB $44, $28, $10, $28, $44  ;  x        ,0x78        ,120
      DB $0C, $50, $50, $50, $3C  ;  y        ,0x79        ,121
      DB $44, $64, $54, $4C, $44  ;  z        ,0x7A        ,122
      DB $00, $08, $36, $41, $00  ;  {        ,0x7B        ,123
      DB $00, $00, $7F, $00, $00  ;  |        ,0x7C        ,124
      DB $00, $41, $36, $08, $00  ;  }        ,0x7D        ,125
      DB $02, $01, $02, $04, $02  ;  ~        ,0x7E        ,126
      DB $7f, $7f, $7f, $7f, $7f  ; DEL        ,0x7F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