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RGB灯珠

楼主(2015-10-29):
      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RGB灯珠,谁哪里有教程,另外我看有些人用PWM编写程序,怎么用PWM???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网上搜调光程序,自己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还没学行,就学跑

PWM就不要想了

网友C(2021-02-25):
实在不行你用延时程序来做占空比:定义一个时间减去某个变量或数字例如:Delay(500-i);

网友D:
//用这个试试

void timer(uint t)
{
uint n;
for(n=0;n<t;n++)
{
while(RC5==0)

num=5;

}
}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pic.h>
__CONFIG(0X1B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g,r,b,p,num;

void delay(uint x)
{
uint c,d;
for(c=x;c>0;c--)
   for(d=110;d>0;d--);

}

void timer(uint t)
{
uint n;
for(n=0;n<t;n++)
{
while(RC5==0)

num=5;

}
}
void LED0_ON()
{
RC0=0;
RC1=0;
RC2=0;
RC3=0;
}

void LED1_ON()
{
RC0=0;
RC1=1;
RC2=0;
RC3=0;
}

void LED2_ON()
{
RC0=0;
RC1=0;
RC2=1;
RC3=0;
}

void LED3_ON()
{
RC0=0;
RC1=0;
RC2=0;
RC3=1;
}

void LED4_ON()//此渐变函数是无意中在网上发现的
{
    RC3=0;

  if(g!=0&&b==0)
{
g--;
r++;
}
   if(r!=0&&g==0)
{
r--;
b++;
}
   if(b!=0&&r==0)
{
b--;
g++;
}
   if(g+r+b!=240)
{
g=200;
r=0;
b=0;
}
   for(a=0;a<10;a++)
{
if(g!=0)
{
RC0=0;
timer(g);
RC0=1;
}
if(r!=0)
{
RC1=0;
timer(r);
RC1=1;
}
if(b!=0)
{
RC2=0;
timer(b);
RC2=1;
}
  }
}

void LED5_ON()
{
RC0=1;
RC1=1;
RC2=1;
RC3=1;
}
void init()
{
    TRISA=0b11111111;
    TRISC=0b11100000;
    ANSEL=0X00;//把RC1,RC2,RC3设置为普通I/O 或者中断输入,模拟输入时候ANSEL=0XFF
    CMCON=0X07;//比较器禁止
    RC4=0;
    RC3=0;
    RC0=0;
    RC1=0;
    RC2=0;

    g=240;r=0;b=0;
}

void scan()
{

while(!RC5)
{
delay(5);
p++;
}
if(p>10)
{
p=0;
num++;
if(num>5)num=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

       switch(num)
       {
case 0:LED0_ON();break;
case 1:LED1_ON();break;
case 2:LED2_ON();break;
case 3:LED3_ON();break;
case 4:LED4_ON();break;
                case 5:LED5_ON();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