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STM32 SysTick 滴答定时器原理及应用

楼主(2015-10-29):
中秋国庆长假,各种事情,一眨眼,就过去了,变懒咯。。。

 第21集 SysTick滴答定时器

一、功能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CM3\CM4内核芯片都具备此定时器。SysTick定时器常用来做延时,采用实时系统时则用来做系统时钟。
无论用作延时还是用作系统心跳时钟,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SysTick即可胜任。
二、实现原理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当倒计数为0时,将从RELOAD寄存器中取值作为定时器的初始值,同时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产生中断(异常号:15)。
例如从RELOAD的值为999,那么当倒计数为0时,就会从复位为999继续倒计数。
        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楚,就永不停息,即使在睡眠模式下也能继续工作。
三、SysTick寄存器(在 core_cm3.h 有定义,凡是 M3 内核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的)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define SysTick_BASE        (SCS_BASE +  0x0010)
#define SCS_BASE            (0xE000E000)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TRL; //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
 __IO uint32_t LOAD;   // 重装载数值寄存器
 __IO uint32_t VAL; // 当前计数数值寄存器
 __I  uint32_t CALIB;  // 校准寄存器
} SysTick_Type;
SysTick->CTRL: (可通过 SysTick_CLKSourceConfig() 函数设置)
COUNTFLAG(16)R: 计数标志位
当SysTick数到0,则该位被硬件置 1,当读取该位时,将被硬件清零
CLKSOURCE(2)R/W: 时钟源设置
1 = 外部时钟源(STCLK) (AHB总线时钟的1/8(HCLK/8))
0 = 内核时钟(FCLK)  (AHB总线时钟的频率(HCLK))
TICKINT(1)R/W: 中断使能位
1 = SysTick 倒数到0时产生 SysTick 异常请求
0 = 数到 0 时无动作
ENABLE(0)R/W: SysTick 定时器使能位
(当中断被使能后,需要关注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函数)
SysTick_Type->LOAD: (SysTick_Config() 函数会设置该寄存器)
RELOAD(23:0)R/W: 重装载数值寄存器
当SysTick数到0,将被重装载的值
SysTick_Type->VAL: (SysTick_Config() 函数会设置该寄存器)
CURRENT(23:0)R/Wc: 当前计数数值寄存器
读取时返回当前倒计数的值,写它则使之清零,同时还会清除在 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 COUNTFLAG 标志。
四、库函数分析
misc.c
----------------------------------------------------------------------------------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uint32_t)0xFFFFFFFB)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         ((uint32_t)0x00000004)
#define IS_SYSTICK_CLK_SOURCE(SOURCE)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YSTICK_CLK_SOURCE(SysTick_CLKSource));
 if (SysTick_CLK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设置 CLKSOURCE 为 1
 }
 els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设置 CLKSOURCE 为 0
 }
}

core_cm3.c
----------------------------------------------------------------------------------
#define SysTick_LOAD_RELOAD_Pos             0
#define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0xFFFFFFul << SysTick_LOAD_RELOAD_Pos)
typedef enum IRQn
{
//...
SysTick_IRQn                = -1,
//...
}IRQn_Type;
#define __NVIC_PRIO_BITS          4
#define SysTick_CTRL_CLKSOURCE_Pos          2
#define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1u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Pos)

#define SysTick_CTRL_TICKINT_Pos            1
#define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1ul << SysTick_CTRL_TICKINT_Pos)

#define SysTick_CTRL_ENABLE_Pos             0
#define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1ul << SysTick_CTRL_ENABLE_Pos)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 设置计数值为 ticks - 1
 // 原因1:视频说是执行这些代码需要时间,所以减少一个节拍
 // 原因2:我认为是因为 SysTick 的倒计数到 0,例如设置 1000 ,那么范围就应该是 999 ~ 0。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SysTick->VAL   = 0;
 // 设置时钟源为外部时钟源,同时开启中断、并使能 SysTick 定时器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return (0);
}
五、延时应用
1、中断方式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TimingDelay--;
}
}
int main(void)
{
//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注意,这里systick时钟为HCLK,中断时间间隔1ms
{
while (1);
}
while(1)
{
Delay(200);//2ms
// ...
}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原代码这里假设是采用时钟源为 HCLK)
这里设置的是 72000000Hz / 1000 = 72000 ticks,也就是说 SysTick 从 (72000-1) 开始倒数。
每倒数完 72000 个节拍就触发一次中断。
一个节拍的时间为:72000000 / 72000 = 1000us == 1ms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 1000 * 1):
SysTick_Config() 会设置时钟源为 HCLK/8 所以实际应用中不能按照上述代码的参数。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1us 的节拍数
1us的节拍数 * 1000: 则为 1ms 的节拍数
1ms 的节拍数 * 1: 设置 1ms 一个SysTick中断,即从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 1000 * 1) - 1 开始倒数。
2、轮询方式
static u8  fac_us=0; //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 //ms延时倍乘数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 = SystemCoreClock/8000000;        // 为系统时钟的1/8  1us = 72000000 / 8000000 =  9 个节拍
fac_ms = (u16)fac_us*1000; // 1ms 需要 9 * 1000 = 9000 个节拍
}
//延时 nus 微秒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ms
//注意nms的范围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nms<=0xffffff*8*1000/SYSCLK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对72M条件下,nms<=1864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等待时间到达,这里使用了一个小技巧,通过(temp&0x01)检查 SysTick 的使能位,避免 Systick 定时器被关闭而导致无限循环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