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rdFault_Handler调试及问题查找方法

楼主: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2、堆栈溢出。增加堆栈的大小。

出现问题时排查的方法: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Returnaddress、PSR、LR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Return address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

注意:寄存器均是32位,且STM32是小端模式。(参考Cortex-M3权威)

编写问题代码如下:

void StackFlow(void)

{

int a[3],i;

for(i=0; i<10000; i++)

{

a[i]=1;

}

}

void SystemInit(void)

{

  11.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12. RCC->CFGR = 0x00000000;

  13.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14. RCC->PLLCFGR = 0x24003010;

  15. StackFlow();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

DEBUG如下图

SP值为0x20008560,查看堆栈里面的值依次为R0~R3、R12、Return address、PSR、LR, 例如R0(1027 00 00), 显然堆栈后第21个字节到24字节即为Returnaddress,该地址0x08001FFD即为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即StackFlow()后面的语句处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另一种方法:

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处理方法不是B .这样的死循环么?楼主将它改成BXLR直接返回的形式。然后在这条语句打个断点,一旦在断点中停下来,说明出错了,然后再返回,就可以返回到出错的位置的下一条语句那儿

      Cortex-M3/4的Fault异常是由于非法的存储器访问(比如访问0地址、写只读存储位置等)和非法的程序行为(比如除以0等)等造成的。常见的4种异常及产生异常的情况如下:

BusFault:在fetch指令、数据读写、fetch中断向量或中断时存储恢复寄存器栈情况下,检测到内存访问错误则产生BusFault。
Memory ManagementFault:访问了内存管理单元(MPU)定义的不合法的内存区域,比如向只读区域写入数据。
UsageFault:检测到未定义指令或在存取内存时有未对齐。还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是否检测到除0和其它未对齐内存访问也产生该异常,默认关闭,需要在工程初始化时配置:

[cpp] viewplaincopyprint?

  • SCB->CCR |= 0x18; // enable div-by-0 and unaligned fault

HardFault:在调试程序过程中,这种异常最常见。上面三种异常发生任何一种异常都会引起HardFault,在上面的三种异常未使能的情况下,默认发生异常时进入HardFault中断服务程序。使能前三种异常也要在初始化时配置:

[cpp] viewplaincopyprint?

  • SCB->SHCSR |= 0x00007000;   // enable Usage Fault, Bus Fault, and MMU Fault

在默认复位初始化时,HardFault使能,其它三者不使能,因此当程序中出现不合法内存访问(一般是指针错误引起)或非法的程序行为(一般就是数学里面常见的除0)时都将产生HardFault中断

2 HardFault调试方法假设IDE环境为Keil,芯片为STM32F103。
在stm32f10x_it.c中,添加软件断点,一旦调试时出现Hard Fault则会在停在__breakpoint(0)处。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
  •   if (CoreDebug->DHCSR & 1) {  //check C_DEBUGEN == 1 -> Debugger Connected
  •       __breakpoint(0);  // halt program execution here
  •   }
  •   while (1)
  •   {
  •   }
  • }

当进入HardFault断点后,菜单栏Peripherals >Core Peripherals >FaultReports打开异常发生的报告,查看发生异常的原因。

上面的报告发生了BUS FAULT,并将Fault的中断服务转向Hard Fault。

相对于检测发生了什么异常,定位异常发生位置显得更重要。
(1)打开Call Stack窗口(如下图左侧,断点停在Hard Fault服务程序中)

(2)在Call Stack的HardFault_Handler上右键Show CallerCode(有的Keil版本也可以直接双击)

这时将跳转到发生异常的源代码位置(如上图),异常发生在p->hour=0这一行。这里错误很明显:指针p尚未为成员变量分配内存空间,直接访问未分配的内粗空间肯定出错。

再说明2点:
[1] 在复杂的情况下,即使定位了异常发生位置也很难容易的改正错误,要学会使用Watch窗口对发生错误的指针变量进行跟踪;
[2]在问题不明晰的情况下,尝试分析反汇编代码,就自己遇到的,部分情况下的异常发生在BL等跳转指令处,BL跳转到了不合法的内存地址产生异常

Refrences:
[1] Application Note209. Using Cortex-M3 and Cortex-M4 FaultExceptions.

[2] Cortex-M3权威指南

网友A(2015-10-29):
看到有朋友遇到Hard Fault 异常错误,特地找到一篇飞思卡尔工程师写的一片经验帖,定位Hard Fault 异常。

Kinetis MCU 采用 Cortex-M4 的内核,该内核的 Fault 异常可以捕获非法的内存访问和非法的编程行为。Fault异常能够检测到以下几类非法行为:
·        总线 Fault:  在取址、数据读/写、取中断变量、进入/退出中断时寄存器堆栈操作(入栈/出栈)时检测到内存访问错误。
·        存储器管理 Fault: 检测到内存访问违反了内存保护单元(MPU, MemoryProtection Unit)定义的区域。
·        用法 Fault:  检测到未定义的指令异常,未对其的多重加载/存储内存访问。如果使能相应控制位,还可以检测出除数为零以及其他未对齐的内存访问。

·        硬 Fault:  如果上述的总线 Fault、存储器管理 Fault、用法 Fault 的处理程序不能被执行(例如禁能了总线 Fault、存储器管理Fault、用法Fault 的异常或者在这些异常处理程序中又出现了新的Fault)则触发硬Fault。
       MQX 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会安装上默认的异常中断处理函数,当系统异常时会产生一个“unexpected”中断,内核就会自动调用异常处理函数,同时也将运行用户自定义的处理函数,来实现特殊故障的定位方法。
       默认情况下,MQX把出现异常的任务挂起,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通过TAD 任务感知调试插件的Task summary 功能,我们可以观察到出现异常的任务情况。
开发人员在调试期间,需要弄清楚系统异常触发了哪类Fault,由什么原因触发了Fault 以及定位触发Fault 的代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自定义的Fault 中断处理程序来分析
Fault 出错原因。
     为了解释所述的 Fault 中断处理程序的原理,这里重述一下当系统产生异常时 MCU 的处理过程:
·        有一个压栈的过程,若产生异常时使用 PSP(进程栈指针),就压入到 PSP 中,若产生异常时使用MSP(主栈指针),就压入MSP 中。
·        会根据处理器的模式和使用的堆栈,设置 LR 的值(当然设置完的LR 的值再压栈)。
·        异常保存,硬件自动把 8 个寄存器的值压入堆栈(8 个寄存器依次为 xPSR、PC、LR、R12以及 R3~R0)。如果异常发生时,当前的代码正在使用PSP,则上面8 个寄存器压入PSP; 否则就压入MSP。
       当系统产生异常时,我们需要两个关键寄存器值,一个是 PC ,一个是 LR (链接寄存器),通过 LR找到相应的堆栈,再通过堆栈找到触发异常的PC 值。将产生异常时压入栈的 PC 值取出,并与反汇编的代码对比就能得到哪条指令产生了异常。
        这里解释一下关于 LR 寄存器的工作原理。如上所述,当 Cortex-M4 处理器接受了一个异常后,寄存器组中的一些寄存器值会被自动压入当前栈空间里,这其中就包括链接寄存器(LR )。这时的 LR 会被更新为异常返回时需要使用的特殊值(EXC_RETURN)。关于
EXC_RETURN 的定义如下,其为 32 位数值,高 28 位置 1,第 0 位到第三位则提供了异常返回机制所需的信息,如下表所示。可见其中第 2 位标示着进入异常前使用的栈是 MSP还是PSP。在异常处理过程结束时,MCU 需要根据该值来分配 SP 的值。这也是本方法中用来判断所使用堆栈的原理,其实现方法可以从后面_init_hardfault_isr 中看到。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 MQX 的控制台串口输出Fault 异常信息来帮助调试。编写Fault 处理程序时,将启动代码中默认的Fault 处理程序跟换成自己需要的Fault 处理程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在中断中进行打印输出,MQX的控制台串口只能使用POLL 轮询模式的驱动,不能使用中断模式的驱动。
     用户可以编写自定义的硬 Fault 处理程序_int_hardfault_isr,修改 MQX 的中断向量定义vector.c,把里面的DEFAULT_VECTOR 代码段换成下面的代码。当系统出现硬Fault 异常时,将会调用自定义的Fault 处理_int_hardfault_isr函数。在这个函数,我们可以通过StackTrace-back 回溯出现问题的代码。
我们可以在_int_hardfault_isr 函数里将出现异常时的寄存器、堆栈、状态寄存器等信息打印出来。如果系统出现异常时,一般情况都会通过串口控制台打印出LR,PC的值。然后根据编译器生成的map 文件,找到出现问题的具体函数。
     从上图的串口输出我们可以看到 PC 和 LR 寄存器值,PC 的值为 0x56c6,我们根据汇编代码可以找到出现问题的指令。从而大大缩小了查找出现问题的范围,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问题的根本原因。

附录Fault异常中断处理代码:
// hard fault handler in C,
// with stack frame location as input parameter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c (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
  unsigned int stacked_r0;
  unsigned int stacked_r1;
  unsigned int stacked_r2;
  unsigned int stacked_r3;
  unsigned int stacked_r12;
  unsigned int stacked_lr;
  unsigned int stacked_pc;
  unsigned int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0]);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1]);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2]);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3]);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4]);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5]);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6]);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7]);

  printf ("\n\n[Hard faulthandler - all numbers in hex]\n");
  printf ("R0 = %x\n",stacked_r0);
  printf ("R1 = %x\n",stacked_r1);
  printf ("R2 = %x\n",stacked_r2);
  printf ("R3 = %x\n",stacked_r3);
  printf ("R12 = %x\n",stacked_r12);
  printf ("LR [R14] = %x  subroutine call return address\n",stacked_lr);
  printf ("PC [R15] = %x  program counter\n", stacked_pc);
  printf ("PSR = %x\n",stacked_psr);

  /******************* Add yourdebug trace here ***********************/
  _int_kernel_isr();
}

/* hard fault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_int_hardfault_isr( )
{
  __asm("TST LR, #4");
  __asm("ITE EQ");
  __asm("MRSEQ R0,MSP");
  __asm("MRSNE R0,PSP");
  __asm("Bhard_fault_handler_c");
}

如何定位Kinetis MCU Hard Fault异常.pdf

网友B(2016-07-13):
正在调试STM32F205,OS操作系统调度USB功能,楼主的方法正中,非常感谢!

网友C(2017-02-03):
我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D(2017-04-20):
非常好,正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7-07-24):
测试 ,需要下载

网友F(2019-05-31):
感谢分享 很有用

网友G(2019-08-24):
如果运行几个小时后才出现硬件错误,而且查看代码定位到HAL_SPI_TransmitReceive应该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