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F8591进行ADDA转换 电路图+程序

楼主(2015-10-29):
1.电路图

2.AD转换
  1. //AD转换,P0口连接J12(数码管)

  2. //功能:通过转动滑动变阻器改变模拟输入

  3. //通过AD转换,把数值用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sbit SCL=P2^1;         //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SDA=P2^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S138A=P2^2;//138译码器的3位 控制数码管的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显管字模

void delay()   //延时4-5个微秒

{;;}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  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延时函数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先左移一位,再在最低位接受当前位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左移一位 移出的一位在CY中

          SCL=0;                      //只有在scl=0时sda能变化值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_add(uchar control,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10010000  前四位固定 接下来三位全部被接地了 所以都是0 最后一位是写 所以为低电平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control)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PCF8591+1);      //把最后一位变成1,读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

{

  P0=0xff;

  LS138A=1;   //第一位

     LS138B=1;

LS138C=1;

P0=table[ge];

     delay_1ms(5);

     P0=0xff;

  LS138A=0;   //第二位

     LS138B=1;

LS138C=1;

P0=table[shi];

    delay_1ms(5);

     P0=0xff;

  LS138A=1;   //第三位

     LS138B=0;

LS138C=1;

P0=table[bai];

    delay_1ms(5);

}

void main()

{

  uchar num,ge,shi,bai;

     init();

   while(1)

  {

         display(ge,shi,bai);

              num=read_add(0x40);

               ge=num;

           num/=10;

          shi=num;

          num/=10;

          bai=num;

  }

}

3.DA转换
//I2C总线很强大

//程序功能:通过DA转换把输出电压逐渐增大,使加在上面的发光二级管慢慢变亮

//          到最亮后再变暗,如此循环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sbit SCL=P2^1;       //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SDA=P2^0;   //串行数据输入端

void delay()       //延时4-5个微秒

{;;}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  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延时函数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左移一位 移出的一位在CY中

          SCL=0;                      //只有在scl=0时sda能变化值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write_add(uchar control,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10010000  前四位固定 接下来三位全部被接地了 所以都是0 最后一位是写 所以为低电平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while(1)

  {

         write_add(0x40,a);

                delay_1ms(5);

             a++;

              if(a>250)

                  a=0;

  }

}

I2C总线的用法请参阅我的前一篇文章:http://www.51hei.com/bbs/dpj-39852-1.html

网友A(2018-11-20):
赞一个!楼主大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