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Browser :GPIO_InitTypeDef is 'undefined '问题解决

楼主(2015-10-29):
在编写stm32代码时,如果要查看某个函数或变量的源码,需要用到Go To Definition Of'XX'.如果使用该功能后弹出一个对话框:Source Browser :GPIO_InitTypeDef is 'undefined',可通过重新编译一遍工程来解决。

网友A(2018-01-10):
老哥,我在练习流水灯的时候,建了个c文件,现在提示一溜的未定义是啥情况

网友A:
Building configuration: 01234 - De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在练习流水灯的时候,建了个c文件,现在提示一溜的未定义是啥情况

是否加入到路径下?

网友C(2018-06-20):
路径和编译都没问题,但是查看有些函数显示'undefined',有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19-03-02):
解决了问题 不错

网友E(2019-07-12):
重新编译了,但还是看不了,是函数被封装了吗??

网友E:
重新编译之后还是不行,打不开那个函数,会不会是被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