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楼主(2015-10-29):
               报: H:\STM32\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205 of ".\sys\stm32f10x.h")

原因:  ”S32“这个被重复定义,安装目录的旧库和工程目录的新库冲突了。
解决过程:找度娘逛论坛看了很多,有几种说法,什么更新库啊,什么重新设置路径之类的。而我这个工程是拉人家的,重装同一个MDK几次了,可人家能编译我的就不行?!

解决办法:不用那么麻烦,直接find  s32  找到应用的头文件(安装目录那个旧库),直接整个头文件注释掉,保存,编译,成功。

网友A(2020-02-07):
你能不能说说细点,我还是搞不懂

网友B(2020-09-30):
还有一种就是将整个的库文件用回之前的,调试也是可以能过的。可能是版本的不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