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实时时钟RTC原理和编程要旨

楼主(2015-10-29):
   RTC是工业领域实时控制离不开的一个外设,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定时器,STM32的RTC外设由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组成,具体来说,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指APB1接口用来和APB1总线相连,此单元还包含一组1位寄存器,可通过APB1总线对其进行读写操作,APB1接口由APB1总线时钟驱动,用来与APB1总线相连;另一部分由一组可编程计数器组成,主要分为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为RTC的预分频模块,它可编程产生最长为1s的RTC时间基准TR_CLK,RTC的预分频模块包含了一个20位的可编程分频器(RTC预分频器),如果在RTC_CR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的允许位,则在每个TR_CLK周期中RTC产生一个中断,即所谓的秒中断;第二个模块是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被初始化为当前的系统时间。系统时间按TR_CLK周期累加并与存储在RTC_ALR寄存器中的可编程时间相比较,如果TR_CLK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允许位,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闹钟中断,具体见下图所示;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vu32 TimeDisplay = 0;
u32 hour = 0, minute = 0, second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_Adjust(void);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void Time_Regulate(u32 Tmp_HH,u32 Tmp_MM,u32 Tmp_SS);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RTC_Configuration();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Time_Adjus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Time_Regulate(12,45,30);
  while (1)
  {
    if(TimeDisplay == 1)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RESET)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
}

void Time_Adjust(voi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0);

  RTC_WaitForLastTask();
}

void Time_Regulate(u32 Tmp_HH,u32 Tmp_MM,u32 Tmp_SS)
{

  u32 RTC_Counter;
  RTC_Counter = Tmp_HH*3600 + Tmp_MM*60 +Tmp_SS;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RTC_Counter);

  RTC_WaitForLastTask();
}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hour = TimeVar / 3600;

  minute = (TimeVar % 3600) / 60;

  second = (TimeVar % 3600) %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