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at模式无反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29):
有很多朋友在使用hc05蓝牙模块时,使用pc-usb转ttl-hc05的方式对其在at模式下进行配置
但是会出现下图情况:输入命令\r\n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串口助手发送\r\n时可不是按照ascii表中\r\n对应的数值将他们发出去,而是将他们作为'\'、'r'、'\'、'n'发送,所以hc05模块必然没有反应。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只能有一个回车,多了也不行。

补充:一般hc05模块的at模式默认波特率:38400
                                 通信时默认波特率:9600

网友A:
学习啦张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B(2016-05-24):
你好,我是个新手,最近在研究hc05,把pc和hc05连接后,通过pc发送命令,总是回复乱码,求大神指导

网友C(2017-07-21):
你好,调试已经让模块进 双闪模式了,但是按住模块上的按键再通电,进不了慢闪(at—)模式该如何解决,

网友C:
调试中 已经能让模块进入   双闪 模式,但是按住模块上得按键在通电进不了   慢闪(at) 模式,该如何解决。连线没有问题,手机跟模块连接上了,电脑  bluetooth管理中 端口也配置过,com7 入 com8出 ,但是没法在手机上发送信息使电脑上显示

网友D(2019-05-18):
引用 网友E:

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怎么调试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