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使用小结/自动应答/通道地址

楼主(2015-10-29):
nrf24L01被设置为接收模式后,可通过6个不同的数据通道(data pipe)接收数据。
每个数据通道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但是各数据通道的频率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可以有6个被配置成发送状态的nRF24L01可以和一个配置成接收状态的nRF24L01通信,并且接收方可以区分(通过判断状态寄存器的1-3位即可达到区分的目的)。
数据通道0有一个唯一的40bit的可设置的地址。其余的通道1到通道5则地址前32位相同,而后8位不同。所有的数据通道都可以实现EnhancedShockBurst模式。
在发送端,数据通道0被用来接收确认信息,因此发送端的数据通道0的地址必须等于发送地址,这样才能收到应答信息。
当一个24L01发送结束后,它会打开接收器并等待确认。如果没有收到确认,则重发,直到收到确认。当重发超过一定次数则发出中断并改变状态寄存器。重发次数的限制在SETUP_RETR_ARC寄存器中设置。
无论何时收到确认,都会认为上一个数据包发送成功,这个数据包将被从发送缓冲区清除,并且把TX_DS IRQ置为高。
每次开始spi写,读回来的都是状态字。

增强型ShockBurst包格式
前置域1byte
地址域3-5byte
包控制域9bit
载荷0-32字节
CRC1-2字节
地址域是接收机地址
包控制域
载荷长度6bit
Pid2bit
NO_ACK1bit
载荷长度:6bit说明最多32字节
Pid:用于包编号,用于确定是重发包还是新包
NO_ACK:用于表示是否自动应答,如为1则表示无需自动应答
自动应答的延时和重发次数是可编程的。

24L01的工作模式和寄存器及IO口的关系如下
CE引脚的作用
一个ESB(Enhanced ShockBurst)周期,发送一个字节连带收到ACK大约339us
从powerdown状态需要先进入standyby状态,该状态转换需要1.5ms延迟,从standyby状态进入rx/tx状态,需要130us
置高CE维持最少10us,启动Enhanced ShockBurst发送。

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下发送数据流程
1.配置config寄存器,将PRIM_RX置为0,表示发送模式
2. 当需要发送数据时,首先需要配置地址TX_ADDR,这个地址应该是接收端地址(即应该是接收端6个datapipe地址中的一个即可保证对方收到)。如果要使用自动应答,因为应答消息由发送端的datapipe0接收,所以发送的datapipe0的地址应等于TX_ADDR(若是和上一次发送是相同地址,则可不用重写地址)。
3.配置数据负载长度TX_PLD,将需要发送的数据送入nrf24L01,通过SPI连续写入数据载荷时,nrf24L01将自动对字节数计数。(数据载荷必须在cs为低的时候连续写入)
4.将CE置高并维持最少10us,这个脉冲将启动ShockBurst发送
5.NRF24L01:
    a)打开射频
    b)启动晶振
    c)数据打包
    d)发送数据
6.如果启动了自动应答(且重传次数未达到最大值),NRF24L01将自动转入接收状态。
  1:若在规定时间内收到了应答包,则这是一次成功的发送,TXFIFO中的数据被清除,同时置高status寄存器中的TX_DS位。
2: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应答包则自动重传(当启用自动重传时,由SETUP_RETR寄存器中的ARC位指定重传次数)。
  3:当重传次数到达最大值依然没有收到应答,则status寄存器中的MAX_RT被置高,TXFIFO缓冲区中的数据并不被移除。
MAX_RT或TX_DS被置高都会在IRQ引脚上引起中断(低电平有效,重写status寄存器中的对应位可清除)。在到达最大重传次数并引发中断后,在没有清除MAX_RT之前,任何数据都不能发送。每次发生MAX_RT中断,PLOS_CNT计数器都会加1,用于统计丢包数。
7.CE置低以后,设备进入STANDBY_I状态。否则TXFIFO缓冲区中的下一个数据载荷将被发送。如果数据缓冲区空,而CE仍然为高,设备将进入STANDBY-II模式。
8.如果设备处于STANDBY-II模式,当CE置低后,设备将进入STANDBY-I模式。
(STANDBY模式可减少电流的消耗,在该模式下,SPI通信仍然可以完成)

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下接收数据流程
1.设置config寄存器中的PRIM_RX为1,且置CE为高
2.130us之后,NRF24L01开始监视射频信号
3. 当合法的包被接收到(地址匹配),数据被存储到RX-FIFO缓冲区中,status寄存器中的RX_DR被置高,IRQ引脚同时发出中断信号(如果未屏蔽该信号)。Status寄存器中的RX_P_NO指示这个应该接收该数据的DATAPIPE号。
4.如果自动应答启用的话,一个应答信号将被发出
5.MCU将CE置为低将进入STANDBY-I模式
6.MCU可通过SPI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另外:关于24L01组网想说明几点应注意的地方:
(1)注意地址的分配
文档中明确说明只有通道0具有5个字节的可配置地址,其他的5个节点都只有1字节可自由配置地址,
比如可以在接收节点这样配置:uint const RXADR0[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int const RXADR1[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2,0xc1};     //通道1地址
uint const RXADR2[1]={0xc2};         //通道2地址
uint const RXADR3[1]={0xc3};         //通道3地址
uint const RXADR4[1]={0xc4};         //通道4地址
uint const RXADR5[1]={0xc5};         //通道5地址
然后将各发送节点地址与接收端相应通道地址设置相同即可
(2)接收节点对各发送节点进行区分
这个就是判断状态寄存器的1-3位即可达到区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