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时钟配置方法例程解析

楼主(2015-10-29):
  这里我们写一个RCC配置函数来说明各函数的用途,其中HSE = 8MHz。

/**
  *  @说明  配置STM32F407的时钟系统
  * @参数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void Clock_Config(void) 按如下表格配置时钟
  *
*==================================================================
*        Supported STM32F4xx device revision    | Rev A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        SYSCLK(Hz)                              | 168000000
        *-----------------------------------------------------------------------------
*        HCLK(Hz)                                | 168000000
        *-----------------------------------------------------------------------------
*        AHB Prescaler                                       | 1
*-----------------------------------------------------------------------------
*        APB1 Prescaler                                  | 4
*-----------------------------------------------------------------------------
*        APB2 Prescaler                                | 2
*-----------------------------------------------------------------------------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        PLL_M                                 |8
*-----------------------------------------------------------------------------
*        PLL_N                                   | 336
*-----------------------------------------------------------------------------
        *        PLL_P                                       | 2
*-----------------------------------------------------------------------------
*        PLL_Q                                  |7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ErrorStatus        State;
     uint32_t           PLL_M;
     uint32_t           PLL_N;
     uint32_t           PLL_P;
     uint32_t           PLL_Q;

    /*配置前将所有RCC重置为初始值*/
     RCC_DeInit();

     /*这里选择 外部晶振(HSE)作为 时钟源,因此首先打开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进入稳定状态*/
     while( 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
     **我们要选择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因此这里先要对PLL时钟进行配置
     */

     /*选择外部晶振作为PLL的时钟源*/

     /* 到这一步为止,已有 HSE_VALUE = 8 MHz.
        PLL_VCO input clock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根据文档,这个值被建议在 1~2MHz,因此我们令 PLL_M = 8,
        即 PLL_VCO input clock = 1MHz */
     PLL_M         =    8;

     /* 到这一步为止,已有 PLL_VCO input clock = 1 MHz.
        PLL_VCO output clock = (PLL_VCO input clock) * PLL_N,
        这个值要用来计算系统时钟,我们 令 PLL_N = 336,
        即 PLL_VCO output clock = 336 MHz.*/
     PLL_N        =    336;

     /* 到这一步为止,已有 PLL_VCO output clock = 336 MHz.
        System Clock = (PLL_VCO output clock)/PLL_P ,
        因为我们要 SystemClock = 168 Mhz,因此令 PLL_P = 2.
        */
     PLL_P         =    2;

     /*这个系数用来配置SD卡读写,USB等功能,暂时不用,根据文档,暂时先设为7*/
     PLL_Q         =    7;

     /* 配置PLL并将其使能,获得 168Mhz 的 System Clock 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PLL_M, PLL_N, PLL_P, PLL_Q);
     RCC_PLLCmd(ENABLE);

     /*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配置好了PLL时钟。下面我们配置Syetem Clock*/
     /*选择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配置好了系统时钟,频率为 168MHz. 下面我们可以对 AHB,APB,外设等的 时钟进行配置*/
     /*时钟的结构请参考用户手册*/

     /*首先配置 AHB时钟(HCLK). 为了获得较高的频率,我们对 SYSCLK 1分频,得到HCLK*/
     RCC_HCLKConfig(RCC_HCLK_Div1);

     /*APBx时钟(PCLK)由AHB时钟(HCLK)分频得到,下面我们配置 PCLK*/

     /*APB1时钟配置. 4分频,即 PCLK1 = 42 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APB2时钟配置. 2分频,即 PCLK2 = 84 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函数结束******/

/*以上函数可以大体上说明这些库函数的作用*/
}

对于 RCC_PLLConfig();函数,大家可能会迷惑。
其函数原型为:
void RCC_PLLConfig(uint32_t  RCC_PLLSource,
                   uint32_t  PLLM,
                   uint32_t  PLLN,
                   uint32_t  PLLP,
                   uint32_t  PLLQ);

迷惑的地方肯定在于后面 4个参数 PLLM / PLLN / PLLP / PLLQ.

在库函数源文件 system_stm32f4xx.c 中可以找到这 4个参数的说明,请看下图注释部分:

(下面的是从 库函数源文件 stm32f4xx_rcc.c 中找到的。其他函数可以直接去看库函数,注释非常详细)

/**
  * @brief  Configures the main PLL clock source,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factors.
   @简介   配置主PLL时钟源,以及分频因子          (PLL不止一个,还有一个用来为音频处理提供高质量时钟)
  * @note   This function must be used only when the main PLL is disabled.
  * @注意   这个函数只能在主PLL失能时才能使用
  * @param  RCC_PLLSource: specifies the PLL entry clock source.
   @参数    RCC_PLLSource:选择PLL时钟源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这个参数可以是如下值:
  *            @arg RCC_PLLSource_HSI: HSI oscillator clock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选择HSI作为PLL时钟源
  *            @arg RCC_PLLSource_HSE: HSE oscillator clock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选择HSE作为PLL时钟源
  * @note   This clock source (RCC_PLLSource) is common for the main PLL and PLLI2S.
  *
  * @param  PLLM: specifies the division factor for PLL VCO input clock
   @参数    PLLM:设置 PLL VCO 输入时钟的 除法因子(division factor)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0 and 63.
这个参数 范围是 0 ~ 63
  * @note   You have to set the PLLM parameter correctly to ensure that the VCO input
  *         frequency ranges from 1 to 2 MHz. It is recommended to select a frequency
  *         of 2 MHz to limit PLL jitter.
  * @注意         你需要正确选择 PLLM的值, 使得 VCO输入频率 介于 1~2MHz.
建议选择 2MHz 来限制PLL震荡(jitter?)
  * @param  PLLN: specifies the multiplication factor for PLL VCO output clock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192 and 432.
   @参数   PLLN     选择 PLL VCO输出时钟的 乘法因子(multiplication factor )
            这个参数的值 介于 192 ~432
  * @note   You have to set the PLLN parameter correctly to ensure that the VCO
  *         output frequency is between 192 and 432 MHz.
  * @注意  你学要正确选PLLN的大小,以保证VCO输出时钟介于 192 ~432MHz
  * @param  PLLP: specifies the division factor for main system clock (SYSCLK)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in the range {2, 4, 6, or 8}.
@参数  PLLP 选择 系统时钟SYSCLK 的除法因子(division factor ),这个
            值可以是2,4,6,8
  * @note   You have to set the PLLP parameter correctly to not exceed 168 MHz on
  *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注意  你需要正确设置PLLP,确保系统时钟SYSCLK不超过168MHz
  * @param  PLLQ: specifies the division factor for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s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4 and 15.
@参数  PLLQ 选择给 OTG FS(USB), SDIO(SD卡读写), RNG(随机数发生器)
        时钟的除法因子,其值介于4~15
  * @note   If the USB OTG FS is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set the
  *         PLLQ parameter correctly to have 48 MHz clock for the USB. However,
  *         the SDIO and RNG need a frequency lower than or equal to 48 MHz to work
  *         correctly.
  * @注意  如果在你的程序中用到 USB OTG FS,你需要正确设置PLLQ,确保USB有
                 48MHz的时钟。但是对于SDIO,RNG需要一个小于或等于48MHz的时钟
  * @retval 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