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名和数组名取地址&

楼主(2015-10-29):
在C中, 在几乎所有使用数组的表达式中,数组名的值是个指针常量,也就是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它的类型取决于数组元素的类型: 如果它们是int类型,那么数组名的类型就是“指向int的常量指针“。               在以下两种场合下,数组名并不是用指针常量来表示,就是当数组名作为sizeof操作符和单目操作符&的操作数时。 sizeof返回整个数组的长度,而不是指向数组的指针的长度。 取一个数组名的地址所产生的是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而不是一个指向某个指针常量的指针。所以&a后返回的指针便是指向数组的指针,跟a在指针的类型上是有区别的。
               请看下面的例子:

   从以上输出我们可以看出:数组名和数组名取地址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均表示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但是二者的颗粒度不同。                 当数组是一维数组时,数组名是以一个数组元素为颗粒度,表现为“当数组名加1时,这里的1表示一个数组元素单元”,例子中的数组元素为整数,所以数组名加1时地址加4;而数组名取地址&以整个数组为颗粒度,表现为“当数组名取地址&加1时,这里的1是表示整个数组单元”,例子中的数组为有5个元素的整型数组,所以数组名取地址&加1时,地址加20.
               当数组是二维数组时,数组名array、array[0]、&array[0][0]以及数组名取地址&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同样各个之间的颗粒度不同。其中array[0]以及 &array[0][0] 的颗粒度相同,均是以一个数组元素为颗粒度,所以它们加1后,地址加4;而数组名和数组名取地址&颗粒度不同,前者以一行元素为颗粒度,后者以整个数组单元为颗粒度,所以前者加1,地址加3*4,后者加1,地址加6*4.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是看靠谱的书或者标准的文档吧。。。这种二手的资料自己理解没问题,说的对倒也还好,万一出了错那真是会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