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原理与源程序

楼主:
今天说一下STM32单片机的接收不定长度字节数据的方法。由于STM32单片机带IDLE中断,所以利用这个中断,可以接收不定长字节的数据,由于STM32属于ARM单片机,所以这篇文章的方法也适合其他的ARM单片机。
IDLE中断什么时候发生?
IDLE就是串口收到一帧数据后,发生的中断。什么是一帧数据呢?比如说给单片机一次发来1个字节,或者一次发来8个字节,这些一次发来的数据,就称为一帧数据,也可以叫做一包数据。
如何判断一帧数据结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因为很多项目中都要用到这个,因为只有接收到一帧数据以后,你才可以判断这次收了几个字节和每个字节的内容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看了前面IDLE中断的定义,你就会明白了,一帧数据结束后,就会产生IDLE中断。这个中断真是太TMD有用了。省去了好多判断的麻烦。
如何配置好IDLE中断?
下面我们就配置好串口IDLE中断吧。

这是串口CR1寄存器,其中,对bit4写1开启IDLE中断,对bit5写1开启接收数据中断。(注意:不同系列的STM32,对应的寄存器位可能不同)
(RXNE中断和IDLE中断的区别?
当接收到1个字节,就会产生RXNE中断,当接收到一帧数据,就会产生IDLE中断。比如给单片机一次性发送了8个字节,就会产生8次RXNE中断,1次IDLE中断。)

这是状态寄存器,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bit5就会自动变成1,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bit4就会变成1.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断函数里面,需要把对应的位清0,否则会影响下一次数据的接收。比如RXNE接收数据中断,只要把接收到的一个字节读出来,就会清除这个中断。IDLE中断,如何是F0系列的单片机,需要用ICR寄存器来清除,如果是F1系列的单片机,清除方法是“先读SR寄存器,再读DR寄存器”。(我怎么知道?手册上写的)
下面以STM32F103为例给出源程序。
我们先来看程序中的主要部分。
串口初始化函数片段

如果你原来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具有打开串口接收中断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初始化函数中多了一条打开空闲中断的语句。
串口中断函数

串口中断函数里面,最重要的两条语句,就是上图中圈出来的两条语句。第一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个字节,第二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帧数据。(是不是感觉超级方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完1帧数据了。)
主函数

我写的这个主函数,是用来验证接收的正确性的。RxCounter表示的是这一帧数据有几个字节,接收完一帧数据,会在中断函数里面把ReceiveState置1,然后,通过串口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串口。这样,既验证了接收了多少字节的正确性,又验证了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上图是结果验证。
点击下载源程序:

                                我是瑞生,毫无保留的给大家透露电子设计经验,不定时分享实用的落地的电子设计技巧,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
  ******************************************************************************
  * @file    串口接收不定长字节数据
  * @author  瑞生
  * @version V1.0
  * @date    2015.10.23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art.h"

volatile uint8_t aRxBuffer[100]={0x00};
volatile uint8_t RxCounter=0;
volatile uint8_t ReceiveState=0;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0;

        USART1_Init();

  while (1)
  {
                if(ReceiveState==1)//如果接收到1帧数据
                {
                        ReceiveState=0;
                        i=0;

                        while(RxCounter--)// 把接收到数据发送回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aRxBuffer[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xCounter=0;
                }
  }
}

网友A(2016-02-01):
好详细的帖子,谢谢lz

网友B:
程序下来试了,IDLE进不了啊!

网友C(2016-03-17):
这两天正在琢磨STM32F103的串口中断处理程序,之前以为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多谢楼主提醒还有IDLE这个帧数据接收,大爱啊!

网友D(2016-04-18):
谢谢楼主的分享,太赞了,终于解决我这个不定长GPS信息的接收问题了,赞赞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下来试了,IDLE进不了啊!

你进不了吗?我就是参考了 这个思想,很棒啊!你看看是不是板子的型号不对,他这是F1的,修改程序,和你的板子相称

网友E:
感觉挺不错,之前还有个什么串口延时处理,要是这个能用的话都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F:
赞,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G(2016-05-20):
谢谢楼主分享,帮了大忙。。。。。。。

网友H:
正在学这个,给点赞楼主

网友I:
为什么最后串口发送的数据总是有个别数据丢失了呢?

网友I:
楼主,为什么最好发送的数据总是有个别的数据丢失了呢?

网友I:
楼主,波特率为9600的时候数据是正确的,当波特率设置为115200时,数据就不正确了,为什么呢?

网友J:
真心是太TMD有用了

网友K: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就像楼主说的方法我也试了,只不过是用的UART4,在发送的时候也是有数据丢失,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L(2016-07-21):
非常有用,modbus可以用上 前面说的9600可以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M:
一直在找方法到底怎么做!!!!!!!!!!!!

网友M:
真心的良心帖子

网友N:
强!!!!为;楼主的态度点赞!!

网友O(2016-09-25):
继续顶,终于有黑币可以下载了

网友P:
正好需要串口传速大量的数据,不知道速度跟不跟得上

网友Q:
嗯,不错不错,我之前还是使用流控制界定帧的,移植性好一点,但是既然STM32自带这个功能那为何不用呢,

网友R(2016-11-05):
兄弟,为什么我参考你的这个程序,串口助手发送11 22 33 44 55时,单片机接收出现FF 11 22 33 44 55

网友S:
好办法,下次尝试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T:
果然是良心贴,顶。。。。。。。。

网友U:
我用的是串口2,但是不通

网友V:
这个方式很赞!!!!

网友W(2017-02-06):
试了好多网上的idle+dma的都不行

网友W: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进不了 IDLE

网友X:
我曹这个功能太有用了,以前做51的时候都是定了长度的

网友Y: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按照你的程序这样改的,那个idle中断每个字节都进呢

网友Z:
良心贴,很有用处,只是修改

网友AA:
好贴必须顶上去,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AB:
大兄弟,用了五黑币下下来,连中断程序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AC(2017-03-27):
谁下载了给我一份  qq  1952488652
我积分不够,谢谢

网友AD:
讲解的很详细 大家需要你这样的高手

网友AE(2017-04-26):
高手,谢谢知道

网友AF:
很好,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G:
我遇到和上面同志一样的问题  有数据丢失现象  楼主能解下祸吗

网友AH:
这个真的很有用啊,谢谢分享,很有帮助的

网友AI:
就是不知道后面的abuffer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J(2017-06-30):
很详细很经典的帖子,苦无头绪的串口终于搞定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网友AK:
什么原理呢?单片机根据波特率自己得到一个帧超时时间?

网友AL:
很棒,正好需要这一块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AM(2017-11-23):
下来试试,借鉴一下,最近正在调这个东西

网友AN(2018-01-16):
好东西,值得大家下载。原楼主多多奉献,不慎感激

网友AO(2018-03-19):
好东西,正好有用

网友AP:
赞赞赞!!!!!!程序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AQ(2018-05-25):
真的很方便,非常感谢。

网友AR:
收益匪浅

网友AS:
長知識了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AT(2018-07-11):
  牛逼  简直学到了

网友AU:
我也用了出了一些问题

网友AV(2018-11-13):
标记一下~~~~~

网友AW:
先收藏了,有空一定试试

网友AX(2018-12-17):
有没有库函数版本的代码呢,寄存器不会

网友AY:
虽然已经用过,确实非常好用,还是为楼主点赞。

网友AZ:
正学习中断呢,看了好多程序,目前看到的只有这个比较好

网友AZ:
引用 网友BA:

是不是上电的时候多发的?你上电稳定后把接收数据清除一下,再发送试试看

网友BB(2019-07-16):
有一点没搞明白,发的时候为什么加这句???“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我理解的是发完一个字节清零一次TC位,但这个地方怎么用的没搞懂,望老哥不吝赐教。

网友BC: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BD:
有用有用

网友BE:
STM32F429怎么清除IDLE中断?

网友BF:
还有1个地方讲的不够清晰:IDLE是多长时间没收到数据才触发的?

网友BG(2019-11-25):
好帖要人工置顶,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H(2020-04-18):
谢谢分享 刚好最近在学习

网友BI:
尽管隔了很长时间,但是确实是简单而详尽的好资料

网友BJ(2020-05-21):
学习,很多细节的东西需要研究

网友BK:
呜呜呜,我用在蓝牙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不行啊,无论是单纯串口中断还是IDLE中断,返回到手机蓝牙的都是乱码。咋办。。。

网友BL:
牛人真多,佩服佩服

网友BM:
非常感谢,我下载程序后,接收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发送出去,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显示收到数据

网友BN(2020-07-26):
串口中断函数在哪个文件里面,我咋找不到啊?

网友BN:
这个串口中断函数放在哪里了,我怎么找不到,就那个extern的函数

网友BO:
不错,正好要用到

网友BP(2020-10-21):
帧接收这种办法省去了,好多判断,妙极!

网友BQ:
我试了,没用

网友BQ:
这个程序网上到处都是,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BQ:
我前面发言错了,很好用,我收回我的话

网友BQ:
我把例程烧写了下,可以用,我收回我以前的话,调试程序一下午,人有些崩溃了

网友BR(2021-03-19):
果真太有用。。。

网友BS:
实际使用中空闲中断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BT:
不错的经验,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BU(2021-05-01):
很好很不错,,正好需要做modbus用到

网友BV:
感谢分享,验证结果是把使能USART_IT_RXNE的该行注释掉可以进入每帧的中断,而都打开的结果是能进入字节数减1次的字节中断,不能进入帧中断。

网友BW:
楼主这个程序太好了,完美

网友BX:
标记 stm32通过IDLE中断接受串口多字节数据

网友BY(2021-07-07):
正在研究STM32与蓝牙模块的串口数据传输,非常感谢

网友BZ:
因项目需要 刚接触STM32  正在学习  谢谢

网友CA:
太强了,最近在写串口

网友CB(2022-03-31):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最后串口发送的数据总是有个别数据丢失了呢?

换一个串口字符输出函数或者其他输出函数就好了,我用printf直接输出数据,发现数据本身是没有丢失的,估计是楼主输出方式有点小问题

网友CC:
如果单片机接收数据,不是一次就接收到所有数据怎么写

网友CD(2022-05-22):
谢谢楼主的分享,太赞了,为楼主点赞!!

网友CD:
找到了,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这个中断函数在stm32f10x_it.c里面

网友CE:
很好的程序,值得借鉴

网友CF(2022-10-24):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特别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