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板 标号不自动勾选的原因

楼主(2015-10-29):
在使用AD画板时,你是否遇到过下图这样的情况?
这是在给原理图使用标号菜单时(Tools->Annotate Schematics)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同一种元件身上。例如上图中,所有的Q都没有自动勾选。
原因如下:
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你在做元件库的时候,不小心把“元件属性”中的Part1/1后面的Locked的勾给去掉了。(因为这个勾默认是选中的)如下图所示:
这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勾再选上,然后点OK按钮关闭这个窗口,再把原理图中的所有这个元器件替换,就解决了。
替换刚刚修改了的这个元件,有两个办法。方法1:在这个元件名称上单击右键,选择更新原理图。方法2:回到原理图,把原理图中的所有这个元件删除,然后再从库里面揪出来放上。
方法2不告你也会吧。方法1的实现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