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子一段时间了 还是不知道电源的标示含义

楼主(2015-10-29):
我们在学习了很多的电子知识后,好像还是和实际脱节。比如,你学了欧姆定律,求个电阻电压电流什么的,了如指掌,学了功率计算公式以后,计算功率也是很容易,纸上谈兵而已。
你知道下面安卓充电器的输入输出电流电压标示含义吗?
你知道下面笔记本电脑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标示含义吗?
再比如,一款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标示如下:
作为电源,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输出,输出包括电压和电流,其中,电压是固定的,可能会存在误差,电流的标示是最大输出电流,关于这第一点,很多人都犯迷糊。
比如,上面的安卓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5V,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输出是19V,开关电源的电压是12V,如果你用万用表量的话,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比如,你量安卓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可能是5.2V,也可能是4.8V。
作为一款电源,标示的输出电流是它的最大输出值。比如上面这款开关电源,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29A。在使用电源的时候,你的电路板可能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最终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比如你的电路板需要2A的电流,你用这款29A开关电源供电的时候,这款电源的输出电流就是2A。知道了这一点,就不会存在“这么大输出电流,会不会烧了我的电路板”的幼稚想法了。

网友A:
在电源适配器的适用问题上,有3点:
一是交流、直流不能错,注意其符号即可“~”是交流"-"或直横杠下面有3个点的表示直流。
二是电压一般要求标称电压相符即可,误差总是有点的,一般的是不会超过允许值的。
三是电源转换器(适配器)标称电流要大于用电器的标称电流95%以上。不能小的太多。
其次就是接口(插头)对就可以了。

这是一般要求,有些精密仪器或高级音响,可能还有其他的要求,比如滤波(纹波因数)等。这就最好使用专配电源为好。

网友B(2020-02-18):
已学习。不错 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