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I2C通信详解

楼主(2015-10-30):
        最基本的功夫,今天可以坐下来做一个总结。
        I2C
是非常普通的通信方式,Arduino单片机集成了I2C库,可以直接调用几个函数实现I2C通信。Arduino MEGA2560开发板I2C接口,在班上对应的20--SDA 21--SCL。

                                                                                       图1

        Arduino的I2C库是Wire.h。常用库函数如下: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
        Wire.write(data);
        Wire.endTransmission(void);

        Wire.requestFrom(Addr, num);
        Wire.available();
        Wire.read()。
        每个数据发出后,都必须有应答,只有在等到应答后,才能发出下一个数据或者指令。
        下面是一段代码:

Wire.beginTransmission(0x01);
        Wire.write(0xAA);
        如果0x01发出后I2C器件没有应答,那么0xAA就不能发送,这时候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就只能看到发出了Start信号和数据0x01。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只发送起始信号和I2C地址,Addr是I2C总线地址。
        Wire.write(data)只发送数据,data就是希望发送的数据,而且是发一次,地址就自动加一。
        Wire.endTransmission(void)发送停止信号。
        Wire.requestFrom(Addr, num)向已知地址器件获取连续num个数据,这时候需要注意,数据只是存起来了,并没有真正返回。
        Wire.read()就是用来读回前面那些存起来的数据,而且是读一次地址自动加一。
        Wire.available()则返回已经存了多少个数据。

网友A(2018-12-10):
能不能发送double类型或者float类型的数据,write只能发送byte类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