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學習,random 亂數,LED燈控制 1/2

楼主(2015-10-30):
  接下來就依 Progmatic Arduino A quick start guide裏的8個projects來做練習。第一個練習是二進位骰子,以LED燈的明暗來表示骰子的六個數字(其實可以代表8個數字),亂數的random seed從Analog的A0取得。先看一下電路圖:

紅色圈圈裏的是PIN 10 ~12 ,綠色圈圈裏的是Analog的A0,這幾個腳位在以下的程式會用到。LED燈有方向性,短腳接GND。電阻是1K ohm,如果燈不夠亮,可以換成330 ohm的。

以下是程式碼(在書本的基礎上做了修改,加上4行Serial相關的程式碼 ,這樣就知道亂數是那個數字):

const unsigned int LED_PIN0 = 12;
const unsigned int LED_PIN1 = 11;
const unsigned int LED_PIN2 = 10;

void setup(){
  pinMode(LED_PIN0,OUTPUT);
  pinMode(LED_PIN1,OUTPUT);
  pinMode(LED_PIN2,OUTPUT);

  Serial.begin(9600);
  Serial.available();
  randomSeed(analogRead(A0));
  long result = random(1,7);
  output_result(result);
}

void loop(){
}

void output_result(const long result){
  digitalWrite(LED_PIN0,result & B001);
  digitalWrite(LED_PIN1,result & B010);
  digitalWrite(LED_PIN2,result & B100);
  Serial.print("The random number is ");
  Serial.println(result);
}

這段程式碼有
1:在void setup() ,RandomSeed(analogRead(A0)) ,A0用Analog的任一腳位代替都可以的,如A5,A4,,,。這個作爲random的初始值。至於爲什麼,,,請看參考資料 1
2:random(1,7) 只會出現 1~6 ,7是上限但不包含
3:digitalWrite的 result & B001 意思是在& 兩端的值作AND運算,且B001的B表示binary,也就是001是以二進位來表示。如果result是3,換算成二進位就是011,跟B001作AND運算結果就是001,所以PIN0發亮。跟PIN1作AND運算也是發亮。可以手動改變result的值來測試。
4:爲了知道random的值,加上了Serial.println....可是random出來的值不止一個,這個有點奇怪,,再研究。

後記:

    不小心寫了一個infinite loop,Uno上的TX燈閃個不停,無法upload其他程序。折騰了半天,寫了一個很短的程序,終於upload上去了。這應該是個bug,,有空再來研究。
參考資料:
1: Pragmatic Arduino A start guide.   Chapter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