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人们喝热饮的记忆杯垫制作(原理图+源代码+制作过程)

楼主(2015-10-30):
这次作品的设计初衷是源自个人的生活经验,希望和我有着一样麻烦的技术宅会喜欢这个设计。当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忙忙碌碌总使得我们疲惫不堪,一杯热咖啡,一杯温水也许是现代都市人最便捷的放松方式。对于长期坐在电脑前的技术宅来说,一杯热饮除了可以补充我们必须的水分,也可以使我们适当的小憩。

笔者作为职业码农,却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扰:早上冲好的咖啡,放着放着就凉了,同事胃不好,需要喝温水,可一忙就忘记了,常常是整杯水都放凉了才想起。想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次的设计,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可以节约水资源,还能及时提醒人们饮用热饮,喜欢喝热饮的朋友,以后不必再因为冷却的热饮而苦皱眉头了!
工作原理:
值得补充的是,这次的杯垫是用废弃的光盘制作的(无意中给华硕做广告了),中间的硬币就是导热材料,下面涂了硅脂,和DS18B20粘在一起。DS18B20就是这次设计的核心,通过感应温度、并记录温度达到提醒人们喝热饮的功能。在使用非隔热杯子的前提下(材料不限,只要不是隔热的),杯子内液体的温度势必会影响杯子表层温度,虽然我们不确定杯子表层温度的具体数值,但可以肯定的是,杯子的温度是和里面液体的温度是正比的。根据这个原理,当使用者觉得某个时刻的热饮温度刚刚好适合自己饮用时,就把杯子放到杯垫上,稍等五六秒钟,给DS18B20一点时间来升温,然后按下“记忆”键,此时杯子外部的温度就被记录到了单片机的eeprom里了,即便是断电后,此数据仍会存在。
当下次冲好了一杯咖啡,就可以把杯子放到杯垫上面了,温度传感器会将采集到的温度T值与eeprom里的数值A做比较,当A-1 < T < A+1 时,杯垫侧面的八个二极管就会闪烁,以此来提示主人喝咖啡!
温度的差值也可以根据设计者自行改变,比如在比较寒冷的地区,TA的差值可以通过改变程序来实现,我在南方,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TA的值在正负1之间就足够了。
记忆键在向单片机记录温度数据的时候,也会擦除之前的数据,这样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杯垫的操作。
作为单片机系统来说,其实就是DS18B20eeprom的应用,国产的stc单片机大多数都自带了一定大小的eeprom,这就给设计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为了让电路更加简洁,这次选用的是STC11F04E1T单片机,具备4K的程序存储空间和1Keeprom空间,20管脚的封装设计大大减小了PCB面积。下面就是原理图:
程序设计:
这里要做出说明的是,大多数DS18B20程序代码都是12T单片机下设计的,而1T单片机指令速度要比12T单片机快很多,这就导致了DS18B20程序不能直接拿来调用。笔者根据stc的官方资料,通过计算指令外加逻辑分析仪测试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11系列的1T单片机要比12T单片机指令快6.5倍左右,根据这个数据来修改原始DS18B20程序的延时程序和eeprom程序,这样就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STC的官方资料很明确的给出了eeprom的原始程序,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官方程序作了一些改动,为了使程序更加简洁,应用了C语言的宏定义,自己也是做了对应的库文件,方便实用。现在的程序代码略长,我整理后会补发。原理图我是用proteus画的,并不是实物中的STC11F04E单片机,但端口是通用的,只需要根据原理图对应STC11F04E单片机连线即可。程序公开情况请关注工作室腾讯微博:Chinked-out@136678431)。
制作过程:
一、准备工作
1

1、像图1中这样,给DS18B20接好导线,并做好绝缘。

2
2、利用易拉罐,剪出两个直径在3.5CM左右的圆形
3
3、准备图3中这种较厚的双面胶,五金店里都有卖,很便宜
4、根据原理图焊接好的电路板,由于电路很简单,这里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二、组装
4
1、像图4这样,用双面胶粘好温度传感器和一个金属原片
5
2、如图5,把刚刚步骤中的圆片粘在光盘上,注意是温度传感器在光盘中间的圆孔位置。
6
3、把光盘反过来,由于另一面已经固定好了,就可以直接涂硅脂了,可以多涂点,保证下一步的顺利
7
4、然后把四周涂有502胶水的金属圆片像图中那样粘在光盘中间(因为大多数杯子的底部都是凹进去的,所以为了增加接触面,可以用有一定厚度的金属,比如一元硬币,视频中的实物就是硬币)
8 9

待胶水干后,就可以在光盘的地面操作了,将电池盒(7号)和电路板粘在光盘上,用前文说的这种双面胶效果很好的,不仅粘的结实,还可以调整高度,保证光盘翻过来放置时是水平的。

源代码:
#include "stc11fx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asic.h"
#include "STC11Fxx_IAP.H"
#define Address        0x0200

sbit DQ=P3^7;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4;
sbit key3 = P3^3;
Word temp,t1,t2;
Byte m,n,w,p;
void delay(Word i);
void Init_DS18B20();
Byte ReadOneChar();
Byte WriteOneChar(Byte dat);
void tmpchange();
void tmp();
void display();
void UartInit();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150ms();
void Delay50ms();
void IAP_Wait ();
Byte IAP_Read (Word addr);
void IAP_Program (Word addr,Byte dat);
void IAP_Erase (Word addr);
void key();
void Delay180ms();

void main()
{
  Delay180ms();
// P1=0x00;
  w=IAP_Read(Address);
   do
   {
     tmpchange();
     tmp();
         display();
     P1=temp;
         key();
   }
     while(1);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Word i)      //delay
   {
      while(i--);
   }
/*          初始化ds18b2子函数*                 */
void Init_DS18B20()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39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30);
  }
/*              读字节子函数                     */
Byte ReadOneChar()
  {
     Byte i = 0;
     Byte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 DQ为1
      dat|=0x80;          // 读出数据
      delay(45);            // 延时
     }
   return(dat);
  }
/*               写字节子函数                    */
Byte WriteOneChar(Byte dat)
  {
    Word i = 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写入一位数据
       delay(45);
       DQ = 1;
       dat>>=1;        //右移一位数据
     }
         return(dat);
  }
/*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tmpchange()          // DS18B20 begin change
{
  Init_DS18B20();             // 初始化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WriteOneChar(0x44);         //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            读出温度函数                */
void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Init_DS18B20();             // 初始化ds18b2子函数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ROM命令
  WriteOneChar(0xbe);         //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m=ReadOneChar(); //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n=ReadOneChar();
  temp=n;
  temp<<=8;
  temp=temp|m;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emp=temp>>4;
}
void Delay18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8;
        j = 145;
        k = 9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AP_Wait ()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Byte IAP_Read (Word addr)
{
Byte dat;

Set_IAP_CMD(Read);
Set_IAP_addr;
Set_IAP_On;

dat=IAP_DATA;

IAP_Wait();

return dat;
}
void IAP_Program (Word addr,Byte dat)
{
  Set_IAP_CMD(Program);
  Set_IAP_addr;

  IAP_DATA=dat;

  Set_IAP_On;

  IAP_Wait();

}
void IAP_Erase (Word addr)
{
  Set_IAP_CMD(Erase);
  Set_IAP_addr;
  Set_IAP_On;

  IAP_Wait();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180ms();
   if(key1==0)
   {
        IAP_Erase(Address);
    IAP_Program(Address,temp);
    p=IAP_Read(Address);
   }
  }
   loop:if(key2==0)
  {
    p=IAP_Read(Address);
        P1=p;
    goto loop;
  }
}
void display()
  {
  //loop2:
   w=IAP_Read(Address);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mp();
   t1=temp;
   Delay150ms();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mp();
   if(temp<t1)
   {
   if((w-1)<temp&&temp<(w+1))
  {
   loop2:
   P1=0xaa;
   Delay150ms();
   P1=0x55;
   Delay150ms();
   goto loop2;
  }
  }
  }

void Delay1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7;
        j = 78;
        k = 16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原理图与完整源代码下载:

网友A:
感谢楼主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我改用stc15f104w八脚制作,体积很小,DQ3.4,key3.3,beep3.5,led3.2,试验成功,感谢楼主开源!

网友B:
菜鸟一个,这段时间学习用DS18B20制作温控编程,这例子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C(2016-04-17):
很好的创意,可以试着做一个

网友D:
请问这里面的74HC245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请问这里的74hc245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2018-07-27):
楼主你好,
教程

网友F(2018-09-25):
楼主你好,你这个可以当毕设吗

网友G: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18-11-15):
谢谢楼主,创意不错   等做完了来反馈一下

网友I(2018-12-24):
楼主大大,我可以用这个当毕业设计吗,谢谢

网友J:
这是个好主意,学习。

网友K(2023-03-10):
谢谢分享,如果还带保温功能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