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金字塔制作详解(附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2015-10-30):
第一次做教程,难免有不足之处,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我叙述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

  先秀一下视频效果:

作品原理图:
  首先要说一下哪些人适合做这个金字塔:完全不懂程序的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焊接基础。如果你自己焊接不出51最小系统,也搞不定8X8的点阵,那我不建议你来做这个金字塔。

  以后我还会上传简单的51作品,适合焊接水平不高的人,这也是我上传作品的原因,我的宗旨在于”人人可以51″!所以我上传的作品不仅会讲制作流程,也会上传原理图和源程序。

  再说一下工具的问题,人巧不如家伙灵,这也是我才玩焊接时我的老师对我说的,想必玩了几年的焊接朋友是深有体会的。

  一把趁手的电烙铁,那是非常给力,可如果你的烙铁不好,你会发现,板子上不起焊锡,或者烙铁头氧化了,温度上不去等等。

  我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买把好的烙铁吧,不要图便宜,起码也要30元以上的,有条件的可以配名牌的,淘宝上都有,我自己呢,就是一把正品黄花,外加恒温焊台。如果你是大学生,不吸烟不喝酒,这些钱还是足够负担起的。初学者完全不需要考虑焊台,价格较贵,有经验的老手呢,也会克服没焊台的困难。

  至于焊锡丝,买好的吧,贵是贵了,只要不浪费,够你用很长时间,我建议大家买0.8mm和0.6mm的两种,0.8的适合万能板拖焊,0.6的适合管脚焊接,纯度我用是63%的,太低我个人觉得不好用,比这高的也实在没必要。

  好了,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教程。

  准备工作:

  1、可调恒温烙铁 2、焊锡丝 3、平口镊子 4、尖嘴镊子 5、尖嘴钳 6、斜口钳 7、20cmX20cm以上的泡沫板 8、长度20cm的细铁丝若干

  为了免去打广告之嫌,我就不直接贴在网上了,请有需要的朋友下载附表:

  制作步骤:

  一、 led灯珠的焊接

  1、焊接led灯珠之前,先做个固定板,20cmX20cm面积以上的泡沫即可。

  找白纸,画出8X8的格子,每个格子的边长为2cm(如果你买的是小号灯珠,可以适当减小每个格子的边长),把白纸平铺在泡沫上,靠边的地方用双面胶粘好,以防白纸移动影响以后的打孔。

  如下图:

  然后就是打孔了,我用的是方形灯,所以找的扁形烙铁头,泡沫很容易打出洞的,如果你用圆形灯,就用尖头烙铁。

  不管是什么头的烙铁,对准了交叉线按下去就OK了,一时失手导致有点偏差没关系,因为底座是泡沫,插灯珠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位置修正好的。

  下图就是我打完孔的泡沫板:

  2、插灯

  如上图,我当时是正极全部朝右,负极全部朝向下,在插之前,先用平口镊子把管脚弯折好,因为我个人习惯是正向右,负向下,那么插弯折好的灯珠后,就是从最上边开始插,而且顺序是右到左,这样方便以后的插件。

  特别说明的是,正负的朝向完全取决于个人,影响的只是摆放而已顺序而已。不过正负管脚一定要成90度,否则无法将这些灯珠构成一个平面。

  正负管脚的弯折点也不能在同一水平面上(下图),否则焊接到最后你会发现正负管脚会短接。管脚弯折的长度呢,在大于2cm的基础上,多出几个毫米(具体情况视购买的管脚长度而定)这样就可以搭焊到临近的灯上。

  3、焊接

  当你插好64个灯珠后,还要在做些准备工作,只要弯折的长度适合,管脚的末端会多出几毫米搭接到临近的弯折点上,,给所有的焊点先上锡,时间不要过久,免得烧坏了灯珠。管脚上锡搞好后,再焊接时只需一手用镊子夹稳管脚,在用烙铁烫一下就好了,镊子夹的时候就先矫正了灯珠位置,确定无误后,再那烙铁补上这最后一下,第一个平面焊接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对于搞过焊接的人来说,焊接不是问题,可能想不到用泡沫模板,用模板的好处就是能保灯珠横平竖直,搭焊的时候还是有点难,因为你只有2只手,所以我搞的时候就先把管脚上锡,再用镊子夹住了,最后轻轻一烫就OK!

  一个平面搞定后,不要觉得这样就完成了,把灯取下来之前,先用万用表检查,电子表有专门检查二极管的档,比机械的要方便些。确保你焊接好的灯珠都是会亮的,焊接的时候,难免有的灯珠被烫坏或者有正负短接的地方;把灯珠在模板上取下的时候,要比较温柔,这个想必大家都会,取下之后呢,在仔细检查正面和背面有没有焊锡不够的地方(因为在模板上你只焊接到了一面,另一面肯定有焊锡不够、不均匀之处),小心的补上焊锡,这样以后就不会开焊了!要不然组装后,你再想补修开焊点,那想都不要想,所以,现在不要怕麻烦,有耐心,慢慢来!!!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去制作下一个平面。第一个面是8X8,第二个是7X7,以此类推,以后会越焊越轻松,毕竟这不是立方体,我以前也做了一个立方体,那才叫难受呢,和师弟们一起焊接灯珠,还是用了很长时间。金字塔就快多了,我一个人几个小时就搞定了。不排除有胆大的初学者也焊接,那可要做好心里准备,大家放心,以后我会上传初学者的小制作,适合焊接技术不高的人,这个金字塔,包括以后我会上传的立方体,最难不是灯珠的搭建,而是组装,相信我,你把八个平面都焊接好后,那只是一小步,困难的还在后面。

  这是所有平面焊接好的效果,我用了4个小时,最后一个平面只有一个灯珠,最后搞就是。记住哦,焊接完后,要矫正那些不在一个平面上的点和检查坏点,也一定要补锡,确保以后工作的顺利,一劳永逸!

4、组装

  下面我来讲每层之间的组装,我的底座是一张大的万能板,第一个平面有16个点,即8正8负,看我的就知道,正负管脚是刚刚好成90度的,希望大家也这么做。第一个平面很容易就焊接在万能板上了,和我们焊接直插元件没什么区别。第二层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买的灯珠管脚比较长,第二层刚刚好能立在第一层上面。需要说明的是,从第二层开始,就得注意层面的摆放了,上一层的管脚向下弯折90度后,慢慢的向下放,保证管脚不能和下一层的短接。第一二层没什么问题,第三次开始,就开始有难度了,越往后越难,因为管脚越来越密集,上层的管脚往下插的时候,要需要长时间的镊子矫正,才能完全放稳。而且第三层开始,需要延长管脚了,我那会儿没细铁丝,用的是以前废弃的管脚,慢慢延长的,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建议后来的朋友都用细铁丝,先把铁丝表明上一层锡,这样以后就不会生锈,焊接也方便。在延长管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平面只有2个边固定了,你会发现这样摆放上去并不稳定,那么就需要再用细铁丝做一根固定柱,位置如图:

  圆圈的地方就是固定柱,用管脚过细铁丝延长到与其他一样长,这样在重量上就平衡了,不要图省事就不搞这一根,否则重力会使得平面偏斜。当然了,也不是每层都需要,当时我是第二、三、四、五加了固定的,再往上就没有,因为上面几层的重量很轻,不会发生倾斜。

  注意:第二层起,一定要保证每层的中心都在一个竖直方向上,上层的管脚都是穿插空隙过来的,只要你保证延长用的细铁丝(或废弃管脚)是竖直的,那么用镊子慢慢搞,问题不大。我在搭到第四层的时候,就发现已经非常难了,因为空隙越来越小,所以奉劝大家要有耐心,求稳,我个人的经验是:第二层开始时候,不要直接把管脚就向下弯折90度了,先拿到第一个平面上比划一下–我就先把管脚水平方向弯折了几个毫米,再向下弯折90度(见下图), 结果就很顺利的下去了。

  这个过程因为很是磨练人,我断断续续搞了2个下午,效果如图:

  接下来是驱动电路和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因为我已经给了原理图,我相信有51基础,有过焊接基础的人不是问题不大,而是完全没有问题!毕竟只有245,只是布局的事情,我也会把自己的焊接图给出,附件里有的。

  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我做工很粗糙,所以就不丢人上传我的控制板了,我相信有经验的老手会把控制电路焊接的很精巧!

  不要觉得我这样做不够详细,我也说过了,这适合有基础(单片机基础、焊接基础、驱动IC知识)的朋友来做。说到这里初学者会觉得失落,你可能最小系统都没焊接过,不过您放心,我以后的作品就是教大家最基础的东西,哪怕是最小系统板!这个金字塔是献给有经验、却找不到合适项目的老手的。可你要是问我245的原理,我也只能在您QQ我的时候我做解答,这里就不在浪费篇幅影响老手们的阅读兴趣了!

  5、原理图和程序(附件: led金字塔.zip (5.27 MB, 下载次数: 34) ) :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设计的硬件很复杂,我也没办法,这个电路其实是我做立方体的,改了一些来做金字塔。而且这是8位单片机,就是我们最常用的STC89C51(与AT89C51指令、管脚是兼容的),为了编程简单,硬件上我就只能搞的复杂了,所以没用什么138、595的做级联。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后单片机你只管三个端口:P2控制X轴(二极管正极),P1控制Y轴(二极管负极),P3控制Z轴(即高度,低电位有效),你的所有编程都是围绕这三个端口,而且都是直接赋值,比如全亮:P1赋值FF,P2赋值00,P3赋值00。

  就这么简单,即便是完全不懂编程的朋友,你只需修改我的程序里面的表值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效果了,随意修改即可!!!你写个几行的程序就可以看到全亮的效果。我给的程序是静态的扫描的,因为没时间搞动态程序,还请大家谅解,我平时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第一次写教程,肯定有不足之处,希望朋友们多给意见!也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写出动态程序,我用的是汇编语言,现在也在挤时间自学C语言,这次的程序是汇编,大家忍忍吧!

源程序:
Xplay equ p2     ;定义X轴输出
Yplay equ p1     ;定义Y轴输出
Zplay equ p3     ;定义Z轴输出

org 00h          ;程序起始地址
sjmp main        ;主程序位置
org 000bh        ;定时器0中断地址
sjmp loop        ;中断服务子程序

main:
mov r0,#3       ;控制变换时间,数值为1-255,20时为1秒
mov r1,#0       ;显示初始变量
mov sp,#60h     ;设置堆栈
setb ea         ;开总中断
setb et0        ;开定时中断
mov tmod,#01h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mov th0,#3ch    ;设置定时器计数初值,3c b0组合为50000  即5000微秒进行一次中断,配合寄存器r0就可以随意更改变换时间
mov tl0,#0b0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led:
mov  a,r1       ;把显示变量值给寄存器A,此时为0
mov  dptr,#tabz ;Z轴表值
movc  a,@a+dptr ;查表值并赋给A
mov  Zplay,a    ;把值给P2口显示

mov  a,r1       ;把显示变量值给寄存器A,此时为0
mov  dptr,#tabx ;X轴表值
movc a,@a+dptr  ;查表值并赋给A
mov  Xplay,a    ;把值给P3口显示

mov  a,r1       ;把显示变量值给寄存器A,此时为0
mov  dptr,#taby ;Y轴表值
movc a,@a+dptr  ;查表值并赋给A
mov  Yplay,a    ;把值给P1口显示

cjne r1,#243,led;判断显示变量是否到了第243,我只写了243行显示,没到243就继续显示,到了就返回到初始状态
sjmp main

loop:           ;中断服务子程序
djnz r0,next    ;r0自减一,并判断是否等于0,不等于跳转到NEXT,从新给定时器寄存器赋值
inc  r1         ;r0等于0,代表发生了三次中断,r1自加一,此时进入到下一个显示行
mov  r0,#3      ;r0变量的修正
next:
mov th0,#3ch
mov tl0,#0b0h
reti           ;中断返回

tabz:          ;Z轴表值
db 11111110b,11111100b,11111000b,11110000b,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1  第一种:由上到下全亮
db 11111100b,11111000b,11110000b,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2
db 11111000b,11110000b,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3
db 11110000b,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4
db 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5
db 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                                                     ;6
db 10000000b,00000000b                                                               ;7
db 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   ;8第二种:闪烁八次
db 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   ;9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0第三种:左到右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1第四种:前到后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2第五种:右到左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3第六种:后到前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4cicle    99cc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5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6

db 01111111b,11111111b,10111111b,11111111b,11011111b,11111111b,11101111b,11111111b   ;17
db 11110111b,11111111b,11111011b,11111111b,11111101b,11111111b,11111110b,11111111b   ;18
db 01111111b,11111111b,10111111b,11111111b,11011111b,11111111b,11101111b,11111111b   ;19
db 11110111b,11111111b,11111011b,11111111b,11111101b,11111111b,11111110b,11111111b   ;20
db 01111111b,11111111b,00111111b,11111111b,00011111b,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   ;21
db 00000111b,11111111b,00000011b,11111111b,00000001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   ;22
db 01111111b,11111111b,00111111b,11111111b,00011111b,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   ;23
db 00000111b,11111111b,00000011b,11111111b,00000001b,11111111b,00000000b,11111111b   ;24

db 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   ;25
db 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   ;26

db 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   ;27
db 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01010101b,11111111b,10101010b,11111111b   ;28

db 01010101b,00000000b,01010101b,00000000b,10101010b,00000000b,10101010b,00000000b   ;29
db 01010101b,00000000b,01010101b,00000000b,10101010b,00000000b,10101010b,00000000b   ;30

db 11111110b,11111111b,11111101b,11111111b,11111011b,11111111b,11110111b,11111111b   ;31
db 11101111b,11111111b,11011111b,11111111b,10111111b,11111111b,01111111b,11111111b   ;32
db 00000000b,11111111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3

tabx: ;X轴表值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第一种:由上到下全亮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3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4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5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6
db 11111111b,11111111b                                                               ;7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8第二种:闪烁八次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9
db 10000000b,11000000b,11100000b,11110000b,11111000b,11111100b,11111110b,11111111b   ;10第三种:左到右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1第四种:前到后
db 00000001b,00000011b,00000111b,00001111b,00011111b,00111111b,01111111b,11111111b   ;12第五种:右到左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3第六种:后到前
db 11111111b,00000001b,11111111b,10000000b,11111111b,00000001b,11111111b,10000000b   ;14circle
db 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11110000b,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11110000b   ;15
db 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11110000b,11111111b,00001111b,11111111b,11110000b   ;16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7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8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19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0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1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2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3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4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5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6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7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8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29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30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31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32
db 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11111111b   ;33

taby:  ;Y轴表值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第一种:由上到下全亮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4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5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6
db 00000000b,00000000b                                                               ;7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8第二种:闪烁八次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9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0第三种:左到右
db 01111111b,00111111b,00011111b,00001111b,00000111b,00000011b,00000001b,00000000b   ;11第四种:前到后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2第五种:右到左
db 01111111b,00111111b,00011111b,00001111b,00000111b,00000011b,00000001b,00000000b   ;13第六种:后到前
db 11111110b,00000000b,01111111b,00000000b,11111110b,00000000b,01111111b,00000000b   ;14circle
db 11110000b,00000000b,00001111b,00000000b,11110000b,00000000b,00001111b,00000000b   ;15
db 11110000b,00000000b,00001111b,00000000b,11110000b,00000000b,00001111b,00000000b   ;16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7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8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19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0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1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2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3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4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5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6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7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5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6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7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8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29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0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1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2
db 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   ;33

end

源代码及电路下载:

 本文出自Chinked-out工作室

网友A(2017-03-14):
楼主,我来请教一下,在下载的文件里,后面是dbk文件怎么打开用啥程序。我用AD不行。或者用什么软件转换格式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