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 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5-10-30):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P3^3;          //超声波接收口
sbit out=P3^4;          //超声波发射口

//LCD1602端口定义

sbit RS=P0^6;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1602引脚定义
sbit RW=P0^5;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0^4;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1^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define LCD1602data P1 //1602数据口接单片机P1口

uint time;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超声波超出测量范围标志位
uint s1,s2,s3;

/*****************************************************
以下为1602模块语句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_com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LCD1602data=dictate;//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LCD1602data=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t(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3次写 设置模式
        delay(5);
//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        delay(5);

        Write_com(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不显示光标
        delay(5);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add为显示字符的位置(在第二行显示)//x为显示的字符
//调用此函数请注意:此函数是为显示数字的,display(10,9);display(10,a);
//分别表示第二行第十位显示数字9和a代表的数字
//如果想把此函数改写成显示字母的,
//只需把最后WriteData(0x30+x);中的
// 0x30+ 去掉即可,调用时注意格式  display(10,'a');
display(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Data(0x30+x);
}

LCD1602()//1602初显示
{

              LcdInt();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5);

                  WriteAddress(0x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个字,这条语句可以不用写,因为默认是从第一行第一个字显示
                  delay(5);
//第一行显示 DISTANCE:
                  WriteData('D');
              WriteData('I');
                  WriteData('S');
                  WriteData('T');
                  WriteData('A');
                  WriteData('N');
                  WriteData('C');
                  WriteData('E');
                  WriteData(':');
}

/*****************************************************
以上为1602模块语句
***************************************************/

void  FS()                          //发射超声波
  {
          out=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out=0;
  }

void conut(void) //计算并显示超声波测到的距离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单位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OR"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Data('E');        delay(5);
      WriteData('R');        delay(5);
          WriteData('R');        delay(5);
          WriteData('O');        delay(5);
          WriteData('R');        delay(5);
         }
         else
         {
          s1=s%1000/100;
          s2=s%1000%100/10;
          s3=s%1000%10 %10;
          display(11,s1);
          WriteData('.');
          display(13,s2);
          display(14,s3);
          WriteData('m');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main()
{
         LCD1602();
         while(1)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0;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FS();
                           while(!in);
                           TR0=1;
                           while(in);
                           TR0=0;
                           conu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