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数码管显示亮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手头有六个共阳的显示数码管,都是从别的设备上拆下来的。想用一个IO口来控制做一个时间显示。采用扫描方式,共六个数码管,用74LS47做的段选,占四个IO位,用74LS138做的位选,占3个IO位,因为74LS138输出的低电位,所以后面加装了一个74LS04,还有一位带四个发光二极管作为秒闪,正好占一个IO口。现在的问题是:各项工作正常,但亮度太低,晚上看还差不多,白天不行。后来又在位选上加装9012,可显示不正常,象是反应不过来似的。有没有高手帮着出出主意,该如何解决。别说用两个IO口来控制呀,咱来玩点有些难度的。

网友A:
把扫描速度提高点试试!

楼主:
改静态得多少个IO口呀?咱不就是为了只用一个口,少联线吗。速度高和低都试过了,不太好用,我感觉还得在硬件想办法。

网友B:
加驱动啊 孩子  可以考虑ZLG7290

网友C:
多扫描几遍试试

网友D:
扫描速度慢了吧

楼主:
五楼的孩子,看你照片我这么叫你还可以,我可是学俄语出身的早期大学生。再一个,虽说我是学经济的,但既上这来转转,硬件的东东我也稍了解一些,ZLG7290在共阴数码管方案中经常用到,在共阳的数码管硬件电路中会很麻烦的。要不你再学学。

网友E:
驱动能力不够,硬伤

网友F: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G:
驱动能力

网友H:
74LS04驱动共阳管做位选,一定是驱不动的!因为LS系列器件的拉电流很小.一般使用PNP三极管驱动!

楼主:
已解决。把74LS04去掉,加9012就好了。

网友I:
加个驱动

网友J:
加快显示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K:
应该是动态扫描时间 不合适 照成的

网友L:
+大功率三极管扩流。

楼主:
哥们儿都用上了,挺好玩的,六数码管DS1302时钟http://www.51hei.com/bbs/dpj-405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