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帮忙!!!关于51单片机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5-10-30):
#include <reg51.h>          //程序目的:从0计时到9999(数码管一位一位的打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0=P3^0;sbit K1=P3^1;sbit K2=P3^2;sbit K3=P3^3;
uint counter,time_counter=0;
uchar code du[]={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每个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 = z;x > 0;x--)
        for(y = 110;y >0;y--);

}
void init()        //定时初始函数
{
        TMOD = 0X10;
        TH1 = (65536-46082)/256;
        TL1 = (65536-46082)%256;
//        TR1 = 1;
}
void display(uint time_counter)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ge,shi,bai,qian;
        ge = time_counter%1000%100%10;
        shi = time_counter%1000%100/10;
        bai = time_counter%1000/100;
        qian = time_counter/1000;
        if(0 <= time_counter <= 9)        //计时9之内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
        if(9 < time_counter <= 99)        //计时9至99之间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
        if(99 < time_counter <= 999)  //计时99至999之间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b;
                P0 = du[bai];
                delay(1);
                P0 = 0X00;
        }
          if(time_counter > 999)                //计时999以上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b;
                P0 = du[ba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7;
                P0 = du[qian];
                delay(1);
                P0 = 0X0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F1 == 1)
        {
                 TF1 = 0;
                TH1 = (65536-46082)/256;
                TL1 = (65536-46082)%256;
                counter++;                           //延时50ms后counter+1
        }
        if(counter == 1)
        {
                counter = 0;
                time_counter++;        //20次后即一秒time——counter+1
        }
                if( time_counter == 9999)
                {
                  while(1);
                }
                if(K0 == 0)
                {
                        delay(10);
                        if(K0 == 0)
                        {
                                TR1 = 1;
                                while(!K0);
                        }
                }
                if(K1 == 0)
                {
                        delay(10);
                        if(K1 == 0)
                        {
                                TR1 = 0;
                                while(!K1);
                        }
                }
                if(K2 == 0 && TR1 == 0)
                {
                        delay(10);
                        if(K2 == 0)
                        {
                                time_counter++;
                                while(!K2);
                        }
                }
                if(K3 == 0 && TR1 == 0)
                {
                        delay(10);
                        if(K3 == 0)
                        {
                                time_counter--;
                                while(!K3);
                        }
                }

                display(time_counter);
        }
}
我想实现数码管一位一位的亮(0-9999)~他却前三位都亮了~直到999开始才是我要的。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位驱动有问题,当小于10时只显示个位,小于100时显示个位和十位,小于1000是就显示个位、十位百位。你加个else语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位驱动有问题,当小于10时只显示个位,小于100时显示个位和十位,小于1000是就显示个位、十位百 ...

在哪个if后面加else接下来的if语句就不会运行了。不会显示其他位了T_T,

网友B:
程序的问题

网友C(2016-01-20):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程序的问题吧,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E:
if(0 <= time_counter <= 9) 表达式可以这样写吗?应这样 if( time_counter <10)把那几个表达式改过来试试

网友F:
程序的问题。

网友G(2016-02-25):
程序问题,检查一下时序

网友H: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改2个地方:
1)   红色为添加的;        if( time_counter <10)        //计时9之内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
        else if(time_counter <100)        //计时9至99之间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
        else if(time_counter <1000)  //计时99至999之间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b;
                P0 = du[bai];
                delay(1);
                P0 = 0X00;
        }
        else if(time_counter >1000)                //计时999以上
        {
                P1 = 0xfe;
                P0 = du[ge];
                delay(1);
                P0 = 0X00;
                P1 = 0xfd;
                P0 = du[sh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b;
                P0 = du[bai];
                delay(1);
                P0 = 0X00;
                P1 = 0xf7;
                P0 = du[qian];
                delay(1);
                P0 = 0X00;
        }
2)上面的判断语句要改改;
      如0 <= time_counter <= 9 改成  time_counter <10。其他雷同
仿真结果可行。

940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J:
参考一下0-99计数器的程序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