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可以使小灯由亮变暗,只是小灯亮和灭延时不同而已啊,好像改变了小...

楼主(2015-10-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uint cycle,high,low;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cycle=800;
        while(1)
        {
                for(high=1;high<=cycle;high++)
                {
                        pwm=1;
                        delay(high);
                        low=cycle-high;
                        pwm=0;
                        delay(low);
                }
                high=1;
                delay(60000);
        }
}

      为什么这个程序可以使小灯由亮变暗,只是小灯亮和灭延时不同而已啊,好像改变了小灯的电压一样,哪位大神知道能给讲讲,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就和数码管显示一个样子,延迟越短,它工作时间你看不到,顺间接通,瞬间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在仿真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一直在亮,可是你却看不到

网友B:
就是改变输出电压的时间长和短,输出高电平时间长久亮的强

网友C:
相当于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