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等待定时器中断后,累加次数只要一多,时间就不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31):
HI,ALL
     本来是红外发射码,但是发现只要定时器用得多了,就有问题,只能将代码一点一点删除,现在就剩下发38K脉冲持续500次,延时一段时间,再循环。实测38K持续时间忽长忽短,不知所以,请大侠解释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C51_ZY.h>
sbit P1_1=P1^1;     //  LED
static bit OP;                //the turn on or off of the IR led
sbit P1_3=P1^3;      // IR pin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the flag of IRemission
static unsigned int lead_high;
static unsigned int lead_low;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delay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terminatecount
void   SendIRdata(void);
void timer0_int(void);
void IR_transfer_test(void);
void delay_100ms(int);
void main(void)
{
  IE=0x0;
    P1_1=0;
    //AUXR |= 0x80;        //SET TIMER0 1T MODE
  P1M1 &= 0xF7;
  P1M0 |= 0x08;        //SETP1_3 PUSH-PULL MODE

  timer0_int();

    IR_transfer_test();

}
void IR_transfer_test()
{
       //int i;
//  int j;
    count=0;
  flag=0;
    OP=0;
    P1_3=0;
    lead_high=500;
    lead_low=500;

    do{
   EA=1;
   SendIRdata();
       EA=0;
       P1_3=0;
     delay_100ms(1);

  } while(1);
}
void SendIRdata()
{

    endcount=lead_high;
  flag=1;
  count=0;
  //ET0=1;TR0 = 1;

  do{}while(count<endcount);

    //TR0 = 0;ET0=0;
    //endcount=lead_low;
  //flag=0;
// count=0;
    //ET0=1;TR0 = 1;

  //do{}while(count<endcount);
    // TR0 =0;ET0=0;
    }

void timer0_int()
{
  EA=1;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6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1_3= OP;

}
void delay_100ms(int k)
{
  int i,j;
  for(k;k>0;k--)
{
  for(i=0;i<150;i++)
     {
           for(j=0;j<100;j++);
     }
    }

}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加入汇编程序来解决延时会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