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如何擦除24c128

楼主(2015-10-31):
24c128擦除程序怎么写呢?谁会给写个或给点资料的什么的?

网友A:
和24c02的差不多  注意页选择即可,pdf上面的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24c02的差不多  注意页选择即可,pdf上面的详细资料

擦除是向里面重复写0还是写1

网友B:
写FF吧!应该是1!

网友C:
是全填1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