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与debussy联调环境的搭建

楼主(2015-11-01):
为了方便查看波形,找来了一款软件——debussy,它的一个优点是任你查看设计内信号,只需一个波形文件,如FSDB文件。而不用像modelsim那样想看某些信号,添加了之后还要重新编译仿真,浪费了很多时间,但modelsim的编译仿真功能很强大。那何不把它们的优点结合起来呢?从这个目的出发,下面即将介绍modelsim与debussy联调环境的搭建。

首先是modelsim和debussy软件的安装。由于前面已介绍过modelsim的,故这里只介绍debussy软件的安装过程。

一、debussy安装

1、进入debussy安装包目录下,可以看到安装执行文件Debussy-54v9-NT.exe和破解文件crack,如图1所示。进入crack目录下,可以看到破解文件,如图2所示。

图1 debussy安装包目录

图2 crack目录

2、点击Debussy-54v9-NT.exe开始软件的安装,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安装路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硬盘路径),如图3所示。

图3 选择安装目录

4、点击Next,弹出询问“文件不存在,是否创建它?”的对话框,选择Yes,如图4所示。

图4 是否创建文件

5、图5所示为安装类型选择,有三个选项,分别为Typical(典型的,安装大部分的组件)、Compact(精简的,安装最小组件)和Custom(定制的,可自行选择安装组件),这里选Typical。

图5 选择安装类型

6、点击Next、Next,出现安装进程的对话框,如图6所示。

图6 安装进程

7、等安装进程结束后,出现安装完成界面,如图7所示。点击Finish,完成debussy的安装。

图7 安装完成界面

8、在破解软件之前,debussy是打不开的。点击crack.exe,开始破解软件,如图8所示。

图8 点击crack.exe

9、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Browse...,找到安装目录下的debussy执行文件(这里为C:NovasDebussyinDebussy.exe,大家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如图9和图10所示。

图9 点击Browse...

图10 选择Debussy.exe

10、点击打开,在点击Crack进行软件的破解,如图11所示。

图11 破解

11、如果破解成功,将弹出图12所示对话框。最后关闭破解软件,此时就可以打开debussy软件了。不信,试试?*^_^*

图12 破解成功

二、modelsim与debussy联调环境的搭建

1、将debussy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电脑用户变量path中。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选项卡中的“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中选择path再点击“编辑”,然后在变量值后面加分号(注意是英文的分号)再加debussy的安装路径,最后确 定、确定、确定完成环境变量设置,如图13~图17所示。

图13 计算机属性

图14 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图15 点击“环境变量”

图16 编辑path1

图17 编辑path2

2、将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中的novas.dll文件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win64(我的电脑装的64位的)文件内,如图18和图19所示。

图18 Debussy安装目录下novas.dll

图19 modelsim安装目录下novas.dll

3、去掉modelsim安装路径下modelsim.ini只读属性并打开(这里用notepad++,也可以用其他编辑器打开),如图20和图21所示。

图20 去掉modelsim.ini只读属性

图21 打开modelsim.ini

4、将modelsim.ini中添加“Veriuser=novas.dll”并勾上只读属性,如图22和图23所示。

图22 添加“Veriuser=novas.dll”

图23 勾选modelsim只读属性

5、将C:NovasDebussysharePLI下的modelsim_pli54文件夹复制到modelsim安装路径下,如图24和图25所示。

图24 debussy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_pli54

图25 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_pli54

6、在计算机环境变量中的用户变量栏新建变量名PLIOBJS,变量值C:modeltech64_10.2cwin64modelsim_pli54WINNT ovas.dll,如图26所示。点击确定、确定、确定完成modelsim与debussy联调环境的搭建。

图26 新建环境变量

其中上面的4~6步骤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在testbench中通过PLI接口调用debussy的系统函数。关于modelsim与debussy的联合使用将在后续文章进行介绍~~~~

网友A(2024-10-10):
有图有真相,图呢;能产生波形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