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01

楼主:
昨晚,在用Quartus II对工程进行编译时,遇到了一个错误问题,足足让我想了10秒钟。如果是以前,一两秒就想到。看来是时间太长了,有点忘记了。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完全忘记了。虽然问题简单,还是记一下吧。

究竟是什么错误呢?还是直接把问题贴出来吧,如图1所示。

图1 编译报错

根据错误提示信息,在管脚PIN101处分配了多个引脚,这是怎么回事?查看了一下电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PIN101引脚既可以作为普通IO,也可以作为可编程IO。原理图中PIN101引脚作为普通IO连接到了SDRAM的地址引脚SD_A6上。现在,要想办法将PIN101引脚设置为普通IO。

图2 电路原理图中的PIN101管脚

点击Quartus II软件菜单栏“Assignments-->Devic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vice and Pin Options...,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点击“Assignments——>Device...”

图4 点击“Device and Pin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ual-Purpose Pins,并设置nCEO为普通IO,如图5所示。

图5 设置Dual-Purpose Pins参数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