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与波峰焊贴片元件的排列方向设计

楼主(2015-11-01):
(1) 回流焊工艺的元器件排布方向

为了减少由于元器件两侧焊端不能同步受热而产生竖碑、移位、焊端脱离焊盘等焊接缺陷,要求PCB上两个端头的片式元件的长轴应垂直于再流焊炉的传送带方向;SMD器件长轴应平行于传送带方向。

   对于大尺寸的PCB,为了使PCB两侧温度尽量保持一致,PCB长边应平行于再流焊炉的传送带方向,
   因此当
PCB
尺寸大于200mm时要求:
a 两个端头Chip元件的长轴与PCB的长边相垂直;
   b SMD器件的长轴与PCB的长边平行;
c 双面组装的PCB两个面上的元器件取向一致。
(2) 波峰焊工艺的元器件排布方向

a Chip元件的长轴应垂直于波峰焊机的传送带方向;SMD器件长轴应平行于波峰焊机的传送带方向。
b 为了避免阴影效应,同尺寸元件的端头在平行于焊料波方向排成一直线;不同尺寸的大小元器件应交错放置;小尺寸的元件要排布在大元件的前方;防止元件体遮挡焊接端头和引脚。当不能按以上要求排布时,元件之间应留有3~5mm间距。
(3) 元器件的特征方向应一致如:电解电容器极性、二极管的正极、三极管的单引脚端、集成电路的第一脚等。

网友A(2016-01-31):
不错 这都是量产时候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