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控制步进电机旋转

楼主(2015-11-01):
#include"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
uchar tab[]={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void delay(uchar ms)
{
      unsigned int m;
      while(ms--)
        for(m=0;m<100;m++);
}
void bujinzheng()
{
for(n=0;n<8;n++)
    {
        P1=tab[n];
       delay(9);
    }
}
void bujinfan()
{
      for(n=8;n>0;n--)
        {
           P1=tab[n-1];
           delay(9);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i;
     while(1)
        {
            for(i=0;i<128;i++) //正转90度,修改i,可修改旋转角度,512为一圈
               {
                   bujinzheng();
               }
           for(i=0;i<64;i++) //反转45度
              {
                   bujinfan();
              }
       }
}

#include"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void delay(uchar ms)
{
unsigned int m;
while(ms--)
for(m=0;m<100;m++);
}
void main(void)
{
   uchar n,i;
   while(1)
     {
             for(i=0;i<128;i++)
                 {
                     for(n=0;n<8;n++)
                        {
                            P1=tab[n];
                           delay(10);
                        }
               }
           for(i=0;i<64;i++)
              {
                    for(n=8;n>0;n--)
                        {
                             P1=tab[n-1];
                            delay(10);
                        }
              }
     }
}

网友A:
#include<reg51.h>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Delay10ms(50);
                i++;
                if(i == 8)
                {
                        i = 0;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