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44_OLED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5-11-01):
M644 OLED晶体管测试仪电路

使用的是旧手机3.7V的电池供电的,主板上自带充电管理芯片,有充电指示灯,充电中时是红色,充满变黄绿色。一键操作,自动关闭电源。关断电流只有20nA
自动关机:
    无元件8s
    参数30s
    元件锁定5m(有在测元件不关机)
    菜单项目>5m
未测量元件时
测量100欧姆电阻
测量高亮发光二极管
测量电解电容
测量场效应管
测量PNP三极管
测量可调电阻或电位器
测量3.8V稳压管
功能菜单
功能菜单
自动校准
部分图示

功能:

*自动检测NPN和PNP晶体管,N沟道和P沟道MOSFET,二极管(包括双二极管)、晶闸管、三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稳压二极管,电压测量等

*自动测试出元件的引脚,并显示在液晶上
*可以检测晶体管、MOSFET保护二极管等的放大系数和基数的确定发射极晶体管的正向偏置电压
*测量栅极阈值电压和栅电容的MOSFET
*显示器使用128*64 OLED液晶(1.3寸)
*较高的测试速度,有效期组件测试:在2秒(除在较大的电容器,大电容的测量还需要较长时间,测量的时间为1分钟是正常的)

*一键操作,开机测试,一键搞定。
*功率消耗关闭模式:小于20 nA的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电池能  量,提高续航时间。

*用手机锂电池供电,可进行USB充电。

1。ATmega644微控制器。
2。128*64 OLED液晶显示器显示结果。
3。一键操作,自动关闭电源。
4。关断电流只有20nA,支持电池操作。
5。ATmega644在没有测量时用睡眠方式来降低电源消耗。
6。自动检测PNP和NPN型双极晶体管,N、P沟道MOSFET,JFET,二极管,双二极管,晶闸管可控硅。
7。自动检测引脚布局。
8。测量双极型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和发射结的阈值电压。
9。达林顿晶体管可以通过高阈值电压和高电流放大系数识别。
10。对双极型晶体管,MOSFET的保护二极管的检测。
11。测量MOSFET的阈值电压和栅极电容值。
12。支持两个电阻的测量和符号显示,最高四位数字和单位显示。显示的电阻符号两端是连接的测试仪探针编号(1-3)。所以电位器也可以测量。如果电位器调整到它的一端,测试仪不能分辨中间和两端的引脚。
13。电阻测量的分辨率是0.1欧姆,最高测量值50M欧姆。
14。可以被检测和测量一个电容器。最高四位数字和单位显示。数值可以是从25pf(8MHz时钟,50pF@ 1MHz的时钟)到100mF。分辨率可达1 pF(@ 8MHz时钟)。
15。可以对于2UF数值以上的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电容值测量。分辨率为0.01欧姆和显示两位数数值。
16。可以对两个二极管显示正确方向的符号。此外,显示正向压降。
17。LED检测为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正常高很多。双发光二极管检测为双二极管。
18。齐纳二极管可以被检测到,如果反向击穿电压低于4.5V。这将显示为两个二极管,只能通过电压确定。探头围绕二极管的符号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700mV附近的阈值电压识别二极管真正的阳极!
19如果超过3个二极管类零件检测,建立二极管数目显示另外失败的消息。这只会发生,如果二极管连接到所有的三探针和至少有一个是型二极管。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只连接两个探针和启动测量再次,一个接一个。
20。测量单个二极管反向的的电容值。双极型晶体管也还可以测量,如果你连接基极与集电极或发射极。
21。只需要一次测量找出全桥的连接。
22。数值低于25pf电容器通常检测不到,但可以与一个二极管并联或至少25pf电容器并联。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减去并联电容值的部分。
23。电阻低于2100欧姆会测量电感,如果你的ATMEGA至少具有16K闪存。范围将从0:01mH超过20H,但精度不好。测量结果只显示单一元件连接。
24。测试的时间是大约两秒钟,只有电容和电感测量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25。内建自检功能

26. 晶振测量,频率输出(最大到2Mhz)

27. 屏幕对比度调节。

28. 电压测量(0-40V)

29. 稳压二极管测量

网友A(2016-09-16):
这个太好了,有源程序吗,想做一个用来测试三极管

网友B:
挺好的啊 有套件卖吗

网友C(2018-06-13):
广告也要有人看才行

网友D:
能分享一下源程序吗楼主!

网友E(2018-11-08):
我的坏了,以前是不能自动关机,直到电池耗尽,有次插充电器用完忘记拔下来,不晓得过了几天,又用的时候可以看到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求维修方法

网友F(2019-08-29):
楼主;很好学习了。能将软件传上来如何?

网友G(2024-07-25):
挺好的啊 有套件卖吗挺好的啊 有套件卖吗

网友H(2025-12-07):
这个很好啊,有DIY资料吗,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