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使用altium疑问!

楼主(2015-11-02):
小弟在用altium时,原理图完成后制作pcb ,但自动放置原件在电气方框内,点击完成后,放置的原件又都到了右下角,而且还有些在右上角,孤零零的 ,始终都没在紫色框中,这是怎么回事喃?
原理图明明所有原件都连上了,但是右上角那些原件还是没连线,这又是咋回事 ,另外那紫色的电气框怎么才能得到满意的大小喃,先谢谢了!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你原理图有问题吗?

网友A:
你可以把原件拖进紫色方框里

网友B:
在软件的查看点击合适的板子。

网友C:
你自定义的元件原点坐标没选择好

网友D(2017-01-01):
查看点击合适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