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直流电机PWM调速控制系统

楼主(2015-11-02):
仿真整体图如下:

这是我用洞洞板与腐蚀板制作的样品,仅供参考

元件
数量(个)
元件
数量(个)
光电耦合器:TLP521-2
1
三极管8550
4
按键
5
三极管8050
5
自锁按键
1
1N4007
4
At89s52
1
四位一体数码管
1
12M晶振
1
电容104
1
Led
1
直流电机
1
电阻1K
3
电容22P
2
电阻10K
1
电解电容47P/16V
2
74LS04
1
下载口
1

以下是Keil 4 编写的源程序

/************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自定义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自定义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gw,sw,bw,qw;

uchar j;  //定时次数,每次20ms

uchar f=5; //计数的次数

sbit  P10=P1^0;    //PWM输出波形1

sbit  P11=P1^1;    //PWM输出波形2

sbit  P12=P1^2;   //正反转

sbit  P13=P1^3;   //加速

sbit  P14=P1^4;  //减速

sbit  P15=P1^5;  //停止

sbit  P16=P1^6;   //启动

uchar k;

uchar t;   //脉冲加减

/**************************/*

/*********控制位定义********************/

uchar code smg[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3,0x71};//程序存储区定义字型码表

char data led[4]={0x08,0x04,0x02,0x01};      //位码

uint x;     //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delays();    //延时函数

key();

displays();

/*****************************************/

/***************主函数********************/

main (void)

{

TMOD=0x51;   //T0方式1  定时计数T1方式1计数

TH0=0xb1;   //装入初值  20MS

TL0=0xe0;

TH1=0x00;    //   计数567

TL1=0x00;

TR0=1;       //启动  t0

TR1=1;       //启动t1

gw=sw=bw=qw=0; //数码管初始化

P0=0xc0;

P2=1;

while(1)        //无限循环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key();

}

}

/*****************************************/

/***************数码管显示****************/

display()

{

uchar i;

gw=x%10;          //求速度个位值,送到个位显示缓冲区

sw=(x/10)%10;     //求速度十位值,送到十位显示缓冲区

bw=(x/100)%10;   //求速度百位值,送到百位显示缓冲区

qw=x/1000;        //求速度千位值,送到千位显示缓冲区

for(i=0;i<4;)

{

P2=led[i];

if(i==0)                  //显示个位

{

P0=smg[gw];

delays();

}

else if(i==1)     //显示十位

{

P0=smg[sw];

delays();

}

else if(i==2)  //显示百位

{

P0=smg[bw];

delays();

}

   else if(i==3)   //显示千位

  {

if(k==0)//正转时显示"三"

{

P0=0x49;

delays();

}

else

{

P0=0x71; //反转时显示"F"

}

}

i++;

}

}

/*******************************************************/

/*****************延时函数*************************/

delays()

{

uchar i;

for(i=5000;i>0;i--);

}

/************************************************/

/*********t0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b1;  //重装t0

TL0=0xe0;

f--;

if(k==0)

{

  if(f<t)

  P10=1;

  else

  P10=0;

  P11=0;

}

else

{

if(f<t)

P11=1;

else

P11=0;

P10=0;

}

if(f==0)

{

f=5;

}

j++;

if(j==50)

{

j=0;

x=TH1*256+TL1; //t1方式1计数,读入计数值

TH1=0x00;

TL1=0x00;

x++;

display();

}

}

/****************按键扫描**************/

key()

{

if(P12==0)        //如果按下,

{

while(!P12)    //去抖动

display();

k=~k;

}

if(P16==0)     //启动

{

while(P16==0);

IE=0x8a;

}

if(P13==0)         //加速

{

while (P13==0);

t++;

}

if(t>=5)

t=5;

if(P14==0)  //减速

{

while(P14==0);

t--;

}

if(t<1)

t=1;

if(P15==0)             //停止

{

while(P15==0);

EA=0;

P10=0;

P11=0;

}

}

/******************************************************/

网友A:
好似H桥有点~~~~~~~~~

网友B(2016-05-03):
请问大神,H桥左边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网友C(2016-06-30):
有没有 仿真程序啊  我需要

网友D:
请问STC89C52RC可用直接代用吗?

网友E(2016-08-16):
楼主的头文件有吗?新手借鉴,非常感谢

网友F(2016-11-02):
有没有排列好的程序图

网友G(2016-12-26):
有个仿真图就好了

网友H:
电路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I(2017-02-14):
c43和141有错误编译不了

网友J(2017-03-24):
非常给力

网友K(2017-05-08):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

网友L:
不知道怎么下载下来

网友M(2017-06-23):
没有仿真文件么

网友N(2017-09-20):
程序错那么多,还敢放出来,真是丢人啊。

网友N:
程序错那么多,还敢放出来,哎,还是高级工程师,还不如业余的。

网友O(2017-11-26):
这个H桥驱动与MCU供电是分开的,还用上了光耦隔离,比较靠普!

网友O:
正反转转,启动,停止,加速,减速.功能算是比较完善啦,还可以在H桥下端接一个电流取样电阻,产生压降电压给到MCU,输出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P(2018-11-30):
弱弱问一句P2=0;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