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1.5V单键控制LED手电

楼主(2015-11-02):
我并不缺手电筒,这个只是看到电路就想尝试一下,做出来觉得效果不错就推荐给大家,可以用一节电池驱动几只小功率的白光LED

这个电路的好处就是全部分立元件,而且全部是最最基本,最最常见的元件,基本都通用,抓来即可,全部用了5只BJT,9只电阻,4只电容,1只二极管,1只电感就可以了,组装也很简单,我用了大约2小时就把它装好了
免去用单片机写程序,调试的烦恼,一个轻触按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电池放电到0.7V左右还自动关机
用做小手电还是很方便的

首先备料,裁一小块万能板
这种电路不需要什么好料,三极管是山寨杂牌的,LED是拆机的,电容也是拆的,能用就行

先焊LED驱动部分,这里2只BJT组成振荡升压电路,另一只做控制

通电试试,立刻点亮了,亮度还可以
电池是1.2V的镍镉电池

继续焊上控制部分就完工了,控制部分是两只三极管组成的双稳态电路

试机,工作正常

试验用的电池
1.2V 1.5Ah国产镍镉电池,2003年5月产的,到现在马上10年了
用恒流放电+计时的方法估了下容量,大约1.3Ah吧,非常不错

最后是电路图,左侧的8550和8050共同组成振荡升压电路,这里那个电感很重要,因为没有22uH的只好用10uH的色码电感替代,
导致1.2V下LED亮度不是很高,电压提到2V以上亮度能有很大提升。这个电感需要功率型的,也可以自己绕,就用大家熟知的节能灯
电子镇流器里的小磁环,有漆包线用漆包线,没有漆包线用网线,0.5mm漆包线绕20~30匝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改动一下还可以驱动1W的大功率LED,电感改为47uH,饱和电流3A以上的功率电感,S8050换成D882,TIP122这样的中功率管,而节能灯里的1300X系列hfe较小这里不适用。
关于效率问题,1.2V镍镉电池驱动2只5mm白光LED,电池电流约95mA,关闭模式几乎测不出电流;用2V单节铅酸蓄电池时,亮度较1.2V输入时有较大提升,电流是122mA。
这个电路不是焦耳小偷,输入电压低于0.7V是不能工作的,正好也是一种电池放电保护,比较适合镍镉/镍氢电池
如果采用全部贴片元件,那么体积应该能够缩的很小,装一个小体积手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更简单的:

网友B:
太有才了

网友C:
用STC15W104系列多简单

网友D:
求工作原理。这个是按一个亮,再按一次灭嘛

网友E(2017-11-15):
军用级别的1.2V可充电池做驱动,迪生!厉害!

网友F:
焦耳小偷是由三极管、电感、电阻和LED或其他负载组成的一种制作简单的升压电路,通常led的工作电压从1.7V到3.6V左右,通常使用300mV到1.5V的电压即可点亮数颗高亮LED灯珠,使用3v供电即可持续点亮led的续航时间延长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