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 OPCode

楼主(2015-11-02):
指令格式

X86 指令集单字节代码表

ASCII表

legacy prefix 分类(1) operand size override prefix:66H --- 改变操作数大小
(2) address size override preifx:67H --- 改变操作数地址模式
(3) segment override prefix:改变 memory 操作数段选择子,包括:
  • 2E --- CS register
  • 3E --- DS register
  • 26 --- ES register
  • 64 --- FS register
  • 65 --- GS register
  • 36 --- SS register
(4) rep/repz prefix:F3H --- 串指字重复执行
(5) repnz prefix:F2H --- 串指字重复执行
(6) lock prefix: F0H --- LOCK

表 4.3.1
模式default operand size effective operand size prefixREX prefix描述
16 模式1616------16 位模式下的 2 种 default operand size 的情形
3266H
321666H
32---
32 模式1616------32 位模式下的 2 种 default operand size 的情形
3266H
321666H
32---
64 模式321666H---64 位模式下的 2 种 default operand size 情形
32------
64---REX.W = 1
* 641666H---
64---
每一种模式下都分为 2 种 default operand size 情形,除了 64 位模式下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32 时,有 3 种 effective operand size 外,其它都是 2 种 effective operand size
表中:--- 表示无需 prefix,REX.W = 1 表示:调整到 64 位(REX.W = 0 它是使用 default operand size)
* 标注处的 default operand size = 64 只有少数的指令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64 位,大部分指令的 default 是 32 位的。

在 1 个字节的空间里:00 ~ FF,Prefix 与 Opcode 共同占用这个空间。
由于 x86/x64 是 CISC 架构,指令不定长。解码器解码的唯一途径就是按指令编码的序列进行解码,关键是第 1 字节是什么? 如:遇到 66h,它就是 prefix,遇到 89h,它就是 Opcode。
Prefix 与 Opcode 共享空间的原因是:Prefix 是可选的。在编码序列里,只有 Opcode 是不可缺少的,其它都是可选。这就决定了指令编码中的第 1 个字节对解码工作的重要性。

除了 1 个字节的 Opcode 外,还有 2 个字节的 Opcode 以及 3 个字节的 Opcode,第 2 个 Opcode 码是由 0F 字节进行引导,这个 0F 被称为 escape prefix。即:2 个字节的 Opcode 码,其第 1 个 Opcode 必定是 0F 字节。

  • 在 16 位模式下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16 位时:需要调整为 32 位,需要加 66H prefix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32 位时:需要调整为 16 位,需要加 66H prefix
  • 在 32 位模式下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16 位时:需要调整为 32 位,需要加 66H prefix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32 位时:需要调整为 16 位,需要加 66H prefix
  • 在 64 位模式下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32 位时:需要调整为 16 位时,需要加 66H prefix。需要调整到 64 位时,需要加 REX prefix
    • 当 default operand size 是 64 位时: 不能调整到 32 位,调整到 16 位时,需要 66H prefix
在 64 位的 default operand size 下,effective 只有 2 种:16 位和 64 位。因此:只能使用 66H prefix 调整到 16 位,不能调整到 32 位

1.1 escape prefix x86/x64 平台上的 3 个字节的 Opcode 码是通过 escape prefix + opcode 形式。
这些 escape prefix 可以理解为:引导性的 prefix,这些 prefix 可以说是 opcode 的一部分。
这些 escape prefix(引导 prefix)是:
  • 0F
  • 0F 3A
  • 3F 38
3 个字节的 Opcode 用于 SIMD 指令上(SSE1 ~ SSE4 系列,AVX 指令以及 XOP 指令)
1.2 SIMD prefix在大多数 SIMD 指令上,SIMD prefix escape prefix 联合起来。
这些 SIMD prefix 包括:
  • 66
  • F2
  • F3

1.3 escape prefix 与 SIMD prefix 总结
---说明
escape prefix 0f引导 opcode
0f 38
0f 3A
SIMD prefix 66SIMD 指令修饰性 prefix
F3
F2

例子:movntdq xmmword ptr [rax], xmm0
这条指令是 SSE2 指令,它 encodes 是:66 0f e7 00
它的 Opcode 是 66 0f e7 (3 bytes opcode),这里 66 是 SIMD prefix,0f 是 escape prefix

表3: 16 位的 ModRM 寻址
ModRM.modModRM.r/mModRM.r/m 寻址
00000[bx+si]
001[bx+di]
010[bp+si]
011[bp+di]
100[si]
101[di]
110[disp16]
111[bx]
01000[bx+si+disp8]
001[bx+di+disp8]
010[bp+si+disp8]
011[bp+di+disp8]
100[si+disp8]
101[di+disp8]
110[bp+disp8]
111[bx+disp8]
10000[bx+si+disp16]
001[bx+di+disp16]
010[bp+si+disp16]
011[bp+di+disp16]
100[si+disp16]
101[di+disp16]
110[bp+disp16]
111[bx+disp16]
11000ax
001cx
010dx
011bx
100sp
101bp
110si
111di

64 位寻址下的 ModRM
ModRM.modModRM.r/m ModRM.r/m 寻址
REX.B = 0 REX.B = 1
00000[rax] [r8]
001[rcx][r9]
010[rdx][r10]
011[rbx][r11]
100[SIB] [SIB]
101[disp32] 或 [rip + disp32]  *[disp32] 或 [rip + disp32]
110[rsi][r14]
111[rdi][r15]
01000[rax + disp8] [r8 + disp8]
001[rcx + disp8][r9 + disp8]
010[rdx + disp8][r10 + disp8]
011[rbx + disp8][r11 + disp8]
100[SIB + disp8][SIB + disp8]
101[rbp + disp8][r13 + disp8]
110[rsi + disp8][r14 + disp8]
111[rdi + disp8][r15 + disp8]
10000[rax + disp32][r8 + disp32]
001[rcx + disp32][r9 + disp32]
010[rdx + disp32][r10 + disp32]
011[rbx + disp32][r11 + disp32]
100[SIB + disp32][SIB + disp32]
101[rbp + disp32][r13 + disp32]
110[rsi + disp32][r14 + disp32]
111[rdi + disp32][r15 + disp32]
11000raxr8
001rcxr9
010rdxr10
011rbxr11
100rspr12
101rbpr13
110rsir14
111rdir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