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df文件关联类型图标

楼主(2015-11-02):
首先,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里面输入 regedit 回车),然后展开HKEY_CLASSES_ROOT\.pdf主键,在“(默认)”键值上双击,看看里面的值是否是FoxitReader.Document,如果是则继续下面的,如果不是,请将下面的步骤中FoxitReader.Document改成对应您注册表中显示的值。继续展开HKEY_CLASSES_ROOT\FoxitReader.Document\DefaultIcon主键,在“(默认)”键值上双击,根据情况选择下面的步骤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Win7则输入如下内容:X:\Program Files (x86)\Foxit Software\Foxit Reader\Foxit Reader.exe,1如果您的系统是32位的Win7则输入如下内容:X:\Program Files\Foxit Software\Foxit Reader\Foxit Reader.exe,1其中X为您安装Foxit Reader的对应盘符。如果您不知道FoxitReader的安装路径,可在FoxitReader的快捷方式上点右键,选择属性,然后可在快捷方式标签的目标中找到文件所在路径。用正确的路径替换上面的文本即可。注意,路径包含exe文件名,并且结尾要手工输入一下一个英文半角逗号和一个英文字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