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循环冗余校验码

楼主(2015-11-02):
CRC---循环冗余校验码

CRC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又叫(N,K)码。对于一个给定的(N,K)码,可以证明存在一个最高次幂为N-K=R的多项式G(x)。根据G(x)可以生成K位信息的校验码,而G(x)叫做这个CRC码的生成多项式。

      校验码的具体生成过程为:假设发送信息用信息多项式C(X)表示,将C(x)左移R位,则可表示成C(x)*2R,这样C(x)的右边就会空出R位,这就是校验码的位置。通过C(x)*2R除以生成多项式G(x)得到的余数就是校验码。

CRC的标准

      在国际标准中,根据生成多项式G(x)的不同,CRC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标准:

      ①CRC-12码:   G(x)=X12+X11+X3+X2+X+1

      ②CRC-16码:   G(x)=X16+X15+X2+1

      ③CRC-CCITT码: G(x)=X16+X12+X5+1

      ④CRC-32码:   G(x)=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X+1

      CRC-12码通常用来传送6-bit字符串。CRC-16及CRC-CCITT码则用是来传送8-bit字符,其中CRC-16为美国采用,而CRC-CCITT为欧洲国家所采用。CRC-32码大都被采用在一种称为Point-to-Point的同步传输中。下面以最常用的CRC-16为例来说明其生成过程。

      CRC-16码由两个字节构成,在开始时CRC寄存器的每一位都预置为1,然后把CRC寄存器与8-bit的数据进行异或,之后对CRC寄存器从高到低进行移位,在最高位(MSB)的位置补零,而最低位(LSB,移位后已经被移出CRC寄存器)如果为1,则把寄存器与预定义的多项式码进行异或,否则如果LSB为零,则无需进行异或。重复上述的由高至低的移位8次,第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用此时CRC寄存器的值与下一个8-bit数据异或并进行如前一个数据似的8次移位。所有的字符处理完成后CRC寄存器内的值即为最终的CRC值。

    码字长度为64bit的CRC编码。常用的生成多项式有:

    ISO 3309规定的    x^64 + x^4 + x^3 + x + 1;

    ECMA规定的   x^64 + x^62 + x^57 + x^55 + x^54 + x^53 + x^52 + x^47 + x^46 + x^45 + x^40 + x^39 + x^38 + x^37 + x^35 + x^33 +x^32 + x^31 + x^29 + x^27 + x^24 + x^23 + x^22 + x^21 +x^19 + x^17 + x^13 + x^12 + x^10 + x^9 + x^7 + x^4 + x + 1

CRC的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CRC码的生成步骤

      1、将x的最高幂次为R的生成多项式G(x)转换成对应的R+1位二进制数。

      2、将信息码左移R位,相当与对应的信息多项式C(x)*2R。

      3、用生成多项式(二进制数)对信息码做模2除,得到R位的余数。

      4、将余数拼到信息码左移后空出的位置,得到完整的CRC码。

CRC64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POLY
//注意:因最高位一定为“1”,故略去

#define cnCRC_64_H  0x42F0E1EB
#define cnCRC_64_L  0xA9EA3693
//CRC-64-ECMA-182 x64 + x62 + x57 + x55 + x54 + x53 + x52 + x47 + x46 + x45 +
//x40 + x39 + x38 + x37 + x35 + x33 + x32 + x31 + x29 + x27 + x24 + x23 + x22
//+ x21 + x19 + x17 + x13 + x12 + x10 + x9 + x7 + x4 + x + 1
//(as described in ECMA-182 p.63)  or 0xC96C5795D7870F42 (0x92D8AF2BAF0E1E85)

unsigned long TableCRCHigh[256];     // CRC ±í for 64
unsigned long TableCRCLow[256];     // CRC ±í for 64

void BuildTable64();    //建立CRC表
unsigned long* CRC_64( unsigned char * aData, unsigned long aSize );        //生成CRC
//unsigned char test[11] = {0x01,0x02,0x03,0xf8,0x05,0x60,0x9e,0xce,0x1e,0xcb,0xf3};

unsigned char test[5] = {'A','B','C','D','E'};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crc64;       //CRC的结果

    BuildTable64();     //creat table

    for (i=0;i<256;i++)
    {
        printf("%x,%x\n", TableCRCHigh[i],TableCRCLow[i]);
    }

    crc64 = CRC_64(test,11);        //creat CRC  value

        printf("The CRC is:%x,%x\n", *crc64,*(crc64+1));
}

// 构造64位CRC表
void BuildTable64()
{
    unsigned long i, j;
    unsigned long nData[2];
    unsigned long nAccum[2];

    nData[0] = 0;
    nData[1] = 0;

    for ( i = 0; i < 256; i++ )
    {
        nAccum[0] = 0;
        nAccum[1] = 0;
        nData[1] = i;

        nData[0] = nData[1]<<24;
        nData[1]  = 0;

        for ( j = 0; j < 8; j++ )
        {
            if ( (nData[0]^nAccum[0]) & 0x80000000 )
            {
                nAccum[0] = ((nAccum[0]<<1) | ((nAccum[1]&0x80000000)>>31)) ^ cnCRC_64_H;
                nAccum[1] = (nAccum[1]<<1) ^ cnCRC_64_L;
            }
            else
            {
                nAccum[0] = (nAccum[0] << 1 ) | ((nAccum[1]&0x80000000)>>31);
                nAccum[1] = nAccum[1] << 1;
            }
            nData[0] = (nData[0] << 1 ) | ((nData[1]&0x80000000)>>31);
            nData[1] = nData[1] << 1;
        }

        TableCRCHigh[i] = nAccum[0];
        TableCRCLow[i]  = nAccum[1];
    }
}

// 计算64位CRC值
unsigned long* CRC_64( unsigned char* aData, unsigned long aSize )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long nAccum[2];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long index;

    nAccum[0] = 0;
    nAccum[1] = 0;

    for ( i = 0; i < aSize; i++ )
    {
        temp = nAccum[0];
        index = (temp >> 24) ^ *aData++;

        nAccum[0] = ((nAccum[0] << 8 ) | ((nAccum[1]&0xff000000)>>24)) ^ TableCRCHigh[index];
        nAccum[1] = (nAccum[1] << 8) ^ TableCRCLow[index];
    }

    return nAcc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