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DK414连接st-link连接不上,出现no stlink detecked

楼主(2015-11-02):
大神们好。我用MDK414连接st-link,发现连接不上,出现no stlink detecked,查了好久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神们帮忙解答

网友A:
给你一个解决方法:

今天调程序时候,JLINK的固件又弄掉了,之前都是很简单的重新刷个固件就好了。但是这回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刷进去=。=!。实在受不了V8了,马上到网上买了个V9。也要到明天才能送到。又试了好多次刷V8的固件,还是不行。无奈,想到自己不是还有STLink嘛,可以用STLink试试。结果出现"NoSTLink detected",原来是MDK版本支持问题。
接线:
STLink       STM32
GND ---------- GND
3.3V ---------- 3.3V
IO  ---------- TMS
CLK  ---------- TCK

MDK设置:
选择“ST-Link Debugger”

点击“Setting”

点“OK”啥都没有弹出来。。。。
选择“ST-LinkDebugger”

"Download"后出现

后来换了MDK 5版本可以了。。。。

出现下载正常,搞定!

楼主:
好的,我已经搞定了,谢谢拉

网友B(2019-03-04):
打不开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