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软复位命令 程序

楼主(2015-11-02):
因为用到arduino与8266wifi模块制作家庭智能设备监控中心来连接网络,只是联网很不稳定,时不时连接失败或出错,于是就想到了用这个"resetFunc();"函数来给予arduino自动重启,从而达到维护这个家庭智能设备重新连接互联网!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办法,但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易用,达到条件时就可以运用了,而且不用增加硬件等!

代码实例: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ok");//程序启动时准备就绪
}

void(* resetFunc) (void) = 0; //制造重启命令

void loop()
{
  //制造一个陷阱,让程序算好自己跳进去
  for(int i = 0;i <= 100;i++)
  {
    if(i == 100) //达到条件,中计了,嘿嘿~!
    {
      Serial.println("raset");//反馈信息给串口监视器准备重启
      delay(1000);    //延迟时间
      resetFunc();      //重启程序开始
    }
    delay(20);//延时for函数计算时间
  }
}

网友A:
这办法真心不错啊!有想法。

网友B(2017-12-19):
i這招學到了!感謝分享!

网友C(2021-06-01):
void(* resetFunc) (void) = 0; //制造重启命令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一句void(* resetFunc) (void) = 0; //制造重启命令  具体是什么意思啊,感觉没有内容,怎么实现的重启动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一句void(* resetFunc) (void) = 0; //制造重启命令  具体是什么意思啊,感觉没有内容,怎 ...

Arduino有一个名为resetFunc()的内置函数,我们声明函数地址为0,当我们执行此功能时,Arduino将自动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