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充电手电筒维修

楼主:
相对于普通手电筒,LED手电筒依它小巧,美观,变化万千,省电环保等因素,几乎于绝对的优势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但由于生产与制造的门槛低,产品品质参差不 齐,普通消费者实在难于判断,自然而然就要面对损坏维修的情况,由于我司是专业LED封装厂,也购置过多款LED手电筒(包括普通干电池供电的LED手电 筒),遇到品质不良与损坏维修的情况自然就不少见了,如下就让我来为大家揭开常用LED手电的神秘面纱.让稍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就能轻松维修吧!
一,初识LED手电筒.
1 外观及一般电路组成:

2 电路原理:
注: 如电路原理图可以看出,由于设计电压为220V.当使用电压过高时,降压、整流后的电压一定升高,这样不单造成蓄电池过电压充电,使用蓄电池过早报废,如 果充电时开灯使用,则有可能烧毁LED,另由于充电后蓄电池电压可能到达4.9V,限流电阻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很好地延长LED的使用寿命.(发现过不 设限流电阻的劣质产品).

二.图解LED手电筒(广州某大厂LED可充电手电筒)
三.常见故障维修
1 LED死灯不亮,更换LED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极性不能接反.
2 铅酸蓄电池损坏,造成不能充放电,表现为插电才能使用.
3 高压降压电容损坏,或整流二极管过压损坏,造成不能充电,此时用普通指针式万能表就可以检测并解 决问题了.
4 拔动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不能导通.
四.DIY自制不同颜色的LED手电筒,电路设计参考.如下包括了觉LED手电筒的电压与限流电阻参考.
如下图可以看出,如果想改变发光的颜色不能只换LED呵,由于使用的电压不一样,就得计算好限流电阻.
五:最后让我们看看使用干电池的LED手电筒的解剖情况吧;
1 外壳材料的质地差别大,有铝,塑料、铁,不锈钢等。
2 由于比较稳定的电压值3*1.5V=4.5V,多数没有在电路中设计限流电阻.如果使用可充电电池电压则
  为3*1.2V=3.6V,可允许下降的幅度1V都不到,充电次数会增加.
3 使用的LED质量差别非常大,有的外观不良,有明显的气泡或杂物,从而影响亮度.
4 反射罩质量差别大,射程也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下面是对比的图片:

网友A(2019-04-09):
这种电容降压点亮LED的电路会不会因为开机电容充电电流过大(尤其是正弦波正负峰值时开机)损坏LED的可能?我见过一个7个LED全坏了

网友B(2019-05-12):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降压点亮LED的电路会不会因为开机电容充电电流过大(尤其是正弦波正负峰值时开机)损坏LED的可能? ...

这个简单的电路要求充电时不能打开开关,一定要断开开关充电!否则,LED损坏概率很大!

网友C:
铅酸畜电池的极性画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的电路要求充电时不能打开开关,一定要断开开关充电!否则,LED损坏概率很大!

没错!很多人就是忘记关了开关充电,充完电再开灯发现不亮了,太普遍了

网友D:
我家里之前卖这种手电筒,有的新的就不能亮了,不知道是电池还是LED哪个坏了,也没拆过。。

网友E:
我的家里面之间也是坏了一个手电筒,然后我拆开发现是led灯和电池坏掉了,因为没啥维修的意义,家里面又没有多余的铅蓄电池,我就给扔了

网友F(2019-07-20):
这种电路有缺陷的,靠电容的容抗限流,电压不受限制,充电时间控制不好,直接把电池充报废。

网友G(2023-08-22):
有原理图,有计算,好文章

网友H:
看着有点玄乎,都是一些老器件了

网友I:
这LED手电筒简陋的有点过分啊。

网友J: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K:
楼主用心了,说的很细致

网友L(2023-10-22):
可升级下;
光源用铝基板贴3030灯珠;
电池换成片状锂电;
去掉充电板,加个迷你充电口,外置充电;
用IC做灯光控制;

网友A(2025-10-25):
引用 网友L:
可升级下;
光源用铝基板贴3030灯珠;
电池换成片状锂电;

这种手电筒常见的是铅酸电池坏掉,换用锂电池还有使用价值。关键是锂电池的充电。直接用原电容降压充电,锂电池还得怀!外加锂电池充电电路,用常见的输出5V的手机充电器正向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降压应该可以,当然把5V充电器降压为输出4.0-4.2V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