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11-02):
图1为单相电机原理图,除了启动电容,有的电机还有运行电容(即单相双值电容),这种电机性能更好。

    图2为电机正反转接线图,不同厂家的电机内部绕组与端子的连接略有差别,但同样都是调整短接片的位置,改变启动绕组的电流方向实现正反转的,如图3、图4所示。

    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要把接线端子的短接片去除,按图5或图6连接即可,这样连线始终为4条,主付绕组各占2条。

网友A(2019-10-21):
漂亮,很好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