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电池供电方案电路实解

楼主(2015-11-02):
在 电池供电的照明领域里,如车船照明灯、信号灯、应急灯、头灯、手电及太阳能街灯,LED己成功地替代了白炽灯、荧光灯、氙灯,它的驱动电路多采用LED专 用恒流集成电路,因厂商的专用设计,给研发制作多样化的LED灯带来了局限,我们选用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与WMZD的组合,给研发制作LED灯扩展了空间, 节约了成本。

一、LED车船照明灯、应 急 灯、太阳能路灯
图11是LED车船照明灯、应急灯的基本电路。

图11

采 用24V充电电池,LM317三端可调稳压集成块,A30单元电路12路并联(共用30mA高亮LED60颗),制成后的LED灯亮度接近15W荧光灯。 计算5A30单元电路的工作电压U=3V+3.3V×5=19.5V,调正R2阻值,将LM317输出电压调到19.5V后,将LED接入,此时总电流应 在350~360mA(30mA×12),因LED的电压值差异,电流若偏离较大,再微调R2将总电流调到360mA内,R2调正完毕防上变动,需用相同 值的固定电阻替。.LM317最大输出电流1.5A,不带散热板时耗散功率2W,带200×200×4mm散热板可达15W,LM317是压降型稳压块, 所以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尽量要小,功耗不能大于额定值,计算图八电路的功耗,假设24V电池充电后最大值28V,LM317输出电压最小值18V,压差 10V,总电流0.36A,则功耗=10V×0.36A=3.6W,大于LM317不带散热板的功耗2W,此时应考虑安装散热器。LM317内部有过热、 过流保护,安全可靠,易购,价格又低(0.6~0.8元/片),是广大电路设计者喜爱选用的三端稳压器之一.

图12是输出电流达3A的LM317的扩流电路。

图12

用24V蓄电池供电,15只3W/LED组成的45w大功率LED照明灯,调正R2使输出总电流2100mA(700mA×30),热保护器TP1的常开触点与微型风扇组成自动风冷装置。

图13是LM317输出100V.1A的稳压电路。

图13

虽 然厂商手册标明LM317的最大输入电压37V,但只要保持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在10V以内,而且WMZD与LED的组合后是电阻型负载,开,关时没有冲击 电流,该电路是安全可靠的,二极管D是防电池极性反接保护,R2调正输出电压(接上负载后,也可以调正输出电流),此电路应用于110V电池组供 电,B300与LED/300mA单元电路组成的25W照明灯。
图14是太阳能路灯应用电路。
图14

当 有光照时,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向12V蓄电池充电。夜晚,蓄电池通过控制器向LED灯提供12V的恒压电源。LED灯由3个B100单元 电路串联组合,发光管选用20mA/3.3V,它的工作电压U=(0.65V+3.3V)×3=11.85V。按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及实际照明亮度的需 求,可设计二路或多路LED灯的并联。

二、 LED头灯、手电灯

图15是用于6V可充电电池供电的LED头灯,手电灯电路。

图15
采 用LM1117-3.3v低压差三端稳压块,SOT-223封装(贴片型),价格低廉(0.6~0.8元/片),输出电流300mA时,无需安装散热 器.,在接地端串入可调电阻R2成为可调式稳压电路,R2值从100Ω~240Ω范围内选择,输出电压可在3.5V~4.1V内相应变化,刚好满足各种 LED的电压需求,C300与1W/LED的单元电路用来作远光照射,5B100与5只20mA/LED作近光照射,电路板实物见照片3。

照片3

图16是用于3.6V的.锂电池、镍氢电池或4V干式铅蓄电池供电的LED手电筒电路。

图16

选用20mA/3.0V(或3.4V)的LED与5B100组成的单元电路,与电源电压3.6V(或4.0V)匹配。

三、 LED 汽车车灯

以上LM317、LM1117属压降型DC/DC转换,在输入与输出压差较小时首选应用,但压差越大,转换效率越低,此时应选用开关型DC/DC转换电路,34063是一块通用、易购、价廉(0.60~0.80元/片)的开关升、降压集成电路,外围电路元件较少,见图17

图17

用 于汽车LED车灯,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1.25~8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700mA,选用1W 300mA的LED,按亮度需要可从1颗LED、2颗LED、4颗LED三种组合中任选。选用红光,黄光,白光LED,分别可做成汽车尾灯、转向灯、侧 灯。选择组合2、3时,计算工作电压=2×(0.5V+VF},调正R2的阻值将输出电压调到相应计算电压值(空载),接入负载后(满载),再加大R2的 阻值,将回路电流微调到280~300mA,选择组合3时,应将电流微调到560~600mA。R2调正好后,防止阻值变动,应用固定电阻替代。

总之,用热敏电阻补偿法是众多LED恒流驱动技木中比较可靠,实用,价廉的方法之一,相信你在实践时会应用得更好。

网友A(2018-04-14):
图16中的B100和B300是啥东西???

网友B(2018-07-12):
电动车车灯坏了,正在找一个12V的驱动电路,自己做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