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原理--我见过最通俗讲法

楼主(2015-11-02):
对三极管放大作用的理解,切记一点: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所以,三极管一定不会产生能量。
但三极管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放大的原理就在于: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假设三极管是个大坝,这个大坝奇怪的地方是,有两个阀门,一个大阀门,一个小阀门。小阀门可以用人力打开,大阀门很重,人力是打不开的,只能通过小阀门的水力打开。

所以,平常的工作流程便是,每当放水的时候,人们就打开小阀门,很小的水流涓涓流出,这涓涓细流冲击大阀门的开关,大阀门随之打开,汹涌的江水滔滔流下。
如果不停地改变小阀门开启的大小,那么大阀门也相应地不停改变,假若能严格地按比例改变,那么,完美的控制就完成了。
在这里,Ube就是小水流,Uce就是大水流,人就是输入信号。当然,如果把水流比为电流的话,会更确切,因为三极管毕竟是一个电流控制元件。
截止区:应该是那个小的阀门开启的还不够,不能打开打阀门,这种情况是截止区。

饱和区:应该是小的阀门开启的太大了,以至于大阀门里放出的水流已经到了它极限的流量,但是 你关小 小阀门的话,可以让三极管工作状态从饱和区返回到线性区。

线性区:就是水流处于可调节的状态。

击穿区:比如有水流存在一个水库中,水位太高(相应与Vce太大),导致有缺口产生,水流流出。而且,随着小阀门的开启,这个击穿电压变低,就是更容易击穿了。

术语说明
一、三极管
三极管是两个PN结共居于一块半导体材料上,因为每个半导体三极管都有两个PN结,所以又称为双极结晶体管。
三 极管实际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同极相连。它是电流控制元件,利用基区窄小的特殊结构,通过载流子的扩散和复合,实现了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使三极管有 更强的控制能力。按照内部结构来区分,可以把三极管分为PNP管和NPN管,两只管按照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对管,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如果按 照三极管的功耗来区别,可以把它们分为小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等。
二、作用与应用
三极管具有对电流信号的放大作用和开关控制作用。所以,三极管可以用来放大信号和控制电流的通断。在电源、信号处理等地方都可以看到三极管,集成电路也是由许多三极管按照一定的电路形式连接起来,具有某些用途的元件。三极管是最重要的电流放大元件。
三、三极管的重要参数
1、β值
           β值是三极管最重要的参数,因为β值描述的是三极管对电流信号放大能力的大小。β值越高,对小信号的放大能力越强,反之亦然;但β值不能做得很大,因为太 大,三极管的性能不太稳定,通常β值应该选择30至80为宜。一般来说,三极管的β值不是一个特定的指,它一般伴随着元件的工作状态而小幅度地改变。
2、极间反向电流
         极间反向电流越小,三极管的稳定性越高。
3、三极管反向击穿特性:
        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组成的,如果反向电压超过额定数值,就会像二极管那样被击穿,使性能下降或永久损坏。
4、工作频率
        三极管的β值只是在一定的工作频率范围内才保持不变,如果超过频率范围,它们就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急剧下降。
四、分类
        按放大原理的不同,三极管分为双极性三极管(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和单极性(MOS/MES型: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or MEtal Semiconductor)三极管。BJT中有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而在MOS型中只有一种载流子导电。BJT一般是电流控制器件,而MOS型一般是电 压控制器件。
五,使用
搞数字电路的使用三极管大都当开关用,只要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就可以

网友A(2018-01-30):
通俗易懂,就是 从电子原子的层面,我一直没有理解其中的奥妙。

网友B(2018-07-21):
有个点有点不懂,就是i这个发射极出来的电流是集电极经过放大的电流,对吧??那电流流向只能从集电极到发射极吗????那基极接线的话,接在哪里啊????

网友C(2018-09-19):
形象生动的把三极管的放大作用表达了出来。Ib=βIc  基极有小电流流过,达到放大作用。那么Ic就会有很大的 电流流过。

网友D(2015-11-20):
比较直观

网友E:
通俗易懂

网友F(2016-01-14):
不错很给力的讲解

网友G(2017-11-25):
楼主  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不是交流控制交流 直流控制直流吗

网友H:
哈哈哈,这个讲解好有趣呀。想起当初刚学三极管时的懵逼心情

网友I(2018-01-12):
能加入一些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J:
  很形象通俗易懂

网友K:
比喻恰当,通俗易懂。

网友L(2018-02-22):
给力,比较直观

网友M:
通俗易懂,

网友N(2018-07-26):
很形象的比喻,很容易记住,再详细介绍下BJT管和mos就更好了

网友O:
感谢分享,很容易理解和加深记忆

网友P:
通俗易懂,不错不错。

网友Q:
楼主是个有心人,制图都这么仔细,赞一个!

网友R:
很给力,通俗易懂

网友S:
通俗易懂,只管贴切,很赞!

网友T(2018-08-30):
简单易懂

网友U:
不错的分享,通俗易懂

网友V(2018-09-29):
要是之前课文上也按照这样比喻,估计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W:
懂了,收获颇多

网友X:
找个电路图再进行实际讲解会更好

网友Y:
这个解释容易让人理解

网友Z(2018-12-11):
引用 网友B:
有个点有点不懂,就是i这个发射极出来的电流是集电极经过放大的电流,对吧??那电流流向只能从集电极到发 ...

这个应该是说,基极接的输入信号(控制信号),集电极接的本来就是一个大的电流,这个放大应该针对的是基极和发射极,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因为能量不会无欲无故的产生

网友AA(2020-01-12):
很通俗易懂,容易理解,不错不错

网友AB(2020-02-11):
比课本上讲的好多了,课本上公式太多,还有图表,这个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AC:
清晰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AD:
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释清楚。但这里,这个图形、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棒,一下子就讲得很清楚了,果然跟我理解的差不多,只是和二楼一样,不能从电子层面去理解其中的奥妙。

网友AE:
很形象的比喻,很容易记住

网友AF:
说得太好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有个点有点不懂,就是i这个发射极出来的电流是集电极经过放大的电流,对吧??那电流流向只能从集电极到发 ...

如果接成共射极电路的话,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放大后的电流

网友AH(2020-04-14):
很简单明了,点赞

网友AI:
形象生动,我记得老外的教材就是这样写的,很实用

网友AJ(2020-08-26):
wow,楼主讲的非常有趣

网友AK:
这样解释三极管初学者很受益

网友AL:
好像也不是

引用 网友G:
楼主  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不是交流控制交流 直流控制直流吗

集电极的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取决于基极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L:
引用 网友X:
找个电路图再进行实际讲解会更好

完整查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95295-1.html

网友AM:
没有讲那些内部原理呢

网友AN(2020-09-25):
这个帖子好,三极管原理是这样的,形象

网友AO:
很不错,让我弄懂了

网友AP:
NB通俗易懂

网友AQ(2020-11-04):
引用 网友B:
有个点有点不懂,就是i这个发射极出来的电流是集电极经过放大的电流,对吧??那电流流向只能从集电极到发 ...

基极电流是控制作用的

网友AR:
简明扼要

网友AS:
总结很到位

网友AT(2020-12-12):
很形象了

网友AU:
比喻很恰当,很形象!

网友AV:
浅显易懂,非常不错

网友AW(2021-01-20):
形象生动,易于理解。收藏

网友AX:
引用 网友V:
要是之前课文上也按照这样比喻,估计一下子就明白了。。。

就是!现在单片机的书基本都是用名词讲名词,等于没讲!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网友AY(2021-03-05):
很形象很生动,易于理解

网友AZ:
这个机械图设计的很好, 很形象,  你说 ,  当时的都江堰如果这样设计 就更好了..  古代的人如果早知道这种办法 就好了,  可以大量利用水渠, 和 都江堰一样, 造福人类!

网友BA:
简单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BB(2021-04-08):
弄懂了,实际应用要多看看怎么选型

网友BC:
比喻、讲解,通俗易懂。

网友BD(2021-06-04):
简单易懂!!

网友BE:
引用 网友G:
楼主  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不是交流控制交流 直流控制直流吗

没有交流的,只有直流控制直流

网友BF:
通俗明了,一目了然

网友BG(2021-08-10):
形象生动的把三极管的放大作用表达了出来,小信号控制大信号。

网友BH:
那用的是放大区吗

网友BI(2021-10-14):
还是不能太理解啊

网友BJ(2021-12-13):
讲的真好。

网友BK(2022-02-23):
比较直观,通俗易懂

网友BL(2022-04-10):
三极管之类的电子基础知识,常学常新,每次认为自己学明白了,当再一次看到大神的讲解之后,才知道之前并不是很明白 。

网友BM:
引用 网友G:
楼主  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不是交流控制交流 直流控制直流吗

楼主这里描述有误,应该是通过先通过直流打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设置直流工作点后,再通交流

网友BN:
引用 网友G:
楼主  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不是交流控制交流 直流控制直流吗

不管交流还是直流,只要Ib有变化,Ic随着变化

网友BO(2022-10-31):
书上是不是非常害怕我们学懂?

网友BP:
你要把它比喻成二条河流,在中间交汇,小河里流着虾米,大河里流着大鱼,虾米一多,大河里鱼流就越大,忙着捉虾米吃。

网友BQ:
引用 网友C:
形象生动的把三极管的放大作用表达了出来。Ib=βIc  基极有小电流流过,达到放大作用。那么Ic就会有很大的  ...

反了,是Ic=βIb

网友BQ:
引用 网友BE:
没有交流的,只有直流控制直流

嗯,把交流和波动性的直流整混了,作者的意思应该是变化的小电流Ib控制变化的大电流Ic,不是正负交流的意思

网友BR(2023-10-26):
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网友BS:
解释清楚,我学习了。

网友BT:
以宏观体系诠释半导体物理并不合适,应该从 载流子的交互机制 入手才是王道,
“结不在向、有「子」则导”,认清 漂移与扩散 是甚么回事,先把 PN结 琢磨通透,就能在思想上重演前人把各种各样有源器件发明出来的历程。

网友BU:
多谢兄台分享资料。

网友BT(2024-03-19):
集电结的受控导通,不是击穿而是漂移,
漂移的原理搞清楚了,BJT的原理就不难懂。
反过来可以理解到,集电结其实也可以行使击穿模式,DIAC就是这样。

网友BV(2024-07-19):
实际使用差分电路应用时我不明白发射极E的负反馈是如何分析工作的

网友BW(2024-09-13):
非常好,通俗易懂

网友BX:
有点东西

网友BY:
三极管的放大、饱和、截止三种状态,只需从Ib=Ic/β这个公式变化而来,当Ib=0时,Ic=0是截止;Ib>0,且Ib=Ic/β时,为放大,即Ib的变化能控制Ic的变化;当Ib>Ic/β时为饱和,即Ib的变化不能再引起Ic变化,如Ib变大不能再引起Ic变大。。

网友BT:
引用 网友BV:
实际使用差分电路应用时我不明白发射极E的负反馈是如何分析工作的

差模运行时,射极电位不变,对两管皆不起任何反馈作用。

网友BT:
一般阀门对BJT原理的比喻还是比较牵强,
把基极塞子旋开让水泄放,阀门失去背压的支撑就会移位,主干道的水自然就乘势奔湧向前,
把基极塞子旋紧了,阀门的背压恢复,就能把主干道重新堵截。

网友BT:
能闯进来就不拦你,闯不进来就滚回去,这叫做「抵垒法」,〖扩散长度〗正正就是这么样的「游戏规则」。

网友BZ:
自学电子。非常好,通俗易懂

网友BT(2024-10-23):
没有甚么机械可以模仿BJT的营运原理,
而那个「白努力效应」倒是可以近似地展示jFET。

网友BT:
咀巴 离喷管远了,喝不着,近了,就被喷得满脸是水,甚至把衣服和地面也弄湿。

网友CA(2025-01-04):
没觉得这比喻是正确的。

网友BT(2025-10-15):
我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开口「误导」闭口「误导」,甚么不懂就别说,但谁敢保证自己那「小心谨慎」的发言永远正确不误?!
不过我发觉,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真的把很多初学者忽悠惨,二极管跟三极管,PN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朋友,可是,两种概念往往就是缺乏完满的过渡与衔接,所以,当学习三极管这章时,就犯悖了,从另一面看,也反映人的定势思维问题必须重视。

网友BT:
谢孟贤院士的博文100%对吗,那得靠层次相若的人,才好作评价,
但他那个〖扩散长度〗,对我而言就是令我茅塞顿开的点击,转化为生活用语就是,射程范围,那么,为何漂移比扩散还容易,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CB:
原子层面的诠释:大小「阀门」都是在发射结,集电结跟基极实际上沒任何相互关系。

网友CC(2026-02-07):
这个 讲的清楚